提一个飞思卡尔单片机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14):
单片机型号:MKE02Z64VLC2
编译器版本:Codeworrior 10.6
问题说明:用PE生成了一个RTC的元件,在RTC运行的时候,用设置时间函数将RTC时间设置为2014年5月14日11时59分01秒
然后RTC的秒钟会这样走:
11:59:01 一直走到 11:59:59
然后变成11:59:00
然后再走60秒时间才变成12:00:00
相当于设置之后秒钟要走2圈分钟才开始累加。

网友A:
真的吗?有没有用库试过?我觉得应该是PE生成代码的BUG!有空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有没有用库试过?我觉得应该是PE生成代码的BUG!有空了试一下!

没有用过库,不是很了解

网友:
库挺好用的,就是冗余代码有点多,呵呵,程序做完后,最好在MAP文件里看一下,可以优化出不少空间!

网友B:
楼主你把你工程放出来,我检查一下,如果的确有问题,我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你工程放出来,我检查一下,如果的确有问题,我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

项目工程是保密的,该问题我已经测试了多次,绝对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强大啊,发现了新国内,要叫飞思卡尔给你颁奖。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项目工程是保密的,该问题我已经测试了多次,绝对是有问题

你指的是每次走到59分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回头我建个工程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每次走到59分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问题是吗?
回头我建个工程测试下。 ...

我只试了这一个时间,其他时间我没有去试

网友:
我在使用KL3,使用PE自己生成的RTC,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
不好意思回复迟了。
你的问题我刚建了工程测试了,并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所以,请检查你自己的硬件或者代码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不好意思回复迟了。
你的问题我刚建了工程测试了,并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迟些时候我会录个GIF 并且把工程传上来给你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迟些时候我会录个GIF 并且把工程传上来给你看。

你可以把你的配置工程给我们看。
我把我的工程给你,你可以跑试试,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配置工程给我们看。
我把我的工程给你,你可以跑试试,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配置工程给我们看。
我把我的工程给你,你可以跑试试,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版主的热心帮忙,确实是程序的问题,我误把初始化TD1的句柄用在了RTC上,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配置工程给我们看。
我把我的工程给你,你可以跑试试,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这样一切正常:
SetRTC(RTC_TDeviceData);
  while(1)
  {
          unsigned int i,j;
          for(i=0;i<10;i++)
                     for(j=0;j<65535;j++);
          GetRTC(RTC_TDeviceData);
  }
不过获取时间的时候,不加点延迟,年份会乱跳呢:
  SetRTC(RTC_TDeviceData);
  while(1)
  {
          GetRTC(RTC_TDeviceData);
  }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热心帮忙,确实是程序的问题,我误把初始化TD1的句柄用在了RTC上,所以产生了这个问题。 ...

呵呵,不客气,我给你回复迟了
之前想帮你建个工程的,后来忙给忘了,今天查看5月未结帖,所以看到了。
没关系,以后有问题多多交流,而且阿莫会有更多的飞思卡尔活动,好处多多哦。

网友C(2014-08-07):
串口猎人,这个工具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猎人,这个工具怎么样呢?

串口猎人?什么东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口猎人?什么东东

也是一个串口助手软件,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猎人,这个工具怎么样呢?

还不错,还比较好用呢,你可以下个试试。
感觉比串口助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一个串口助手软件,还是蛮好用的。

我用的是SecureCRT.exe 专业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ecureCRT.exe 专业级的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 正版!?

等一会我传上来

网友:
没用过这样的,可以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