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打样回来的平衡车的板子 用的TB6612驱动 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4-05-14):
硬件基本ok   下一步调软件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有测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有测速么?

暂时码盘还没装上去

从途中可以看出两个4P的接插件是空着的

网友B(2014-07-04):
必须要代码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代码盘吗?

必须要

之前小车一直调不稳当  就是发现速度测的有问题       速度环加进去反而制造了故障

装上的我的无线串口模块调试起来很方便              通过无线观测小车实时的运动状态和数据  调试起来方便了很多

同时也可以用来调整pid参数

另:
tb6612用起来确实不错     体积小很多   也基本不发热 。电机驱动一下子减少了不小空间        就是贵了点

网友B:
我见过几个平衡车的没有加码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几个平衡车的没有加码盘啊?

载人的那种么

网友B:
对啊
,他的电机也没有码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他的电机也没有码盘啊

控制方式不太一样     载人的是另外一种思路  不用码盘

网友C(2018-08-26):
无线转串口用的哪个芯片,比特率到多少,有没有丢包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转串口用的哪个芯片,比特率到多少,有没有丢包现象啊?

几年前的东西, 话说我还没找到一款很稳定的无线蓝牙透传模块。

感觉数据发送速度好慢。

网友D:
LZ原来用的是BLE的模块?
一般BLE限制一次只能传20个字节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选BR/EDR的蓝牙模块更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原来用的是BLE的模块?
一般BLE限制一次只能传20个字节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选BR/EDR的蓝牙模块更为合适

20个字节以内,也是可以从串口助手明显看看出每个字节一次蹦出来,感觉好慢。

你说那种能否给个链接之类的,我买的tb上常见的HC05 HC06这种模块,介绍都说不错, 用起来就感觉慢死。

网友D:
对了,刚看了你的程序,波特率用的是9600,要是用115200或更高的波特率,其实速度就上来
关于链接,某宝你搜一下F1E12,F1DC2706我也分享过资料的,可以去看看
F1DC2706资料

F1E12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刚看了你的程序,波特率用的是9600,要是用115200或更高的波特率,其实速度就上来
关于链接,某宝你 ...

没用的    瓶颈在无线传输这块,没做好。

我索尼WM2  和我手机蓝牙放歌音质不知道多好, 速率比他这个高多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用的    瓶颈在无线传输这块,没做好。

不会啊,我在网上买的HC06,设成115200后,每20MS传输18bytes都很实时啊。如果用连手机的话,可以用BLE,现在BLE的速度也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啊,我在网上买的HC06,设成115200后,每20MS传输18bytes都很实时啊。如果用连手机的话,可以用BLE,现 ...

你是两个hc06透传么?

链接发下。

我买的几个感觉都超级慢。

我是打算用这个搞无线打印,调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两个hc06透传么?

这种蓝牙最头疼的是连接问题,有的时候就是连不上,有的时候还得RESET,电脑关机开机,挺恼人的。 BLE则好多了。TB地址私信给你了

网友(2020-09-10):
我做了一个小平衡车,能平衡和左右转,却不能前进后退,搞了一个多月了,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