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程序、硬件都没改变,本来测试可用的程序执行结...

楼主(2014-05-15):
求教,程序、硬件都没改变,本来测试可用的程序执行结果不一样了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ceju.h"
        unsigned char Statusflag=1;  //×Ü״̬±ê־λ

void zuozhuan()
{zuo0        =        1;zuo1        =        0;you0        =        0;you1        =        1;}
void youzhuan()
{zuo0 = 0;zuo1 = 1;you0        = 1;you1        =        0;}
void qianjin()
{zuo0  = 0;zuo1  = 1;you0        =        0;you1        =        1;}
void tingche()
{zuo0        =        0;zuo1        =        0;you0        = 0;you1        =        0;}

/*******************Ñ­Ïß***********************/
void xunxian()
{
                qianjin();
                if((a==0)&&(b==0))
                        {
                        qianjin();
                        }
                if((a==0)&&(b==1))
                        {
                        youzhuan();
                        }

                if((a==1)&&(b==0))
                        {
                        zuozhuan();
                        }
}

void delayhaomiao(unsigned int 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ceju_test();  //²â¾àº¯Êý³õʼ»¯
    qianjin();
                while(Statusflag==1)
                {
                 xunxian();
                 ceju();
                 if(S<=100)
                 Statusflag=2;
                }
                while(Statusflag==2)
                {
                 zuozhuan();
                 delayhaomiao(1700);           //´ËʱÊý¾Ý¹©±àÒ룬ʵ¼ÊÐèÒªÐë¸ù¾ÝС³µÇé¿ö¸ü¸Ä
                 qianjin();
                 delayhaomiao(3000);           //´ËʱÊý¾Ý¹©±àÒ룬ʵ¼ÊÐèÒªÐë¸ù¾ÝС³µÇé¿ö¸ü¸Ä
                 youzhuan();
                 delayhaomiao(1700);           //´ËʱÊý¾Ý¹©±àÒ룬ʵ¼ÊÐèÒªÐë¸ù¾ÝС³µÇé¿ö¸ü¸Ä
                 qianjin();
                 Statusflag=1;
                }
}

我做的是个小车,要求功能有循线,超声波避障,循光入库,语音播报,我本来写的循线和超声波避障已经是测试可用了的,然后我就把源程序复制了一份,然后开始写循光,结果总是错误,检查硬件没有问题,就下载了个开始写的循线和超声波避障,结果不能被正确执行,期间也换了一块单片机试过,也是一样的效果,下载单独的循线是可以正常执行的,表示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求教啊

下附程序,是循线和超声波避障

网友A:
为什么不画流程图,这样你的逻辑是否有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B:
中文全看不着了。

既然和硬件有关,那除了确认这段程序,还是先逐个排查硬件

网友:
不要在keil内外交叉使用ctrl+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画流程图,这样你的逻辑是否有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这个就是流程图,用流程图软件生成的,跟我的算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画流程图,这样你的逻辑是否有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按照我用拼音来命名的函数,就完全没必要看中文了,另。。。硬件刚刚检查过,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用拼音来命名的函数,就完全没必要看中文了,另。。。硬件刚刚检查过,也是没有问题的 ...

晶振不一样??

楼主:
硬件是没有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全看不着了。

既然和硬件有关,那除了确认这段程序,还是先逐个排查硬件 ...

按照我用拼音来命名的函数,就完全没必要看中文了,另。。。硬件刚刚检查过,也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