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L M0+选型(已解决)

楼主(2014-05-15):
打算选一款M0+来替代之前的主控,之前是msp430f2132

考虑到要加一些新的传感器,陀螺仪之类的

现在看中KL0x系列的,4K ram怕不够用,搞过这些传感器算法的坛友,ram吃的多不  卡尔曼滤波什么的

如果不够的话只能用KL1x系列了

网友A:
MSP430F2132: 8KB + 256B Flash Memory, 512B RAM
你竟然纠结4K ram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F2132: 8KB + 256B Flash Memory, 512B RAM
你竟然纠结4K ram不够用

之前只有RF  现在加东西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只有RF  现在加东西了啊。

加很多东西么?4k/512b=8=2^3,ram翻了3番都不够?

网友B:
如果你考虑扩展的话,你可以选择KL16,128 KB flash,16K RAM应该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很多东西么?4k/512b=8=2^3,ram翻了3番都不够?

恩  加的不多 就是四轴的那些传感器 本身不复杂  如果考虑算法的话RAM确实吃不准

网友:
KL25\\KL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考虑扩展的话,你可以选择KL16,128 KB flash,16K RAM应该够你用了。

恩  现在选的就是这颗了 刚好我们库存有几百片
先试试咯,低功耗方面不知道怎么样,是电池供电的  之前能run 1年多

楼主:
我在主页看的时候发现KL1是通用MCU

KL2是USB的,所以选型的时候就没考虑了,资源是满足的 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现在选的就是这颗了 刚好我们库存有几百片
先试试咯,低功耗方面不知道怎么样,是电池供电的  之前能 ...

你可以先用KL16把程序提前弄出来,看看RAM大小,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现在选的就是这颗了 刚好我们库存有几百片
先试试咯,低功耗方面不知道怎么样,是电池供电的  之前能 ...

低功耗方面,你可以看看datasheet,要看你工作在什么功耗模式的。
并且也要考虑模块的功耗。

网友C:
四轴的功耗???单纯电机的转动,就耗没了,根本无需考虑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的功耗???单纯电机的转动,就耗没了,根本无需考虑功耗

只是借四轴说那些传感器  和四轴不搭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借四轴说那些传感器  和四轴不搭嘎的

模块加多了,功耗肯定会上去。
楼主可以看看datasheet的内核的功耗数据。
另外,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问,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加多了,功耗肯定会上去。
楼主可以看看datasheet的内核的功耗数据。
另外,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 ...

好的 传感器都是超低功耗的  而且采样频率很低

主要还是片子的功耗,我在看看手册吧,回头实测下看看,总体而言run的功耗还是蛮不错的,待机的看不太明白

恩,谢谢你     怎么结贴呢,我说结贴了可以吗

对了还有个问题不太清除,针对我目前使用的型号GPIO中断是否只有A/C/D三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传感器都是超低功耗的  而且采样频率很低

主要还是片子的功耗,我在看看手册吧,回头实测下看看, ...

你好,我会帮你结贴。
你现在使用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你可以看看用户手册中的管脚分配章节,看你的芯片具体封装都有哪些组引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