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SDHC+Fatfs R0.09a 格式化失败

楼主(2014-05-15):
最近在学习Fatfs 文件系统,平台为LPC1788, SDHC,已经调试通过的有利用Fatfs文件系统创建文件夹、文件、写文件、追加文件、删除文件、读SD卡容量、读SD卡剩余容量,现在想要在整个程序开始时对SD卡进行初始化,但是一只有一些问题,我用的是4G的SD卡,初始化过程大概有9s,但是初始化结果返回0x01,FR_DISK_ERR,参考网上众多程序,调用f_mkfs()函数需要如下设置:
1.To enable f_mkfs function, set _USE_MKFS to 1 and set _FS_READONLY to 0
2.disk_ioctl 中编写GET_SECTOR_COUNT,GET_BLOCK_SIZE
反复检查这两点没有问题啊,但是程序硬件调试仍然显示初始化结果返回0x01,求指教

1、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trl,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res;
        BYTE n, *ptr = buff;
        res = RES_ERROR;
        switch (ctrl) {
        case CTRL_SYNC :                /* Make sure that no pending write process */
                res=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        /* Get number of sectors on the disk (DWORD) */
            *(DWORD*)buff = CardConfig.sectorcnt;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        /* Get R/W sector size (WORD) */
            *(WORD*)buff = CardConfig.sectorsize;        //512;

                res = RES_OK;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        /* Get erase block size in unit of sector (DWORD) */
            *(DWORD*)buff = CardConfig.blocksize;

                res = RES_OK;
                break;

        case MMC_GET_TYPE :                /* Get card type flags (1 byte) */
                *ptr = CardConfig.cardtype;
                res = RES_OK;
                break;

        case MMC_GET_CSD :                /* Receive CSD as a data block (16 bytes) */
                for (n=0;n<16;n++)
                        *(ptr+n) = CardConfig.csd[n];
                res = RES_OK;
                break;

        case MMC_GET_CID :                /* Receive CID as a data block (16 bytes) */
            for (n=0;n<16;n++)
                    *(ptr+n) = CardConfig.cid[n];

                res = RES_OK;
                break;

        default:
                res = RES_PARERR;
        }

        return res;
}
2、SD_BOOL SD_ReadConfiguration ()
{
    uint8_t buf[16];
    uint32_t i, c_size, c_size_mult, read_bl_len;
    SD_BOOL retv;

    retv = SD_FALSE;

    /* Read OCR */
    if (SD_SendCommand(READ_OCR, 0, CardConfig.ocr, 4) != R1_NO_ERROR) goto end;

    /* Read CID */
    if ((SD_SendCommand(SEND_CID, 0, NULL, 0) != R1_NO_ERROR) ||
        SD_RecvDataBlock (CardConfig.cid, 16)==SD_FALSE) goto end;

    /* Read CSD */
    if ((SD_SendCommand(SEND_CSD, 0, NULL, 0) != R1_NO_ERROR) ||
        SD_RecvDataBlock (CardConfig.csd, 16)==SD_FALSE) goto end;

    /* sector size */
    CardConfig.sectorsize = 512;

    /* sector count */
    if (((CardConfig.csd[0]>>6) & 0x3) == 0x1) /* CSD V2.0 (for High/eXtended Capacity) */
    {
        /* Read C_SIZE */
        c_size =  (((uint32_t)CardConfig.csd[7]<<16) + ((uint32_t)CardConfig.csd[8]<<8) + CardConfig.csd[9]) & 0x3FFFFF;
        /* Calculate sector count */
       CardConfig.sectorcnt = (c_size + 1) * 1024;

    } else   /* CSD V1.0 (for Standard Capacity) */
    {
        /* C_SIZE */
        c_size = (((uint32_t)(CardConfig.csd[6]&0x3)<<10) + ((uint32_t)CardConfig.csd[7]<<2) + (CardConfig.csd[8]>>6)) & 0xFFF;
        /* C_SIZE_MUTE */
        c_size_mult = ((CardConfig.csd[9]&0x3)<<1) + ((CardConfig.csd[10]&0x80)>>7);
        /* READ_BL_LEN */
        read_bl_len = CardConfig.csd[5] & 0xF;
        /* sector count = BLOCKNR*BLOCK_LEN/512, we manually set SECTOR_SIZE to 512*/
        //CardConfig.sectorcnt = (c_size+1)*(1<<read_bl_len) * (1<<(c_size_mult+2)) / 512;
        CardConfig.sectorcnt = (c_size+1) << (read_bl_len + c_size_mult - 7);
    }

    /* Get erase block size in unit of sector */
    switch (CardType)
    {
        case CARDTYPE_SDV2_SC:
        case CARDTYPE_SDV2_HC:
            if ((SD_SendACommand (SD_STATUS, 0, buf, 1) !=  R1_NO_ERROR) ||
                SD_RecvDataBlock(buf, 16) == SD_FALSE) goto end;      /* Read partial block */
            for (i=64-16;i;i--) SPI_RecvByte();  /* Purge trailing data */
            CardConfig.blocksize = 16UL << (buf[10] >> 4); /* Calculate block size based on AU size */
            break;
        case CARDTYPE_MMC:
            CardConfig.blocksize = ((uint16_t)((CardConfig.csd[10] & 124) >> 2) + 1) * (((CardConfig.csd[10] & 3) << 3) + ((CardConfig.csd[11] & 224) >> 5) + 1);
            break;
        case CARDTYPE_SDV1:
            CardConfig.blocksize = (((CardConfig.csd[10] & 63) << 1) + ((uint16_t)(CardConfig.csd[11] & 128) >> 7) + 1) << ((CardConfig.csd[13] >> 6) - 1);
            break;
        default:
            goto end;
    }
        CardConfig.cardtype=CardType;
    retv = SD_TRUE;
end:
    SD_DeSelect ();

    return retv;
}
3、FRESULT F_format(viod)
{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RESULT res;
        f_mount(0, &fs);
        res=f_mkfs(0,0,4096)   ;        //每个簇包含8个sector
        f_mount(0, NULL);
        return 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