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创MPU6050教程(编辑中,不小心点了发表)

楼主(2014-05-15):
如果你想玩四轴,想搞什么空中鼠标,平衡车等待,那么MPU6050真的是太强大了,能做很多东西。但是论坛上MPU6050整个教学过程基本上是没有的,资源共享,不应该只在自己需要资料的时候讲,我向往有一种开发,友好,互相学习的环境。我认识两种人,不分技术,区别在于对待别人问题的态度,一种乐于奉献,一种说多两句都不肯。我看到论坛上面一些帖子只是展示他的成果,下面一大堆评论要看下源程序,楼主都没有理睬,我就无语了,当然商业机密的除外。我知道,如果不是最近在阿莫论坛上面找到的这么多的网友的帮忙,我不可能这么快就搞好MPU6050。但是作为一个初学者,大家还是不要抱着偷懒的心态去学东西,如果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想过,那么你去打扰别人,这样才好,如果你根本不想努力,只想不劳而获,那么我很鄙视你,你也注定没有多大成就。我的QQ934345073,欢迎有限制的打扰,但是我不会手把手教你,我会给你指明努力的方向。
如果觉得我讲得好,对你有帮助,不要吝啬你的评论,这能让我倍受鼓舞。而且以后多发帖子就好了。
感谢一下各位对我帮助的网友。
MPU6050的步骤:
1.
学习I2CI2C就是MPU6050传送数据到单片机的一种协议,类似于USB,当然USB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2.
了解MPU6050相关寄存器,有中文版本的,一边学一边看例程就可以获取数据了。
3.
然后大概就是姿态融合了吧,把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现在进行到这步。
4.
还要学下其他的很多东西??
还是有一段路要走,慢慢来。
I2C
我首先I2C开始讲起,其实I2C折腾得还挺快的,因为资料很多,那我就在这里告诉大家怎么去下手就好了。你可以去看一些I2C的书籍,例如野火的书,先学会从EEPROM里面写入和读取数据,因为EEPROM写入和读取数据也是根据I2C协议来的。I2C最好的教程我个人觉得是李想的视频,贴上地址:http://v.ku6.com/show/1ZJL4OnYQVq6XAw_ycXvBQ...html,百度一下,很多的。看完之后你绝对懂很多。
I2C有分软件和硬件,软件就你通过对I2C的时钟线和数据线,可能你不知道时钟线和数据线,那还是先去学I2C的基础教程吧,然后再继续看。
软件模拟I2C就是根据下面的图然后再适当的时候给时钟线和数据线高低,具体可以看I2C的协议,这部分李想的视频讲得很好,我就不多讲了。

这是I2C协议的数据手册:
这部分学习的诀窍就是:先写下I2C通讯的一个环节就好了,其他的直接上网找例程就好了,想要用软件模拟出全部的时序当然也可以。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用I2C读写数据,就是硬件I2C,硬件I2C就是单片机内部的电路,可以将I2C的时序用硬件电路搞出来,这样子你读写数据就方便很多了。STM32就有硬件I2C52单片机部分型号应该也有,可以自己去找下,没有试过。STM32硬件I2C可以去看野火的教程。
读取MPU6050原始数据
我学MPU6050的过程受到了论坛上的生来孤独的帮助。他的两篇MPU6050的帖子也很有代表性,静下心来慢慢看吧。其中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一步一步,确保每步都对之后就很容易读出正确的数据。
MPU6050读取原始数据:
DMP解析原始数据:
我们对MPU6050进行读写传感器数据就是对MPU6050的寄存器用I2C进行读写。
我们先来认识下MPU6050的硬件吧。
这是MPU6050模块的图片,注意是模块,中间那个才是MPU6050,只有MPU6050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外围电路才行,这就跟52芯片跟最小系统的区别一样。
具体的电路我没有怎么了解。我只知道AD0决定MPU6050的地址,学过I2C的人都知道I2C通讯中从机是要有地址的,以区别多个从机。当AD0管脚接低电平的时候,从机地址是0x68。这里地址我当初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可以看下我当初发的帖子看你会不会也错在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466-1-1.html
我们还要了解下MPU6050的寄存器,这个过程跟学习52单片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配置寄存器,读取数据。
这个是一个51单片机获取数据后在LCD上显示出来的程序:http://yunpan.cn/Qi3Izk9NWTikv (提取码:5815)
记得要把液晶的那些管脚改下,这个是网上的例程,我也是拿过来,将管脚改下就可以用了。
这是一个用野火STM32板子的程序,接线:IIC_SDA.PB11  IIC_SCL.PB10:http://yunpan.cn/Qi3NW9wdZtn7t (提取码:1f0e)
还要两个文档,一个英文,一个中文是关于MPU6050整体的介绍。

在写之前我们先要读懂上面两个工程部分内容。怎么阅读呢?举个例子。
看下下面的函数,这个函数是初始化MPU6050。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下面这句为什么可以解除休眠状态呢?至于为什么要接触休眠状态就要看MPU6050的datasheet,其实也可以看别人的程序怎么写就可以。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首先Single_WriteI2C();是给MPU6050寄存器写入数据的一个函数,需要有寄存器的地址,关于寄存器的描述,下面上次两个文档。一个是中文版,一个是英文版,中文版看得不是很明白,可能翻译得不好,英语可以的可以看下英文版本的。慢慢学着配合有道词典读下英文版的也好。

首先找到PWR_MGMT_1是某个寄存器的地址,其值如下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我们在文档中找到地址为0x6B的寄存器,看下说明,可以知道为什么发送0x00给这个寄存器。慢慢地这样子去读,配合MPU6050的寄存器文档。获取数据也是差不多的。这个过程自己慢慢去看MPU6050的datasheet就好了,方法已经介绍。
如果整个过程顺利的话,你可以用串口获得类似下面的数据。怎么检验这些数据是不是对的,我直接将手放在MPU6050上面,可以看到温度稍微会升高,而且我移动MPU6050的时候,数据会变化。初步证明数据是对的。

MPU6050原始数据分析

我有看过几次在论坛上面有人获取原始数据后不知道这些代表什么,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获取这些数据。为什么要获取这些数据呢?看完下一个小节你就会明白。
下面我们来分析下这些数据代表什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个第七实验室的文档:
我们配置MPU6050的函数:
<font size="2">void MPU6050_Init(void)
{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SMPLRT_DIV , 0x07);            //陀螺仪采样率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CONFIG , 0x06);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16G模式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主要是看下面这两行,如果你的配置不同的话,要根据寄存器数据手册和第七实验室的文档结合分析数据才行。下面我根据我的配置分析给大家看下。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16G模式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查英文寄存器的手册可以知道我配置的陀螺仪的量程是±2000°/s,再查可知灵敏度是16.4LSB°/s。这里还要知道量程越大,测量精度越低。LSB的意思是最小有效位,为数字输出方式下使用;一般我们可以用mg/LSB来表示灵敏度,例如:mpu6050输出的位数为16位(2的16次方共65536个LSB)对应满量程,当量程为±8g时对应灵敏度就为16g/65536LSB=0.244140625mv/g,取倒数为4096LSB/g,因为mpu6050只能16位输出,所以测量范围越大,对应精度就越低。
根据第七实验室的描述一除可以知道我的陀螺仪绕3个轴的角速度最小是不够1°/s,最多是6°/s左右。当时我是保持静止测得的,不知道MPU6050这样子的结果大家是否满意,不知道大神们是否有办法让这几个值接近0呢??

接下来是加速度的分析,同样查英文寄存器手册可以知道我设置的加速度例程是±2g,灵敏度是16384LSB/g,这样子下来加速度在y轴上面是1g,这个是重力加速度,说明我放的时候是y轴在竖直方向上的,其他的两周加速度是接近于0,说明我放得很垂直啊,你也可以换其他的轴在竖直方向上,看那个轴显示出来的值是否是16384左右,我试了,结果是。更加说明我们的结果很对啦。
DMP移植
趁现在有空,先上传个视频让大家一睹为快。
你如果是初学者,只是获取了原始数据,那只能告诉你,其实原始数据没有处理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还需要找将那些数据根据数学方面的东西转化为姿态有关的四元数和欧拉角,可以搜下融合算法。我顺便上传个文档,是关于这方面的,不过我还没有看。

接下来按照我的理解解释先怎么转化这个过程和转化后的四元数和欧拉角大概是什么,个人理解,不准确的话大神们帮忙指导下。
这个过程有两种办法,一种你可以去学下数学,然后编程把我们上面获取的原始数据转化为四元数和欧拉角;另一种是直接用MPU6050内部的DMP。前者我还没有学,到时可能要学下。DMP是什么呢?我学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老是看见别人在说DMP,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看下面的解释,是我找的。
DMP的概念:
DMP是什么意思? DMP就是指 MPU6050内部集成的处理单元,可以直接运算出四元数和姿态,而不再需要另外进行数学运算。DMP的使用大大简化了四轴的代码设计。DMP是数字运动处理器的缩写,顾名思义mpu9150(mpu6050)并不单单是一款传感器,其内部还包含了可以独立完成姿态解算算法的处理单元。如在设计中使用DMP来实现传感器融合算法优势很明显。首先,invensense官方提供的姿态解算算法应该比像楼主这样的小白要可靠的多。其次,由DMP实现姿态解算算法将单片机从算法处理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单片机所要做的是等待DMP解算完成后产生的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里去读取姿态解算的结果。这样单片机有大量的时间来处理诸如电机调速等其他任务,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
直接上E文吧。标准一点。 DMP and DMP features: The DMP is aunique  hardware feature of InvenSenseMPU  devices  which  is  capable  of  computing  quaternion  data  from  sensor  readings,  performing  device  calibration,and also includes application specific features such as pedometerstep-counting. The DMP image (firmware) is held in volatile memory on the MPUand needs to be updated to the DMP every time the chip powers up to leveragethis functionality.
四元数和欧拉角是什么?我简单理解,简单解释。标准的自己去查下概念。四元数就是4个数,经过 DMP 或 数学+软件 你就可以得到四元数,四元数就是4个数,可以表征姿态,经过几个数学公式(下面编程会展示这几个公式)之后就可以的出姿态,姿态包括pitch,roll,yaw。这几个上传几张图片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
Z轴正方向为前进方向
pitch():俯仰,将物体绕X轴旋转(localRotationX)

yaw():航向,将物体绕Y轴旋转(localRotationY)

roll():横滚,将物体绕Z轴旋转(localRotationZ)
下面一段又是别人的解释。
“方向余弦,欧拉角,四元数东西太多,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四元数,其他的自己找本惯性技术慢慢看吧。四元数是由一个实数单位和三个虚数单位i,j,k组成并具有实元的数,即q(p0,p1,p2,p3)=p0+p1i+p2j+p3k,其中三个虚实单位i,j,k可看做三维空间的单位向量在导航中,一般用的四元数均为特征四元数,形式如下,q=cosθ/2+nsinθ/2=cosθ/2+sin(θ/2)cosαi+sin(θ/2)cosβj+sin(θ/2)cosγk,n为转轴方向单位矢量,第二个等号后面的形式即为特征四元数,其中标量部分cosθ/2表示转角一半的余弦值,矢量部分表示了转角方向,即以原点为旋转中心,旋转的轴是(α, β, γ),( α^2 + β^2 + γ^2 = 1), 转θ角的旋转,用四元数表示就是,Q = (cos(θ/2); α sin(θ/2), β sin(θ/2), γ sin(θ/2)) 。”
MPU移植指的是要使用DMP功能官方已经给出移植的文档和移植的c文件、h文件等
下面先上资料:
。。。。。。。。。。。。。。。。。。
匿名上位机显示姿态
从上面的视频可以看到我用的上位机是匿名最新版本的,痛心的是匿名的前一版本的上位机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电脑上面老是出错,不能打开,搞了我半天多,后来下了新版本的就好了。
错误如下图所示,如果有网友跟我一样的话,自己上百度找办法啊。

那又办法获取姿态之后怎么像我那样子在视频那样子玩呢?因为匿名上位机是在是有很多功能,所以要掌握他的上位机还是要看下他的教程。必须要先看下如果没有接触过,不然很多设置你都不知道怎么设置。包括匿名上位机,协议的下载,他的视频里面都有说到,不要问我,我也不想上传。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0829&highlight=%E5%8C%BF%E5%90%8D%E5%9B%9B%E8%BD%B4
看完了之后,你就大概可以看得懂为什么在我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函数了。我就不讲解了。我自己也是自己根据他协议写的。
/*函数功能:根据匿名最新上位机协议写的显示姿态的程序
*具体原理看匿名的讲解视频
*/
void Data_Send_Status(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int16_t *gyro,int16_t *accel)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_cnt=0,sum = 0;
        unsigned int _temp;
        u8 data_to_send[50];

        data_to_send[_cnt++]=0xAA;
        data_to_send[_cnt++]=0xAA;
        data_to_send[_cnt++]=0x01;
        data_to_send[_cnt++]=0;

        _temp = (int)(Roll*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_temp = 0-(int)(Pitch*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_temp = (int)(Yaw*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data_to_send[3] = _cnt-4;
        //和校验
        for(i=0;i<_cnt;i++)
                sum+= data_to_send[i];
        data_to_send[_cnt++]=sum;

        //串口发送数据
        for(i=0;i<_cnt;i++)
                AnBT_Uart1_Send_Char(data_to_send[i]);
}

姿态静止的波形:

扰动的姿态波形:

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也在写教程的过程学到了很多,而且自己也把资料都整理好了。
如果有什么解释得不好或者不对,大神们就感觉上啦,都是互相学习罢了。

楼主:
24小时后就没有办法编辑了,在这里继续写。
圆点博士DMP库移植

刚才说到DMP移植,要上资料。
圆点博士的库:
我们移植的并不是官方的库,而是圆点博士的库,还包括他的I2C,两者是配套使用的。这个移植要比官方的简单。但是很想给官方和圆点博士点建议,多用点宏定义,不要老是retuen 0/1/2...绕晕了,还有那个发送用串口发送字符用起来太麻烦了,还要自己数多少个字符。添加圆点博士的文件到工程里面,该include的就include。
首先初始I2C、DMP、MPU6005如下: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引用圆点博士的I2C程序,这里跟我们平常没有什么区别
        ANBT_I2C_Configuration();                //IIC初始化
        AnBT_DMP_MPU6050_Init();                        //6050DMP初始化

我稍微将他的程序改了下,一些英文的被我改为中文了,因为不习惯。^_^

接着定义一些变量,变量的意义如下:
        short gyro[3], accel[3], sensors;//陀螺仪存放数组,加速度存放数组,返回状态量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四元数存放数组
        float Yaw=0.00,Roll,Pitch;//欧拉角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计算姿态过程用到的变量

接着用库函数读出四元数
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计算欧拉角,里面包含了上面所说的将四元数转化为欧拉角的公式。
                 if(sensors&INV_WXYZ_QUAT)
                 {
                         q0=quat[0] / q30;
                         q1=quat[1] / q30;
                         q2=quat[2] / q30;
                         q3=quat[3] / q30;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         printf("pitch: %.2f    roll:%.2f                yaw:%.2f\r\n",Pitch,Roll,Yaw);                //普通串口输出
                        Data_Send_Status(Pitch,Roll,Yaw,gyro,accel);
                        delay_init(72);
                 }

最后写一个符合你上位机通讯协议的发送程序,我的是匿名四轴最新版上位机,函数如下:
/*函数功能:根据匿名最新上位机协议写的显示姿态的程序
*具体原理看匿名的讲解视频
*/

void Data_Send_Status(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int16_t *gyro,int16_t *accel)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_cnt=0,sum = 0;
        unsigned int _temp;
        u8 data_to_send[50];

        data_to_send[_cnt++]=0xAA;
        data_to_send[_cnt++]=0xAA;
        data_to_send[_cnt++]=0x01;
        data_to_send[_cnt++]=0;

        _temp = (int)(Roll*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_temp = 0-(int)(Pitch*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_temp = (int)(Yaw*100);
        data_to_send[_cnt++]=BYTE1(_temp);
        data_to_send[_cnt++]=BYTE0(_temp);

        data_to_send[3] = _cnt-4;
        //和校验
        for(i=0;i<_cnt;i++)
                sum+= data_to_send[i];
        data_to_send[_cnt++]=sum;

        //串口发送数据
        for(i=0;i<_cnt;i++)
                AnBT_Uart1_Send_Char(data_to_send[i]);
}

然后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把线接对,就可以了,还有把匿名的上位机视频真的好好看看,不然你有时都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传上移植好的工程文件:
如果你想用官方的东西去移植也是可以的,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研究过别人的程序,我觉得跟圆点博士库的最大区别在于下面这个函数。实际上圆点博士已经讲初始化的步骤都包含在这个函数里面,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一步一步去做,要了解究竟要做什么,去看这个函数就好。里面的内容一打开跟别人官方库移植的一对比你就会清楚的,官方的移植没有包含在这个函数里面而已。都差不多。
AnBT_DMP_MPU6050_Init();                        //6050DMP初始化

上传官方文档:
阿莫上传文件太慢了,我直接上传到百度云盘给链接吧
DMP官方工程:http://pan.baidu.com/s/1pJoF4pl
用库但是思路跟上面移植差不多的工程:http://pan.baidu.com/s/1eQimoIe(没有试验过,不能保证可以运行)
就先写到这里了,以后如果有什么补充再发多几个帖子。卡尔曼滤波等问题还没有学会,等学会了也发个帖子。
如果有大神发现什么错误,跟我说下!!互相学习

楼主:
http://www.starlino.com/imu_guide.html再附上一个英文讲解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网站

楼主:
如果数据读出来有问题,建议一步一步检查下程序。可能是从机地址设置不对,详情看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7599765
或者是硬件问题,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补充!

楼主(2014-07-22):
顶到300楼,楼主会把卡尔曼滤波跟零点漂移,滑动滤波等解决这个运动传感器的知识也讲下,只是还差很久。接下来就看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一下51单片机读取数据的程序吗?链接不存在了!

http://pan.baidu.com/s/1qWPTIVi在这里,重新上传

楼主:
神啊,如果匿名软件打开不成功的看这个,搞了一个下午
http://www.725u.com/post-6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用野火STM32板子的程序,接线:IIC_SDA.PB11  IIC_SCL.PB10:http://yunpan.cn/Qi3NW9wdZtn7t (提 ...

哎,云盘怎么那么坑爹真是,上次一份野火板子MPU6050读取的,软件和硬件IIC都有,其他的板子也可以用吧,因为只是用到了片上的I2C外设

楼主:
本人有点想法,集中点精力去攻克卡尔曼滤波还有其他的滤波等,最后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学习者,虽然是付费的,但是毕竟自己会花更多的心思进去,不然本人也是作为一个学生也不大可能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精力。如果不收费的话可能就花不了那么多的时间。包括原理讲解,matlab仿真,项目实战这些下来整理都要好久的。MPU6050这块我就花了一定的时间才写成的。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楼主(2014-12-07):
如果要下载所有的东西,包括教程,我已经整理放在
http://pan.baidu.com/s/1o69Kkxs

楼主(2017-04-09):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   希望楼主大神能给讲讲滤波

如果是DSP方面,推荐看奥本海默的英文版。
#DSP学习推荐奥本海默的英文版本#
之前发过一个说说,吐槽奥本海默的DSP书籍很难看懂,后面发现不是奥本的问题,是翻译的问题。有一段大概是"..the first 300 points.."之类的,中文版翻译为“...第一个300点...”,我就无语了,英文的意思是序列最前的那300个点,而中文我瞬间就懵逼了。买了英文版后看了有300+页,虽然不能说是不用动脑就看得懂,但是稍微想下就看懂了,而且其中例子非常多,每个点讲完来个例子,画几个图。很多地方也是从DSP这门学科的发展进行撸顺,奥本好像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就开始写了SS和DSP的书籍了,想借鉴都没有得借鉴,唯有埋头认真写吧。我将学校图书馆近30多本外文的DSP书籍都基本翻了下,不乏有几章的描述的角度非常好,但是整体还是没有奥本好。有些同学担心自己英文水平跟不上,额,我背了考研单词感觉好了很多,另外感觉主要是搞清了几个专业术语的词汇,这是开始看的时候的需要克服的难点吧。其他日常单词经常用到的也就那几个吧,偶尔几个单词不会不大影响,反正我看的300+页没有查过词典。

网友(2014-05-15):
赞一下  希望继续完善

网友D:
大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E:
分享光荣,题目挺大,期待后面能有深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光荣,题目挺大,期待后面能有深挖!

尽量做到

网友:
写的不错  深夜收藏

网友:
写的超棒

网友:
期待后续更新......

网友:
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MARK::MPU6560四元数

网友:
讲得不错,资料整理到一块了,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
MARK::MPU6560四元数

前排占座

网友:
不错不错,好好学习一下!楼主精神值得敬佩!

网友:
精品,赞一个

网友:
DMP这段要仔细研究下,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要顶,分享学习过程,比什么都好,支持!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期待LZ把姿态融合部分研究透彻啊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赞一个!!!

网友:
强烈支持,楼组的分享精神令人佩服

网友F:
lz~我用了你提供的野火STM32板子的程序,按照这个移植了下,结果我的输出结果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值全是1,温度值是34,但是没有变化,这个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我用了你提供的野火STM32板子的程序,按照这个移植了下,结果我的输出结果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值全是1, ...

首先,线有没有插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线有没有插对?

这个肯定插对了啊~不然估计也不会有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肯定插对了啊~不然估计也不会有数据吧~~~

一时也想不到为什么,可以按照上面提到的这个帖子里面的解决方法,一步一步去做。MPU6050读取原始数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4011&highlight=%E6%BA%90%E7%A0%81%2BMPU6050
解决后告诉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时也想不到为什么,可以按照上面提到的这个帖子里面的解决方法,一步一步去做。MPU6050读取原始数据:
h ...

是MPU6050_SLAVE_ADDRESS,原来是0x68,改成0xd0就好了~

网友G:
有事就搞不明白,干嘛非得用模拟I2C,很多STM32的例程都是模拟的不用硬件I2C,io不够用?。其实我是来标记的,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事就搞不明白,干嘛非得用模拟I2C,很多STM32的例程都是模拟的不用硬件I2C,io不够用?。其实我是来标记 ...

模拟I2C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移植到任何的MCU,只要你的代码复用性好,而硬件不一样了,每个MCU的硬件I2C的寄存器都不一样。IO口都是一样的吧,其他好处可能还有吧?欢迎补充,不过硬件I2C也没有什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MPU6050_SLAVE_ADDRESS,原来是0x68,改成0xd0就好了~

看来地址这个问题坑了不少的人啊,不管是接线还是0x68、0x69或是0xD1、0xD2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地址这个问题坑了不少的人啊,不管是接线还是0x68、0x69或是0xD1、0xD2

嗯,谢谢楼主~~

网友:
赞一个,之前买了个BLE4.0的小板子,上面也有MPU6050,一直没折腾。有空按你的教程学学。

网友:
赞美楼主,来听课了

网友H:
看楼主的贴就是一种享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有一个疑问: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16G模式
这句代码的注释是不是搞错了?不是配置成2G模式吗?
要配置成16G的话,应该写入0x1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楼主的贴就是一种享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有一个疑问: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 ...

你是对的,查了下,真的是这样子。发帖的时候没有注意。
大哥真会做人,问问题前先夸两句,让我们这种懒人不回答都不行。

网友:
楼上,你那图给我吓尿了,正在看鬼吹灯,今晚估计要做噩梦了

网友I:
楼主很用心,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之前做过自平衡小车,但是对陀螺仪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借助楼主的分享,正好回头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很用心,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之前做过自平衡小车,但是对陀螺仪还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借助楼主的分享, ...

好腻害,楼主有空教教我啊!

网友(2014-06-17):
楼主总结对我很有价值,谢谢。

网友:
赞一个,支持楼主,觉得算法有用。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  总结的真好

网友:
还没有玩过,有这么好的教材,顶一下,有空一定得玩玩.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
嗯,乐于分享,把东西藏藏掖掖的人我最讨厌了,但是也很可悲,我对人无保留,但是人却对我有戒心。

网友J:
楼主请问,现在是能处理航向角度了,那加速度和角速度的数据该如何处理呢?麻烦您了~

网友:
mark!MPU6050教程,这么好的教程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现在是能处理航向角度了,那加速度和角速度的数据该如何处理呢?麻烦您了~ ...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点

网友:
好东西,感谢LZ无私的奉献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点

                        q0=quat[0] / q30;
                         q1=quat[1] / q30;
                         q2=quat[2] / q30;
                         q3=quat[3] / q30;
上面不是把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读取出来的四元数进行处理了吗,那对于加速度accel和角速度的数据该怎么处理呢?现在出来的都好大呀。应该除以一些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q0=quat[0] / q30;
                         q1=quat[1] / q30;

我理解的是,你说的是原始数据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上面有说啊

网友:
楼主写得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你说的是原始数据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上面有说啊

我看上面大都是PITCH和YAW的读取处理,我没找到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处理方法~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上面大都是PITCH和YAW的读取处理,我没找到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处理方法~麻烦您了 ...

有的,在原始数据处理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在原始数据处理那里

好的,我现在研究研究,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资料

网友:
找了好久的好帖

网友:
蛮有指导意义,若是用I2C功能而不是模拟,地址为0x68。库函数内左移一位,然后读与1、写与0。逻辑分析仪检测发出0xD0和0xD1。

网友K:
之前做过飞鼠,用过MPU6050,当时是最火的时候,回忆一下,呵呵

网友:
楼主果然是好人,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搞MPU6050也有3,4个月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1、我试过10来个模块(网上买的521模块),绕YAW轴旋转时,PITCH轴的数据也会有变化,但是停下来时,PITCH的数据又会慢慢回到初始值。举个例子,比如原来PITCH是0度,模块绕YAW轴转,本来PITCH轴数据应该还是0,但我试了这么多模块,基本都会变动,最大的从0度变化到10来度,等我停下时,又慢慢回到0度。请问楼主知不知道DMP库里有什么校正的程序,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可以在模块绕一个轴转动时,不影响另一个轴的输出。注:我做的实验是把模块立起来,PCB一边贴着桌面,基本能保证PICH轴和水平面的角度没有变化。2、我后来用风枪自己焊了几个,但是没有买的模块好,网上买的模块静止时角速度基本都在0度,最多3度。自己焊的静止时角速度最小也有7,8度,风枪温度有550度,是不是风枪温度太高把芯片吹坏了?MPU6050最多能承受多高的焊接温度?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搞MPU6050也有3,4个月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1、我试过10来个模块(网上买的521模块),绕YA ...

我觉得还是你的移动方式的问题,你移动的时候把其他轴也移动了。如果不是,我觉得还是要把MPU6050英文的寄存器好好读下,了解它的更多特性,我最近正准备这样子做。温度我就不知道了,一般都是开到300多吧,你还是对照买的模块做的工艺看下哪里有区别。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你的移动方式的问题,你移动的时候把其他轴也移动了。如果不是,我觉得还是要把MPU6050英文的 ...

感谢回复。楼主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么?因为我做实验时板子立起来,底边紧贴着桌子移动的,照理说就算有影响应该也就移动时的振动,不会有7,8度的,而且它从0度变化到7,8度后,我让模块静止,数据又慢慢回到0度。寄存器手册我也看了很多了,但是官方的寄存器很多都没有,很不全,等等再去研究下,我是看到DMP库里有个mpu_run_self_test的程序,还有个bias偏差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回复。楼主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么?因为我做实验时板子立起来,底边紧贴着桌子移动的,照理说就算有影 ...

我对数据很放松,官方寄存器英文的有份我已经上传了的是很全的,我也是相信那些MPU6050我们未发掘的地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发现什么如果可以也告诉下我哈。我最近也想通读下那个datasheet

网友M:
LZ,你真伟大,(慢慢地解开皮带,拉下裤子……)请接受我这微薄的供奉吧!

……
请参考阿三的电影《三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回复。楼主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么?因为我做实验时板子立起来,底边紧贴着桌子移动的,照理说就算有影 ...

把寄存器英文版勉强读完了,还有一些不懂,不过那个self_test是来检测器件有没有坏,好像不能解决偏差。你在哪里看到bia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你真伟大,(慢慢地解开皮带,拉下裤子……)请接受我这微薄的供奉吧!

……

网友:
实在是无以为报啊
准备着手做自己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做过飞鼠,用过MPU6050,当时是最火的时候,回忆一下,呵呵

你空中鼠标精度怎么样,用什么数据去做的,有没有做过运动类的数据采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空中鼠标精度怎么样,用什么数据去做的,有没有做过运动类的数据采集? ...

是用相对角度做的,所以也不存在精度问题

网友:
楼主做的可真是用心啊!赞一个!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用相对角度做的,所以也不存在精度问题

没有考虑将加速度和陀螺仪结合起来吗?

网友:
楼主写得不错,赞一下~~~

网友:
马克一下,手里有个芯片,哪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24小时后就没有办法编辑了,在这里继续写。
圆点博士DMP库移植
刚才说到DMP移植,要上资料。

请教LZ,6050测量三轴角速度时是否可以设置为:X轴量程+-500,Y轴量程+-1000,Z轴量程+-2000,?
也就是不同的轴设置为不同量程。

网友N:
6050不同的轴设置为不同量程。这样使用更灵活,不知道有谁这么用过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搞MPU6050也有3,4个月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1、我试过10来个模块(网上买的521模块),绕YA ...

6050不同的轴设置为不同量程。这样使用更灵活,请问你这么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6050不同的轴设置为不同量程。这样使用更灵活,不知道有谁这么用过吗??

很容易设置的,你看下寄存器手册,不是更灵活,而是精度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很容易设置的,你看下寄存器手册,不是更灵活,而是精度问题

在寄存器27那里看到了满量程设置,但是一个传感器的三个轴只能是同一个量程。
我想要的是3个轴的不同量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寄存器27那里看到了满量程设置,但是一个传感器的三个轴只能是同一个量程。
我想要的是3个轴的不同量程 ...

其实我凭直觉觉得设置量程这个没有多大意义,相差不了多少。

网友O:
这个上位机是楼主写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上位机是楼主写的嘛?

不是,是匿名四轴的,谢谢火哥支持哈,我入门STM32可是买你们的ISO,表达一下激动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匿名四轴的,谢谢火哥支持哈,我入门STM32可是买你们的ISO,表达一下激动 ...

哈哈,谢谢支持,我准备写一个这个四轴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哈哈,谢谢支持,我准备写一个这个四轴的上位机。

期待你们的上位机!!

网友:
学习就是要这样才好嘛

网友:
资料很赞,mark,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最近也在弄四轴。到时候可以参考楼主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N:
6050不同的轴设置为不同量程。这样使用更灵活,请问你这么用过吗??

没试过 我都是用2g的量程 精度最高

网友P:
楼主,我是直接用你的程序的,但显示“DMP加载运动驱动固件失败”,而且“Dmp启动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P:
楼主你好,我直接用你的程序的,连引脚都没换。初始化后其他的都成功了,但为什么“DMP加载运动驱动固件失败”以及“Dmp启动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我直接用你的程序的,连引脚都没换。初始化后其他的都成功了,但为什么“DMP加载运动驱动固件失 ...

不清楚,我一般卡在这里都是先检查连线,有时MPU6050都没有连对。然后就好了,你自己看下那个具体代码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我一般卡在这里都是先检查连线,有时MPU6050都没有连对。然后就好了,你自己看下那个具体代码吧 ...

好的,我再查查,你的中断引脚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的,我再查查,你的中断引脚接了吗?

没有啊,我只接了VCC+GND+2个IIC+AD0

网友Q:
楼主你的代码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在写MPU6500的驱动, 用的是SPI协议,数据都读出来了,但是寄存器初始化不成功,就是配置寄存器设置陀螺仪,加速度计量程之类的,我是读了英文手册去设置的,但是写数据进寄存器不成功,咋回事呢,我是先传输地址再写数据,怎么会不成功呢

楼主(2014-07-17):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的代码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在写MPU6500的驱动, 用的是SPI协议,数据都读出来了,但是寄存器初始化 ...

你对比下我的代码吧,这种事情一时半会也不好说,要搞明白要细致认真地去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比下我的代码吧,这种事情一时半会也不好说,要搞明白要细致认真地去弄 ...

我用的spi 你是IIC 读写方式有些不一样,我配置寄存器之后,又通过读寄存器将它的值读出来,发现确实是我配置的值,说明我数据时写进去了的,我配置的是2000°/s ,但是实际测试的时候,始终到不了,最大+-250,说明配置了还是不起作用,这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呢,陀螺仪数据处理我是按照手册上说的,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比下我的代码吧,这种事情一时半会也不好说,要搞明白要细致认真地去弄 ...

void MPU_Init(void)
{
        char status=0;
        CS_LOW();//Select the chip
        SPIx_ReadWriteByte(Pwr_Mgmt_1&0x7F);
        SPIx_ReadWriteByte(0x00);//Normal Startup
        SPIx_ReadWriteByte(Smplrt_Div&0x7F);
        SPIx_ReadWriteByte(0x07);//1Khz
        SPIx_ReadWriteByte(Config&0x7F);//8Khz Bandwidth 3600hz 0.17ms
        SPIx_ReadWriteByte(0x07);
//        Delay(100);
        SPIx_ReadWriteByte(Gyro_Congif&0x7F);//No selftest 2000 degrees/s
        SPIx_ReadWriteByte(0x18);//18
        SPIx_ReadWriteByte(Accel_Congif&0x7F);//No selftest 2g
        SPIx_ReadWriteByte(0x00);
        CS_HIGH();
}

uint8_t SPI2_ReadID(void)
{
        unsigned char byte=0;
        CS_LOW();//Select the chip
//        SPIx_ReadWriteByte(WhoamI|0x80);//Read the chip's ID
//        byte=SPIx_ReadWriteByte(0xFF);//Get the return Value from the register.
        SPIx_ReadWriteByte(Gyro_Congif|0x80);
        byte=SPIx_ReadWriteByte(0xFF);
        CS_HIGH();//Deselect the chip
        return byte;
}

short GetData(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short H=0,L=0;
        CS_LOW();
        SPIx_ReadWriteByte(Reg_Address|0x80);
        H=SPIx_ReadWriteByte(0xFF);
        SPIx_ReadWriteByte((Reg_Address+1)|0x80);
        L=SPIx_ReadWriteByte(0xFF);
        CS_HIGH();
        return (H<<8)+L;
}

float GetTemp(void)
{
        float Temp=0;
        Temp=(float)GetData(Temp_Out_H);
        Temp=((Temp-21)/333.87f)+21;
        return Temp;
}

short GetAccel_X(void)
{
        return GetData(Accel_Xout_H);
}

short GetAccel_Y(void)
{
        return GetData(Accel_Yout_H);
}

short GetAccel_Z(void)
{
        return GetData(Accel_Zout_H);
}

float GetGyro_X(void)
{
        return (float)(GetData(Gyro_XOut_H)/131);
}

float GetGyro_Y(void)
{
        return (float)(GetData(Gyro_YOut_H)/131);
}

float GetGyro_Z(void)
{
        return (float)(GetData(Gyro_ZOut_H)/131);
}

这是6500的配置代码,SPI的没贴,会不会是最后那几句有问题呢,

网友:
强帖留名 以后必精

网友:
楼主  你这是玩的固定翼啊,玩四轴mpu6050能不能用啊

网友:
谢谢楼主,正关注这个IC,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果断马克!谢谢

网友:
好东东,顶楼主,顺便也记下,慢慢看。

网友:
刚刚买了飞控板 准备开始大四轴的制作 mark 留名

网友R:
欣赏楼主大作,可是为什么不每隔100楼讲一部分,相信盖楼速度更快一些,300楼,好长远哦

网友:
太强大了 这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R:
欣赏楼主大作,可是为什么不每隔100楼讲一部分,相信盖楼速度更快一些,300楼,好长远哦 ...

因为楼主没有动力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楼主没有动力写啊!!

好吧,我再给你1/300的动力。望楼主早日动工

网友:
太好了,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我现在还在看这个。懵了。

网友:
感谢lz无私的精神啊 好少见共享还能从头到尾知识讲一遍的

网友A:
能发一下51单片机读取数据的程序吗?链接不存在了!

网友:
有没有MPU9150的?

网友:
LZ我想问下,DMP出来的数据还需要校验吗?

网友S:
LZ,我想问下DMP出来的数据还需要校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LZ,我想问下DMP出来的数据还需要校验吗?

听师兄说是不用,他说DMP很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qWPTIVi在这里,重新上传

谢谢啦,你的帖子和资料对启发不少!感激不尽.......

网友A:
请问这个延时函数,延时5微妙有什么用啊?如果换成其他MCU,请问根据什么来修改这个函数?

网友:
300楼应该很轻松的

网友:
谢谢楼主了,顶你,对了解MPU6050非常有帮助

网友:
要到300楼

网友:
楼主的卡儿曼是stm32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延时函数,延时5微妙有什么用啊?如果换成其他MCU,请问根据什么来修改这个函数? ...

你自己看下他是在什么地方用到不就知道了吗?可能是I2C的延时。

网友:
真的太感谢你了,正在用这个

网友:
测试了一下,能行。明天啃你的代码

网友:
我是300楼

楼主:
呵呵呵,你来开玩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到300楼,楼主会把卡尔曼滤波跟零点漂移,滑动滤波等解决这个运动传感器的知识也讲下,只是还差很久。接 ...

我想你很了解MPU6050了,不过我打算用它不是做四轴,想用它做一个计步器,请问楼主知道如何将加速度的原始数据通过算法输出一个波形啊!

网友:
这等资料对于想玩飞控的技术渣来说简直不能更赞,为了300.

网友:
最近课题要用到MPU6050来侧倾角,看了LZ的好贴很多之前搞不懂的懂了好多了,先谢谢了
不过LZ怎么还不把卡尔曼滤波贴出来呢,本人菜鸟,急求,·~~~其实LZ贴出来的话马上会有更多人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很了解MPU6050了,不过我打算用它不是做四轴,想用它做一个计步器,请问楼主知道如何将加速度的原 ...

后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么是我理解错了你,要么是你还没有看懂我的帖子。计步器大概10月左右我会上资料,在做,现在不行。

网友:
实在是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顶~~之前一个东西用的这个没成功,再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之前做飞控时玩过一下这芯片,不过姿态解算、卡尔曼滤波这些算法不怎么懂。楼主可以试一下做一个悬浮的四轴,我用鼠标芯片做过一下,不过对光线很敏感

网友:
支持楼主,也在学习中的小小菜鸟。

网友:
先赞一个再看,表示对作者的尊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到300楼,楼主会把卡尔曼滤波跟零点漂移,滑动滤波等解决这个运动传感器的知识也讲下,只是还差很久。接 ...

请问一下MPU的FIFO缓冲器打开,是不是MPU读出来的数据自动放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到300楼,楼主会把卡尔曼滤波跟零点漂移,滑动滤波等解决这个运动传感器的知识也讲下,只是还差很久。接 ...

是不是只要是FIFO使能第三位置1,再读取加速度地址数据就等于从FIFO缓冲器读数据吗?手册介绍FIFO很少,请指教!

网友:
分享光荣,目前正在用MPU6050做个计步器,做个记号,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要是FIFO使能第三位置1,再读取加速度地址数据就等于从FIFO缓冲器读数据吗?手册介绍FIFO很少, ...

不好意思,我没有搞fifo,看完也不大懂

网友:
系我看过最全的资料,顶上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小弟不才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希望看到了能回答一下谢谢:
1.用MPU6050做姿态检测的话,从采集数据到DMP处理数据最后输出这样一个过程响应时间能多少呢?
2.经过DMP处理后的角度检测分辨率理论上能达到多少呢?实际上呢?
3.角度检测的量程范围是多少呢?
4.测量的误差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左右呢,最好具体点,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赞一个,学习了

你真学习了吗?

网友:
正能量,必须要顶啊

网友:
楼主牛人,正恶补中,收藏了

网友:
感谢楼主,赞一个先~

网友:
很详细,赞一个,想LZ学习。

网友:
相见恨晚阿~!

网友:
好贴,楼主的贴解决大问题

网友B:
I2C初始化成功

I2C从机地址设置错误,请将AD0端口接地
FF

1.DMP设备初始化成功

2.DMP设置传感器成功

3.设置FIFO成功

4.DMP设置采样率成功

5.DMP加载运动驱动固件失败

6.DMP完成设置初始方向设定偏差

7.DMP使能成功

8.DMP设置FIFO速率成功

9.Dmp启动失败
这个是为什么?从机地址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初始化成功

I2C从机地址设置错误,请将AD0端口接地

认真看下帖子啊,认真看下错误的提示

网友:
订到300楼!!!

网友B:
这是一个用野火STM32板子的程序,接线:IIC_SDA.PB11  IIC_SCL.PB10:http://yunpan.cn/Qi3NW9wdZtn7t (提取码:1f0e)

这个链接挂了,楼主,有新链接么?谢谢

网友:
赞一个,支持楼主,马克

网友:
留着有用

网友:
lz,我想问一下你们的DMP库里面哪使用了stm32f10x.h的东西?想移植到TM4C123里面,但是太多了,看晕了,

网友:
被楼主的奉献精神深深的打动了,积极关注!!!

网友:
强帖留名 火火火火火

网友:
此贴一定要顶!

网友:
顶一个,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争取顶到300楼,非常好,理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我顶啊  好想看下 卡尔曼算法

网友:
一天一顶  一顶一天

网友:
添砖加瓦,顶到300楼

网友:
为了看到劲爆内容,继续添砖

网友(2014-08-16):
顶一顶吧,很好奇后面的内容啊。。。。

网友:
楼主很有才,写得很好,走心

网友:
为了300楼

网友:
一天一顶,一顶一天

网友T:
谢谢楼主,学到了好多东西
最近准备用六轴检测姿态,但是想检测的是手臂挥动的姿态,四轴只是相对自己转动的,手臂的话还要考虑后面动态的怎么办,有什么好建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楼主,学到了好多东西
最近准备用六轴检测姿态,但是想检测的是手臂挥动的姿态,四轴只是相对自己转动 ...

先观察波形,这个时候上位机是关键,然后频谱分析啊,各种数字滤波,各种处理喽,看哪种合适。比如防跌倒,计步器这些都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距离300楼不远了 要努力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啊,顶一个

网友:
程序跑起来,匿名上位机可以动,好开心,真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在网上找了很多代码,都不行。你的代码,终于行了。很好用!

网友:
谢谢 我只是会基础的. 学习学习

网友U:
引用 楼主:
本人有点想法,集中点精力去攻克卡尔曼滤波还有其他的滤波等,最后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学习 ...

先试试莫元卖原理/教程,看看接受度。
感觉真肯付钱买算法/代码的不是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先试试莫元卖原理/教程,看看接受度。
感觉真肯付钱买算法/代码的不是特别多。 ...

中国国情,免费先入为主

网友:
楼主牛人一枚啊,请问你用的上位机是什么程序?这么直观的表现出姿态

网友: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继续顶

网友V:
帖子的内容挺有深度,不知楼主是否精通CORTEX A9?本人正在学习,望得一人共同商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V:
帖子的内容挺有深度,不知楼主是否精通CORTEX A9?本人正在学习,望得一人共同商讨进步 ...

还没有学过A9,STM32阶段

网友:
楼主写 的很好,学习了,期待300楼

网友:
最近在研究四轴。。学习了。。

网友:
好贴!最近在看这款芯片,不过关于FIFO和DMP相关的功能和设置方法看得有点晕;看规格书说DMP有四元数和卡尔曼滤波功能,不知楼主说的300楼后的卡尔曼滤波是什么样的?是自己写的还是通过DMP获取的?

网友:
看到这么好的帖子,第一次在论坛回帖,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点想法,集中点精力去攻克卡尔曼滤波还有其他的滤波等,最后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学习 ...

研究出来的人 已经卖去了……

网友:
看到这么好的帖子,第一次在论坛回帖,顶

网友:
强烈点赞,写这么多不容易啊

网友:
很强大,多谢lz

网友W:
很好的教程,如果后续加入应用实例,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就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很好的教程,如果后续加入应用实例,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就更棒了! ...

恩,我帮你把什么都做是不是更好?

网友X:
楼主您好,请问data_to_send[3] = _cnt-4; 是发送什么数据,还有SUM的值是算发送所有数据的和吗? 我现在自己用430写的程序 发给匿名的上位机,看到他只记得RX只接受数据,但是波形什么的无法显示,请教您下data_to_send[3] = _cnt-4这个发送什么,还有SUM发送的什么?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看了下协议解决了!

网友:
楼主,没大看懂dmp的代码,我想知道你的代码的陀螺仪的量程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
非常受益 好贴 赞一个

网友:
我是帮盖楼来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恩,我帮你把什么都做是不是更好?

纯粹的教与学的建议,不需要冷嘲热讽的!教程有多一点的实例,便于大家理解掌握。
让大家掌握得快一点的教程是不是更好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W:
纯粹的教与学的建议,不需要冷嘲热讽的!教程有多一点的实例,便于大家理解掌握。
让大家掌握得快一点的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是学校老师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到这里就已经可以了。

网友:
初始化时mpu6050 放的倾角不同, 会导致程序运行时 roll角不同吗?  为什么我平放MPU6050并初始后 ,Y轴垂直朝上,roll是-90度,而有时候打斜放MPU6050 并初始化,Y轴朝上不是-90度,甚至有时候打斜放MPU6050并初始化时,roll显示0度?

网友:
根据楼主的代码,把MPU6050 竖起来 初始化, pitch roll yaw 都是0度,这是为什么?

网友Y:
我只是看看楼主的恒心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只是看看楼主的恒心

还有几层楼而已,加油

网友:
感谢楼主辛勤劳作,支持!

网友:
这个吹水也要顶

网友: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网友:
楼主,终于300楼了

楼主:
大家顶贴辛苦了,由于写这东西需要一定的时间,敬请耐心等待,自己也是非常忙

网友:
非常给力,MARK!

网友:
DMP库出的姿态确实不错,6050火就火在这了,当然价格也够便宜

网友:
祝贺到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到300楼,楼主会把卡尔曼滤波跟零点漂移,滑动滤波等解决这个运动传感器的知识也讲下,只是还差很久。接 ...

有DMP就不需要卡尔曼滤波了吧,虽然看不懂DMP

网友:
期待卡尔曼滤波讲解!

网友:
这篇帖子非常值得学习,同时也期待后文……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楼之再接再厉。持续关注

网友:
果断Mark。。。好东西。。。。楼主好人。。。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正准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Z: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16G模式

是2G模式吧- - 楼主更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Z:
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16G模式

是2G模 ...

后面其实更正了一次,都没有人注意

网友:
希望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点想法,集中点精力去攻克卡尔曼滤波还有其他的滤波等,最后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学习 ...

怎么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到300楼,楼主会把卡尔曼滤波跟零点漂移,滑动滤波等解决这个运动传感器的知识也讲下,只是还差很久。接 ...

到300楼了

楼主:
各位阿莫的好友,谢谢你们顶帖子, 由于本人最近有事情在做,所以很忙没有办法写教程,所以只能让大家再等些日子了

网友(2014-09-18):
我看了一下,那个关于pitch,yaw,roll的图应该有问题,第二幅明明是绕z轴旋转,第三幅是绕y轴旋转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好几个月前搞过MPU6050,楼主要是早点发帖,就不用那么苦B了……

网友:
顶楼主,持续关注,期待后续的教程。。。

网友:
LZ辛苦了,写得非常好,资料很全,十分感谢。

网友:
mark  正好要用到
LZ辛苦了

网友:
不错,留下记号

网友:
写的很详细,顶起来。。

网友AA:
引用 楼主:
24小时后就没有办法编辑了,在这里继续写。
圆点博士DMP库移植
刚才说到DMP移植,要上资料。

LZ你好,我学习了一下你的这个读取DMP的程序,有个很简单的问题,里面有一句代码
#define AnBT_MPU6050_INT                        GPIO_Pin_3                //PB3
#define AnBT_MPU6050_INT_PORT                GPIOB
这个看不懂什么意思,不是这个芯片只要接SCL,SDA,VCC,GND四个端口就行了么??
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换SCL,SDA的口,是不是只要在
#define ANBT_I2C_SDA                 GPIO_Pin_7
#define ANBT_I2C_SCL                 GPIO_Pin_6
这两个改下就行了?新手很多不太懂,请麻烦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你好,我学习了一下你的这个读取DMP的程序,有个很简单的问题,里面有一句代码
#define AnBT_MPU6050_I ...

LS好聪明啊,一个一个来。
1.那个IN管脚是一个中断功能的,我看数据手册看了半天也没有完全看明白,可以自己去看下数据手册
2.实现基本的功能还需要一个AD0接地,如果不懂,你看下文章里面说I2C地址的地方就会明白
3.那四个管脚是可以随便接的,是不是可以随便接你要看是软件I2C还是硬件I2C,这个也自己去看下

网友:
代码很清晰

网友AA:
引用 楼主:
LS好聪明啊,一个一个来。
1.那个IN管脚是一个中断功能的,我看数据手册看了半天也没有完全看明白,可以 ...

LZ你最后一个没说呢,
#define ANBT_I2C_SDA                 GPIO_Pin_7
#define ANBT_I2C_SCL                 GPIO_Pin_6
这里接的就是SCL和SDA接的是PB6,7,如果我要接PB10,11的话是不是只要改这两句就行了?其他我看了下好像不需要改的吧?用的都是库函数感觉就只有这个地方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你最后一个没说呢,
#define ANBT_I2C_SDA                 GPIO_Pin_7
#define ANBT_I2C_SCL ...

是这样子的,通常程序写得好移植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修改底层一个宏定义就可以了,希望LS可以在这个里面领悟到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通常程序写得好移植起来就是这么简单,修改底层一个宏定义就可以了,希望LS可以在这个里面领 ...

但是我改了之后读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难道别的地方真的没什么需要改么?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

网友:
我来顶最后一下 期待大侠知道

网友AB:
感谢Lz, 里面少了个 中断的 内容,阀值和持续时间,  LZ是否很清楚?

网友:
楼主如果能做一个pdf文档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收下了

网友:
mark 四轴MP6050教程,准备做一个

网友:
又一个飞控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感谢Lz, 里面少了个 中断的 内容,阀值和持续时间,  LZ是否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网友:
根据lz的教程 已经成功移植到tm4c上

网友:
只有加速计,怎么修正yaw?

网友:
楼主,说好的卡尔曼呢- -没了卡尔曼不高兴了

网友:
楼主太猛了,我正在学4轴飞机,你讲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
好东西,正在学这一方面的知识

网友:
向楼主致敬,这份坚持。

网友:
赞一个!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准备搞四轴, 真是一份好资料

网友(2014-10-21):
楼主特别牛,非常仔细,有心了

网友:
01.PMU6050_WriteReg(MPU6050_RA_ACCEL_CONFIG , 0x00);          //配置加速度传感器工作在16G模式

配置成0x00的话默认值是不是2g呢

网友AC:
这样的配置是2g ,备注有时候还是要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样的配置是2g ,备注有时候还是要修改的。

我已经后面修改了并置顶,可是没有人注意

网友:
MARK!!!MPU6050驱动教程

网友AD:
对了,楼主,我的也是GY521模块,八个引脚出来,XDA,XCL,AD0和INT是什么,都没搞明白,有几个疑问:
1、我的DMP数据出来,前15秒的数据和后面的数据有差别(静止不动的情况下),15秒后数据基本稳定,貌似没有找到什么办法,我怀疑是本身的温票问题
2、DMP数据使用必须等中断标志出来才能用么?
3、关于6050的中断还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对了,楼主,我的也是GY521模块,八个引脚出来,XDA,XCL,AD0和INT是什么,都没搞明白,有几个疑问:
1、我 ...

1.不要相差太多就是正常这块,不然换块MPU6050试试。
2.中断我也没有搞懂,直接看寄存器手册吧

网友:
mark以后慢慢研究 谢谢分享!

网友:
刚开始,学习中,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mark一下,好知识

网友:
好贴,支持一下,先站位~

网友:
很好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必须要mark

网友:
不错的资料,必须的得顶

网友:
绝对是三轴加速器的精华,Mark。

网友AE:
精华啊,坐等观看楼主卡尔曼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精华啊,坐等观看楼主卡尔曼讲解

还记得我嘛?卡尔曼滤波要等我真正开始做四轴才讲

网友:
mark,MPU6050移植,顶死

网友:
支持楼主,总结的很独到!!!

网友:
加速度寄存器 ACCEL_config(0x1c) 设置成0x01 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阿莫最好的作者和最好的帖子之一

网友:
用心的解答,非常感谢楼主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给我们新人少走了好多弯路  节省了好多时间

网友:
你好,不知道你在不在?
我用了你的那个读取DMP的   LYC-DMP移植    那个程序,但是上位机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你的程序我只改了IIC的两个脚,我把SCL、SDA分别改成了PB6、PB7,我只动了这个地方,因为我用的是STM32F107vc,上位机我也打开了高级收码那个开关,该设置的也设置了!就是没反应,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哪里不对吗!谢谢了!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最近在做一个CC2538的项目,有用到6轴传感仪!M了学习

网友:
写的真细致 谢谢楼主

网友:
感激不尽  正好有用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要用到~学习了

网友:
真的想收藏,就是找不到怎么收藏。。。

网友:
首创 MPU6050 教程 四轴

网友:
楼主辛苦啊,写这么多!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网友:
东西好多,有事干了~!~

网友:
虽然现在都用不上,还是要点一个赞

网友:
MPU教程 mark 真是相见恨晚

网友:
刚好在学习,THX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东西,楼主失踪好久了,没有时间回来更新贴子了,期待楼主回来讲讲各种算法。

网友:
正要用MPU6050, 赞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教程,我的小四轴终于有姿态数据输出了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期待楼主的卡尔曼滤波和滑动滤波算法讲解

网友:
收藏了,有时间研究下谢谢

网友:
楼主辛苦!非常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博大精深的6050

网友:
非常棒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
my god 原本想自己搞一搞四轴的,这么麻烦,要累死人的

网友:
难得的好帖,谢谢啦!

网友AF(2014-11-21):
写得挺不错的,不过用卡尔曼滤波效果应该会更好,还有零漂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写得挺不错的,不过用卡尔曼滤波效果应该会更好,还有零漂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 ...

开始的时候取平均值,后面减掉啊

网友:
楼主加油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支持一个   虽然我还不懂

网友AG:
楼主用的I2C驱动程序是按照那个51的时序改的么?具体修改了哪些地方呢?我用M0516读了一天了就算读WHO_AM_I寄存器也只能读到FF,感觉是6050根本没有给主机返回ACK信号,希望楼主能解答一下,我的从机地址用的是0XD0,模块本身带有4.7K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用的I2C驱动程序是按照那个51的时序改的么?具体修改了哪些地方呢?我用M0516读了一天了就算读WHO_AM_I ...

你一步一步来嘛,先判断是否是I2C写错了,没错检查MPU6050坏了没有,再者检查写入寄存器的的数据也没有错。

网友:
我操 资料好全

网友:
说得好详细啊,谢楼主

网友:
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Z轴向上的值是13750左右(2G量程),向下的值是-139600左右,已附图

网友:
必须赞一下楼主

网友:
很棒  顶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给我们新人少走了好多弯路  节省了好多时间。期待楼主的后续文章。

网友:
标记,mpu6050教程

网友:
有打算学习mpu6050,这么好的资料,先收藏了。ps:为什么第一段的字体特别小,是浏览器的原因吗?

网友:
同是学生,正在学习6050,感谢分享这么多资料

网友:
支持楼主,来学习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
支持楼主,非常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上位机也是楼主写的吗?太帅了。

网友AH:
楼主,我一直过来代码出现错误,如下:
I2C初始化成功

1.DMP设备初始化成功

2.DMP设置传感器成功

3.设置FIFO成功

4.DMP设置采样率成功

5.DMP加载运动驱动固件失败

6.DMP完成设置初始方向设定偏差

7.DMP使能成功

8.DMP设置FIFO速率成功

9.Dmp启动失败

verify product ID 是0x68.
加载运动驱动固件的时候,写进入的数据和读出来的数据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大家好,我的芯片是6050C
DMP出来的数据,发送到匿名科创地面站之后,有的时候,会出现,尖峰毛刺波形,幅度还比较大,有谁遇到过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FIFO刚开始总是overflow。

网友:
感谢楼主,终于在我的小蓝牙板子上弄好了。
不过为什么刚开始波形很乱。

网友:
正在找DMP资料呢,楼主尽然搞这么全面的资料啊,谢啦谢啦!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

网友:
必需MARK,资料很有用

网友(2014-12-22):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读地址时串口输出有两个,一个0x68 一个0x1f??

网友:
刚刚移植好,我用的是MPU9150.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把电子罗盘的数据也融合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点想法,集中点精力去攻克卡尔曼滤波还有其他的滤波等,最后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学习 ...

愿意购买,现在正在学习,到时联系我ghdnui@qq.com

网友:
资料太牛逼了,谢谢分享

网友AI:
请问楼主MPU6050中的FSYNC的作用是什么? 我看到有人接地有人接控制器引脚。有些不知所措!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问楼主MPU6050中的FSYNC的作用是什么? 我看到有人接地有人接控制器引脚。有些不知所措! ...

读寄存器手册看到好像是可以测量模拟输入,哪里有接遥控器?有程序来研究研究吗?楼主头像出处?

网友AI:
引用 楼主:
读寄存器手册看到好像是可以测量模拟输入,哪里有接遥控器?有程序来研究研究吗?楼主头像出处? ...

感谢楼主及时回复!哦,我说是接单片机引脚。头像网上随便找的!

网友:
赞~~写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感谢楼主及时回复!哦,我说是接单片机引脚。头像网上随便找的!

具体看手册即可

网友:
我喜欢这个论坛,大家都很热情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2015-01-23):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MARK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好东西,最近正好用到,收藏

网友:
第一行的字太小了

网友:
收藏了,挺好的学习资料,现在还没用大,等用到了好好看看…………

网友:
太棒了。学习一下,很有用。

网友:
太详细太全面了,收藏备用

网友(2015-03-05):
楼主, 很感谢你无私分奉献,正需要

网友:
不错的资料,虽然现在没玩四轴

网友:
正需要  谢谢楼主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像你学习!!

网友:
楼主是火哥吗?

网友:
有耐心的都是牛人

网友(2015-04-11):
这个一定要顶,好贴,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是直接用你的程序的,但显示“DMP加载运动驱动固件失败”,而且“Dmp启动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遇到了这两个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初始化成功

I2C从机地址设置错误,请将AD0端口接地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国情,免费先入为主

我买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您好,请问data_to_send[3] = _cnt-4; 是发送什么数据,还有SUM的值是算发送所有数据的和吗? 我现在自 ...

我也是用的430,能否留个Q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我一直过来代码出现错误,如下:
I2C初始化成功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
大爱楼主,毕业论文得感谢你了

网友:
很详细啊,谢谢楼主,赞。。。

网友:
先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支持下,希望楼主继续完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先收藏了吗、,遇到问题再来找LZ请教

网友:
MPU6050教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确实是好资料,谢谢!

网友(2015-05-11):
记号下,这个东东 好像很强大的说·

网友:
赞一个,离300楼还很远呀,看来卡尔曼滤波是学习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小时后就没有办法编辑了,在这里继续写。
圆点博士DMP库移植
刚才说到DMP移植,要上资料。

楼主的帖子绝对精华,正在写论文,其中一些idea也给了我很多灵感,万分感谢,以后有好东西也会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个需要mark,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starlino.com/imu_guide.html再附上一个英文讲解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网站

楼主太给力,说的太正确了!

网友:
楼主真大神~~~~~~膜拜~   赞一个~~~~~~

网友:
获取四元数 欧拉角  硬件非要接INT中断管脚吗?

网友:
借鉴楼主的教程已经在tms320f28335上成功读出了mpu6050的所有数据,再次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主,已经在28335上成功读出了mpu的数据,再次感谢!

网友(2015-07-01):
请问一下:如果板子上还有个喇叭,那么应该让喇叭与磁力计保持多远的距离比较好呢?

网友:
开始玩陀螺仪,为四轴做准备,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下载所有的东西,包括教程,我已经整理放在
http://pan.baidu.com/s/1o69Kkxs ...

百度云盘链接不能用了,麻烦再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这个mpu6050的挺全的,

网友:
感谢大神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一定向向楼主学习。

网友AJ:
楼主的那个云盘已经失效了,有没有好人在分享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的那个云盘已经失效了,有没有好人在分享一下呀

自己下载下所有的文件吧,那个云盘不是我分享的

网友:
真是奇了怪了,我的roll和yaw读出来很正常,但是pitch在转过较大角度的时候roll和yaw也会突变

网友:
点赞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网友:
留着,将来继续学习。楼主很棒

网友:
好资料  正在学习这个呢 赞一个

网友(2015-08-02):
哇塞,非常丰富。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我再用圆点的DMP库的时候,为何每次复位之后,不管什么角度,读取的数据都是0,请问是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下载所有的东西,包括教程,我已经整理放在
http://pan.baidu.com/s/1o69Kkxs ...

很可惜,链接又失效了,能否恢复,建议多网盘备份

网友:
mark,好人呀,学习中!

网友(2015-09-09):
谢谢楼主的分享,作为一个51新手,前段时间做国赛风力摆的时候,MPU6050没有理解透彻,很谢谢楼主,发的贴,对自己有了很大的帮助!真的很感谢你!

网友:
手上有一台 DJ的  有时间了 拆了 看看

网友:
MARK  四轴传感器MPU6050

网友:
继续摸索中,好资料

网友:
刚想学mpu6050就发现您的帖子了,先mark了~~~谢谢

网友:
今天看到,的确是好资料

网友:
最近在学四轴,学到MPU6050,有点迷茫了。

网友:
这个必须标记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最近正好研究一下

网友:
大赞楼主,希望能好好学学

网友(2015-10-13):
引用 楼主:
本人有点想法,集中点精力去攻克卡尔曼滤波还有其他的滤波等,最后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学习 ...

理解楼主

网友:
我有个关于读取MPU6050的问题:

图中是匿名的读取方式:连续读14字节的传感器数据寄存器,但是为什么不去FIFO呢?既然有FIFO就该有用它的好处吧。

网友:
MPU6050除了做飞行器还可以做什么?

网友:
非常好,顶起。不过请问一下楼主,你MPU6050程序里计算温度的公式是从哪得来的,我在芯片手册里找到的不一样呀?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楼主强大V5

网友:
教程写得合很好 支持楼主

网友(2015-11-17):
mark, 留名。这个厉害,我之前就只用过arduino中别人写好的库搞过原始数据就没继续了

网友:
初学者楼主?你让我们变得初学都不如了!呜呜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对我们初学者帮助很大!顶一下,希望继续!

网友(2016-01-12):
这么好的帖子的确要顶啊

网友:
手下,最近在搞这个玩意,挺好玩的。

网友(2016-02-13):
手机的传感器有MPU6050的功能吗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  做的很厉害  当年做过重力传感器 不过没有楼主做的这么精细  拜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starlino.com/imu_guide.html再附上一个英文讲解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网站

楼主感谢教程,楼主你的网盘链接都挂了,能不能补一下呢?

网友:
好帖赞一个,谢楼方

网友:
第一次通读了帖子。楼主写的真心好。
可能是楼主太忙了,最终还是没看到卡尔曼滤波的部分,期待~

网友:
写的很详细,就是太啰嗦,有些很基础的东西不用来回重复

网友:
谢谢楼主,花了不少心血,支持!!!

网友(2016-04-10):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可惜网盘的资料都没了

网友:
回复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2016-05-10):
一直觉得这个帖子挺棒的

网友(2016-07-18):
看了之后去买了一个模块,运行了一下,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点想法,集中点精力去攻克卡尔曼滤波还有其他的滤波等,最后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学习 ...

为什么,我现在才看到?楼主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交流的 地方啊

网友:
太牛了,必须支持!

网友(2017-01-19):
好内容,感谢分享

网友:
请教楼主二个问题。如果了两个MPU6050和单片机通信,一个问题是,硬件电路如何级联?二个问题是通讯的大致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写得太好了

网友(2017-02-23):
真是细心之作 追求的就是工匠精神

网友:
有问题请教一下,DMP处理以后的数据需要在用卡尔曼滤波嘛?
我的理解是,DMP会自动处理,融合数据。看结果也是蛮稳定的啊?

网友C:
顶一下   希望楼主大神能给讲讲滤波

网友(2017-06-28):
楼主,请教一下,用了DMP就没法用卡曼滤波了是吗? DMP内部已经有滤波了是吗?

网友:
为楼主的分享大大点赞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精彩讲解。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道楼主使用的是匿名地面站哪一个版本啊?

网友(2017-09-27):
膜拜大神

网友(2017-11-04):
感谢楼主的共享! 先保存下来慢慢阅读

网友(2018-04-11):
良心贴,6050必看贴

网友(2018-05-14):
感觉写的很详细,待我有时间慢慢看!先自己实现一下!

网友:
mark一下 真心不错。。。。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mark , 研究好几天了,要移植到STM8S003上

网友(2018-07-01):
老帖被翻出来了,MARK

网友(2018-09-23):
很不错,期待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2018-12-21):
买了这个模块,但还没玩上。

网友:
很详细,标记一下~~

网友(2019-04-04):
引用 楼主:
把寄存器英文版勉强读完了,还有一些不懂,不过那个self_test是来检测器件有没有坏,好像不能解决偏差。 ...

self_test是上电初始化,置零的。

网友(2019-08-19):
mark  mpu6050  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2020-08-15):
great! 非常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2021-05-13):
马克一下!!!!

网友:
没见楼主下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