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教有关pwm

楼主(2014-05-15):
keil仿真能看到两路pwm波,但无法驱动直流电机,频率为1khz,测得输出电压为0,这是什么情况?希望各位给些建议和思路,谢谢

电路图见六楼更新

2014/5/15 16:38更新
每次修改占空比别忘了重新配置定时器,而我的默认状态小车停止,占空比0%,因此输出电压一直为0

网友A:
上示波器,用IO直接驱直流电机吗?会烧IO的

网友:
上电路图和驱动方法?这样不好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用IO直接驱直流电机吗?会烧IO的

+298

网友B:
楼主上一下电路图吧,仿真能出来的的话应该程序差不远,应该是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一下电路图吧,仿真能出来的的话应该程序差不远,应该是电路出了问题。 ...

开发板外接298
使用PWM0、PWM1引脚控制ENA、ENB,

核心板部分:

外接L298N:

配置:
    ENA_PWM0        PA.8        TIM1_CH1
    ENB_PWM1        PD.12       TIM4_CH1
技术手册pic1:

技术手册pic2:

修正:
与74244【三态缓冲器】的接口电路,仅用于板载298,单电源供电不稳定没有使用板载298

楼主:
        ENA_PWM0        PA.8        TIM1_CH1
        ENB_PWM1        PD.12        TIM4_CH1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A_PWM0        PA.8        TIM1_CH1
        ENB_PWM1        PD.12        TIM4_CH1

另外L298的控制引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L298的控制引脚呢?

IN1-2:PC.11、PD.2
IN3-4:PC.10、PC.12

四个控制端不影响pwm输出啊

网友(2014-07-14):
楼主,主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2015-02-16):
stm32f103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