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陶瓷天线吗?

楼主(2014-05-15):
如题,大家有用过陶瓷天线吗?

网友A:
2.4G的,GPS螺旋天线,都是用陶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GPS螺旋天线,都是用陶瓷的。

规格多大的?

网友:
这个怎么回答你?各种规格都有,你先确定自己需要的参数要求,然后去查是不是有这种规格的。陶瓷天线台湾和韩国有很多公司做的。

网友:
GPS和北斗导航类的用陶瓷比较多
尺寸规格也不固定
一般是同一个厂家,性能越高的话,尺寸面积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