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移动电源竞赛-原理图-MCU-HR7P201

楼主(2014-05-15):
MCU改为201后,还增加了一些功能,这就是引脚多的好处。

1、输入直通使用P-MOS(网友liufabing建议)。
2、输入电压测量。
3、MCU使用3V的LDO供电。
4、LDO输入端加6.2V稳压管,保护用。
5、加入一片LMV324,一片LMV538放大ADC的输入信号和阻抗匹配。
6、加入NTC温度测试(放到电池处比较好)。
7、加入负载接入检测功能(网友wangjiati 建议)。

已更新GND问题。

网友A:
原理图除了附件MCU接地部分有疑问外, 没有其他问题, 辛苦大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除了附件MCU接地部分有疑问外, 没有其他问题, 辛苦大家啦

谢谢提示,RESET电容GND与KEY的GND应该与MCU是同一条。
已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RESET电容GND与KEY的GND应该与MCU是同一条。
已更新。

OK, 老陈给力
下面看家体啦

网友B:
跟进中.....很快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进中.....很快有结果

支持你  期待移动电源

网友(2014-07-07):
有点不明白,图上的vcc_op是358和324的供电,这个是不是要单片机pwm控制输出电压啊

网友(2017-06-22):
MARK 海尔移动电源竞赛-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