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orrior10.6太烂,多次DEBUG,观察窗口变成这样(已解决)

楼主(2014-05-15):
加进去的变量自动给你重复无数个

网友A:
别生气,呵呵,其实你还可以有其它的选择啊!像IAR、GCC、KEIL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生气,呵呵,其实你还可以有其它的选择啊!像IAR、GCC、KEIL等等!

已经入了这个道,项目开发正在进行 ,至少。现在不能换

网友:
不是有两个版本吗? 一个老版本一个是eclipse

网友B:
楼主你指的是没有加这些变量,经过DEBUG之后就会自动加进去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如果想看你自己的变量,你需要右击添加到“add watch expressions”中,然后再expressions中可以查看你关心的变量,这个variable窗口是用于将运行到的全局变量都放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指的是没有加这些变量,经过DEBUG之后就会自动加进去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

比如 我第一次BEBUDG的时候加入了A,B,C3个变量
然后多次DEBUG之后,DEBUG窗口里会变成
ABCABCABC...N个ABC
并且无法删除其中重复的ABC,只能全部删除然后重新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如果想看你自己的变量,你需要右击添加到“add watch expressions”中,然后再expressions中可 ...

是的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如图所示: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这么做的

亲,你的变量窗口是varialbles不是expressios,你看错地方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不客气,马上帮你看KE eeprom的题,不要着急,有问题我肯定会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马上帮你看KE eeprom的题,不要着急,有问题我肯定会帮你的。

EEPROM读写不成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EPROM读写不成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你最好分享下你的解决方案,然后帮我结贴哦。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出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最好分享下你的解决方案,然后帮我结贴哦。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提出交流。 ...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在Codeworrior里设置
使得每次DEBUG的时候不擦除EEPR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如何在Codeworrior里设置
使得每次DEBUG的时候不擦除EEPROM

你每次masserase了没?

网友C:
Eclipse-CWde 的调试确实非常的低效率 ,主要是JAVA虚拟机导致的吧 ?只要是 ECLIPSE都会速度底下的 ,我现在 就用IAR开发 K10系列 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lipse-CWde 的调试确实非常的低效率 ,主要是JAVA虚拟机导致的吧 ?只要是 ECLIPSE都会速度底下的 ,我现 ...

楼主的问题是看错地方了。

网友D(2014-09-24):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看错地方了。

大神 我现在有一个TWR-K60D100M  现在还处于刚开始学习阶段 有很多不会的地方  希望您多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 我现在有一个TWR-K60D100M  现在还处于刚开始学习阶段 有很多不会的地方  希望您多指点指点 ...

你在另一个坛子已经和我联系上了,有问题在一个坛子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