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公司和家里的电脑怎么同步文件

楼主(2014-05-15):
小弟在实验室有一台电脑,宿舍有一台电脑,经常遇到数据不同步的问题,就是想在宿舍访问实验室那台电脑上面的文件在实验室访问宿舍那个电脑上的文件,这个该怎么实现?原来用的是百度云,每次都要手工同步,真的是太麻烦了,有木有别的办法?

网友A:
搞个移动硬盘,走哪带哪。

网友:
金山快盘试试看

网友:
百度云可以自动同步啊!

网友:
百度云同步盘可以自动的啊__@

网友:
以前用酷盘,多人同时同步

楼主: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远程访问什么的?或者将其中一台电脑作为类似于服务器的那种,另一个作为终端进行访问。

网友:
酷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移动硬盘,走哪带哪。

这个我也试过,稍稍有些不方便。

网友B:
Dro.pbox | Go.ogle Dri.ve | One Driv.e 这三个不知道哪一个在内地可以使用?

网友:
参考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9993

网友:
Dropbox。邀请朋友最多可以升到18G空间,够用了。

网友:
我用快盘,修改完的东西,2秒内就开始帮你上传上去。

网友:
github
googlecode
放工程足够了。。。

资料什么的移动盘

网友:
U盘,现在U盘容量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ro.pbox | Go.ogle Dri.ve | One Driv.e 这三个不知道哪一个在内地可以使用?

DropBox可以,但訪問網頁比較慢。
Box的PC端軟體被GFW攔截,又無法設置代理,所以無法使用。

网友:
快盘,比较有用的几个功能分别是定时更新,每天下班前强制更新一遍,指定忽略文件的扩展名,编译后的.o.i神马的就不用同步了,最后还有不怎么方便但是堪用的历史找回功能。
国内速度还可以。

网友:
Splashtop Remote Desktop,一台电脑装Client,一台装Server,Windows版本都免费。要穿内网的话需要订阅,60元每年。想省钱的可以通过设置NAT,DDNS搞定

网友:
国内坚果云不错,我在用,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iCloud 可以轻松解决,如果你用mac os

网友:
Dro.pbox    不用抢也能用,但是客户端不墙下不到。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Dropbox,一直用这比较稳定的

网友:
金山快盘很好用。

网友:
百度云,轻松解决。

网友:
team viewer远程控制感觉不错,也可以同步文件

网友:
金山快盘啊。一直用这个。
我还搞了个移动硬盘。用同步软件来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ropBox可以,但訪問網頁比較慢。
Box的PC端軟體被GFW攔截,又無法設置代理,所以無法使用。 ...

这真让我讶异啊!为何百.度云及什么快盘等都可以使用,而其他的 Box 及 Drive 等却管这么的严呀?!

我只能说....在天.朝生活....真的是很辛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真让我讶异啊!为何百.度云及什么快盘等都可以使用,而其他的 Box 及 Drive 等却管这么的严呀?! {:fun ...

國外的IP,GFW就算不攔截,也會幫你減速。
一箇例子,我電腦上裝的DropBox,同步很順暢。而我的黑莓Q5上自帶的DropBox,卻無法連接。說明DropBox官方對PC端是有針對大陸進行優化的,將我的帳號列爲大陸帳號,同步到大陸的服務器上。而黑莓Q5因爲沒有在大陸發售,所以上面的DropBox自然亦沒有經過這項優化了。所以這根本就不是甚麼Box的問題,而是GFW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國外的IP,GFW就算不攔截,也會幫你減速。
一箇例子,我電腦上裝的DropBox,同步很順暢。而我的黑莓Q5上 ...

唉!这真是不仁道呀!
不过我们这一般工作上都会使用这些 Box 及 Drive 的,但是就我的感觉对这些 Box 及 Drive 做同步仍不是最快的。
在我们这儿,公司及我自家还有手机的 3G 都是走中华电信的,所以唯有使用他们推出的 CloudBox (云端资料柜) 这才是较快的。
我在家里 Try,我用的是 100 / 20 Mbps Down / Up Load 网速,这 CloudBox 就几乎是 10多MByte / 2多 MByte 在 Down 与 UP Load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ro.pbox | Go.ogle Dri.ve | One Driv.e 这三个不知道哪一个在内地可以使用?

dropbox可以
要升级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ropbox可以
要升级容量

我目前有 50 多 GB,都是免费的,估计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有 50 多 GB,都是免费的,估计应该是够用了!...

为毛我只有2G

网友:
快盘,稳定好用,我现在有1.2xTB空间

网友:
svn、git之类的吧。

网友:
这些啥 Box & Drive 的有时也学会了不定时的放福利,我是在我们这的 Mobile01 看到有人发帖告知才赶紧去抢福利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