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烫手,正常吗?

楼主(2014-05-15):
AD9850小板,信号发生器,以前没注意,刚发现晶振很烫手,连主芯片也有点温度(输出信号在100Hz,1V Vpp),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
也许从主芯片出来的热量

网友A:
可以做饭用么?

网友B:
晶振还是钟振?是不是3.3v和5v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饭用么?

哥,你该减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该减肥了。。。

姐,我还没你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还是钟振?是不是3.3v和5v的区别?

说支持3,3V 和5V。

网友C:
看截图是安富莱的AD9850模块?我自己的用着没遇到过晶振会烫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截图是安富莱的AD9850模块?我自己的用着没遇到过晶振会烫的情况

我接到51上面了,是5V,你是不是用的3.3V的呢?

网友D:
这是有源晶振吧?AD9850一般用125MHZ的,发热很正常。
还以为你是说HC48那种两脚晶振发烫。当然也不是不可能,以前朋友做电子管电台发射单元时就遇到过晶振由于高压强烈谐振导致发烫冒烟的。

网友E:
把爪子放上去2分钟,如果能忍住,则正常;如果忍不住,则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有源晶振吧?AD9850一般用125MHZ的,发热很正常。
还以为你是说HC48那种两脚晶振发烫。当然也不是不可 ...

不懂那么多了,正常就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爪子放上去2分钟,如果能忍住,则正常;如果忍不住,则不正常。

还不至于那么烫。摸一会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到51上面了,是5V,你是不是用的3.3V的呢?

STC89C52,5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爪子放上去2分钟,如果能忍住,则正常;如果忍不住,则不正常。

下次把马哥的爪子往恒温晶振上按两分钟。。。。。(^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至于那么烫。摸一会没事。

那就没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把马哥的爪子往恒温晶振上按两分钟。。。。。(^V^)

曾经被芯片烙过烙印

网友G:
有温度应该正常吧。
郁闷,昨天嘴被烙铁烫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下次把马哥的爪子往恒温晶振上按两分钟。。。。。(^V^)

估计有七成熟了吧……

网友:
晶振也发烫,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有七成熟了吧……

上刀叉!!!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过一个9850模块,用的是个大的有源晶振,也是很热,不过还不算烫,貌似这么高频的晶振都这样? 也许9851有个6倍的PLL,晶振的功耗就不会这么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温度应该正常吧。
郁闷,昨天嘴被烙铁烫了。

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做到的!!!

就跟零下三十度也有人去舔电灯柱一样,这大热的天有人舔电烙铁有啥奇怪的?

网友:
看来热天舔还是很神奇的,应该是不会冒烟?

网友:
那还用说,肯定是不正常啊

网友:
應該差不多 把烙鐵頭靠近鼻子及上嘴唇 感測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