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楼主(2014-05-15):
1.请帖吧里的大神看看这个驱动图有什么不妥的;
2.请问这些电阻电容怎么选取?尤其是自举电容电阻!

网友A:
把所有的4148换成肖特基二极管,

gs端的电阻阻值太小了,换个10K的就可以了,。

别的还没仔细看。

网友B:
r8 r9 r18 r19好像不用加吧
控制电压推荐用15V,楼主用的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4148换成肖特基二极管,

gs端的电阻阻值太小了,换个10K的就可以了,。

恩恩,r2 r3 r6 r7应该选多大的啊?我参看的是别人的原理图,是20欧,不知道行不行,还有就是IRGB4056D的栅极驱动电流是多少啊?我看了它的datasheet,没查到,只查到漏电流,我怕前面的半桥驱动芯片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 r9 r18 r19好像不用加吧
控制电压推荐用15V,楼主用的是12v

恩恩,r2 r3 r6 r7应该选多大的啊?我参看的是别人的原理图,是20欧,不知道行不行,还有就是IRGB4056D的栅极驱动电流是多少啊?我看了它的datasheet,没查到,只查到漏电流,我怕前面的半桥驱动芯片驱动不了

楼主:
大家下载了给点建议啊,自顶一下

网友C:
你的采样电阻呢?

网友D:
2楼纯粹是乱说。G级电阻还整1k,一辈子也别想导通。20欧姆合适。个人觉得R5,C2,之类的都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采样电阻呢?

你说的是哪个采样电阻?查资料都没提到采样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纯粹是乱说。G级电阻还整1k,一辈子也别想导通。20欧姆合适。个人觉得R5,C2,之类的都可以去掉 ...

看清楚好不好,是GS电阻,不是G极电阻。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纯粹是乱说。G级电阻还整1k,一辈子也别想导通。20欧姆合适。个人觉得R5,C2,之类的都可以去掉 ...

没文化真可怕。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C:
我发现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上传过原理图,看来你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上传过原理图,看来你没仔细看

不记得啊,什么原理图

楼主:
这是改进后的图,请大家帮忙看看关于输入逻辑,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4-06-17):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上传过原理图,看来你没仔细看

老兄我已经看了,是有原理图吧

网友:
G极电阻选个51欧姆应该可以,GS之间电阻最好选10K以上电阻,电容可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我怎么看不懂这些图的原理?

74HC573,74HC04这两个逻辑器件的功能,为什么不能用程序完成?

这个图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告诉我为什么不?

我也正在改,比较纠结,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采样电阻呢?

在吗?老兄,请问im2000s能够和半桥驱动芯片连接吗?因为我用的是半桥驱动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吗?老兄,请问im2000s能够和半桥驱动芯片连接吗?因为我用的是半桥驱动芯片 ...

这个我不知道,你对比一下HIP4081和你的半桥驱动芯片的逻辑电平信号处理方式是不是一样吧。
不过我印象中HIP4081和IR2104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不知道,你对比一下HIP4081和你的半桥驱动芯片的逻辑电平信号处理方式是不是一样吧。
不过我印象中 ...

这两个能比吗?一个是半桥驱动芯片,一个是全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不知道,你对比一下HIP4081和你的半桥驱动芯片的逻辑电平信号处理方式是不是一样吧。
不过我印象中 ...

老兄能跟你交流下吗?我qq 512659098 ,必当重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兄能跟你交流下吗?我qq 512659098 ,必当重谢!

半桥2*2个控制信号,全桥就是4个控制信号,为什么不能比?
有问题在这里讨论吧,这里牛人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桥2*2个控制信号,全桥就是4个控制信号,为什么不能比?
有问题在这里讨论吧,这里牛人很多的 ...

哦哦,确实是这么个道理。我刚才看了,两个芯片的逻辑关系确实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桥2*2个控制信号,全桥就是4个控制信号,为什么不能比?
有问题在这里讨论吧,这里牛人很多的 ...

是不是只要符合HIP4081逻辑的半桥驱动芯片就行了啊,老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符合HIP4081逻辑的半桥驱动芯片就行了啊,老兄

刚才看了一下IMS的那个原理图,才发现他用的是L6203。
不过网上很多原理图都是用FPGA+DA+HIP4081的方案的(这方案感觉也是根据IM2000S的延伸过来的)。
如果你确定用IM2000S的话,就按照官方原理图画吧,简单一点~
不过这样的话,不知道你的毕业设计能不能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IMS的那个原理图,才发现他用的是L6203。
不过网上很多原理图都是用FPGA+DA+HIP4081的方案的 ...

我用的那个电机是48v供电的,额定电流6A,用L6203应该不行,我看看能不能换个半桥驱动

网友F:
自己做 程序是相当的麻烦哦 ,你这不采样电流呀  细分步距不会匀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 程序是相当的麻烦哦 ,你这不采样电流呀  细分步距不会匀均哦

没太懂。。。反正这次准备加上细分,上面画的图有点小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懂。。。反正这次准备加上细分,上面画的图有点小错

恒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IMS的那个原理图,才发现他用的是L6203。
不过网上很多原理图都是用FPGA+DA+HIP4081的方案的 ...

老兄,能问下那个Stepper_RDK_UM上面官方原理图的控制芯片LM3S617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IMS的那个原理图,才发现他用的是L6203。
不过网上很多原理图都是用FPGA+DA+HIP4081的方案的 ...

那个芯片貌似接的是半桥驱动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兄,能问下那个Stepper_RDK_UM上面官方原理图的控制芯片LM3S617可以用吗?

那个是CORTEX-M3的芯片,你要是用的话也可以啊~不过要自己写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CORTEX-M3的芯片,你要是用的话也可以啊~不过要自己写代码的

我目前准备用dsp来细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