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VR328P-AU烧写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4-05-15):
最近弄个小四轴,主控为328P-AU。。弄好板子准备烧写Bootloader时卡住了。。首先说一下我是这样烧写Bootloader的,方法不知正确不?
给MEGA2560下载ArduinoISP 后,连线VCC-vcc,GND-gnd,D10-dtr,MOSI-mosi,MISO-miso,SCK-sck。(大写为MEGA2560,小写为328)然后选择相应板卡:Arduino pro mini 5V 16MHz,相应端口COM,和Arduino as ISP,点击Burn Bootloader...
之后就是提示不成功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之前怀疑是贴片晶振被弄坏了(烫了很久。。。),然后换了一个很囧的插脚晶振,结果还是不行。。 求大侠指教!
之前有试过在极客工坊求救过,不过别人给出的答案不尽人意。。前后试过用UNO R3,NANO,MEGA作为ISP给芯片烧写Bootloader了的,结果就是不行。有听别人说烧写Bootloader时记得按下RESET键,之后我发现按与不按RESET,Arduino IDE提示信息有如下区别:按RESET     提示: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好像是Arduino 与电脑通讯不成功的意思)
                                               不按RESET 提示:avrdude: Yikes!  Invalid device signature.
                                                                          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this check.
貌似确实要按RESET的。。
求各位大虾指教!!(当然也有可能是芯片弄坏了或者线路有问题。。不知淘宝有无烧好Bootloder的芯片)

网友A:
你第一步得先在电脑的烧录软件里读取到目标芯片,这一步是检测你的硬件和下载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步得先在电脑的烧录软件里读取到目标芯片,这一步是检测你的硬件和下载器的连接问题。 ...

照你说,应该是想我用progisp软件给它烧Bootloader了。。但是那个熔丝位什么的如何设置?而且328的Bootloader不知道从哪里下载。。我试下先,之前玩KK的时候配有一个USBAS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步得先在电脑的烧录软件里读取到目标芯片,这一步是检测你的硬件和下载器的连接问题。 ...

啦啦啦,刚刚试了下,用USBASP给328烧写Bootloader,居然成功了。但它提示信息如下,不知有何问题。。然后我自己给328下了个简单的程序,感觉还可以,毕竟把我要点亮的LED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