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05为FM1702SL供电,会发热

楼主(2014-05-16):
大家好,78M05输入电压为12V,78M05为FM1702SL供电时,FM1702SL的工作电压为5V,78m05发热很厉害,FM1702SL有点烫,电流才70mA,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0.49W,小封装,你说热不热。

楼主:
后来,我在78M05前面串一个51R,2W的碳膜电阻,上电一段时间后,碳膜电阻很烫,78M05就不烫了,而FM1702SL还是有点烫,那样正常吗?碳膜电阻很烫怎么解决呢?FM1702SL有点烫是正常忙,高手帮帮忙啊,我弄了很久都没解决

楼主:
0.49W就会发热厉害吗?我不是很清楚,请高手指教,说清楚点,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高手

网友:
我不是高手,用7805加散热器或者贴片焊接,接地焊盘加大面积。

网友:
0.5W需要散热,否者滚滚烫

网友:
可以的话用个DC/DC,就一点都不烫了

楼主:
谢谢了,我是贴片焊接的,焊盘也有加大的,但还是会发热厉害

网友:
用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
加散热片

网友:
70mA,TO-252封装,稍微加大点焊盘就不应该很热,有40多度也正常。还是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
输入12V,输出5V,电流70mA,热损耗0.49W,热结为92摄氏度每瓦,你的温升约为46度,环境温度如果为25摄氏度,你的元件有71度的表面温度,不烫才奇怪呢。方向一:减小热损耗,减小电流,减小压差。你加电阻其实就是变相减小压差,但是这部分热量损失转移到电阻上了。方向二:增加散热面积,PCB铺大面积铜箔,加散热片

网友:
在这样的电流和电压差的情况下,还是推荐用DCDC,而不是LDO。不然避免不了电效率过低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