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指点一下这个电路能不能抗干扰

楼主(2014-05-16):
最近自己想做个东西玩玩 ,利用单片机控制家用电器开关(继电器控制200V家用电器),由于单片机io口不够,就用了753扩展一下 ,继电器驱动部分用了TLP251-4+ULN2003。现在有几点不太清楚的地方想请教一下大家。
(1) 这个74LS573 会不会在系统上电瞬间随机输出 ?进而引起继电器误动,之前看过74HC595扩展io驱动继电器的帖子,说595会引起误动。如果573也会随机输出 ,不知道 加上个R11会不会消除误动?
(2)继电器控制200V的家电  不知道 在继电器吸合断开瞬间会不会对系统产生干扰,加了光电隔离能不能起到作用。我的继电器单独在一块板子上。如果有干扰该怎么办 ?
(3)继电器吸合断开瞬间 会不会对串口传输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该怎么处理。

求大神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 是 220V

网友A:
595上电貌似不是随机输出,而是断电前的状态。可以尝试上电后立马初始595的IO管脚

网友:
我比较少用到光耦隔离,下图我一直在用,无见什么干扰问题,不过你是大功率电器最好还是继电器+接触器方式好!
这是用12V继电器,低电平有效

网友B:
595,没控制对,当然就是随机输出了。

否则,都是自己想要的输出。

LZ,你都没隔离,为什么要用光耦????

OC,你已经上拉了,所以 573的输出,上电初始化前,是 固定的,非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上电貌似不是随机输出,而是断电前的状态。可以尝试上电后立马初始595的IO管脚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highlight=5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5,没控制对,当然就是随机输出了。

否则,都是自己想要的输出。

电源可以独立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5,没控制对,当然就是随机输出了。

否则,都是自己想要的输出。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highlight=595

网友:
继电器已经隔离了。不用光耦。

网友:
什么 573,521多是多余的,5V电源处理好才是正道。干扰多数是从电源来的。要抓住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4748&highlight=595

那个帖子说明了什么?????

595有个控制管脚,可以让595的输出管脚为 高阻。

明白吗 ?????

网友:
直接最小系统+三极管+继电器都一样能搞定。
抗干扰不仅仅是电路,PCB布局布线、电源回路处理一样重要。

网友:
如果怕对串口有影响,串口隔离下,最好单片机那里也隔离下。

网友:
请不要用大字体,不然会被**。

网友:
1、上电有io变化,但不会影响到继电器,波动的瞬间满足不了继电器动作要求;
2、与控制板供电电源设计和负载情况有关,是阻容电源的话,不能与负载接到同一个插排;开关电源好些;如果是重负载,你就听天由命吧...感性负载、容性负载都要分析,然后设计RC抑制

网友:
1)573使能引脚接电源vcc或电路复位信号
2)引起干扰的因素这么多,你做出来试试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