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传感器,震动时瞬间闭合,什么电路可以维持个500毫秒.

楼主(2014-05-16):
淘宝买了个这传感器,闭合的时候瞬间导通,可以有低电平。

什么电路可以将低电平保持个500毫秒的?

楼主:
越简单的电路越好

网友:
加大10K上拉电阻及104电容

网友:
用CPLD可以实现.

网友:
顶555,史上最伟大芯片,没有之一

网友:
显然需要一个单稳态电路

网友:
三个5,这东西万能啊

网友:
和3楼的建议一样,加大10K电阻到 1M ,104的电容到1uF,绝对超过500ms

网友:
74LS123 单稳态

网友:
加大10K电阻到1M 同时接一个105陶瓷电容到地 然后去掉LED和1k电阻 如果确实需要指示 那么利用余下的一半393来完成

网友A:
>>然后去掉LED和1k电阻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会影响闭合的时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去掉LED和1k电阻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会影响闭合的时间吗?

应该是回复我的吧
去掉LED和1k电阻 的原因在于 让电容只有1M电阻一条充电支路 保证大约500mS的低电平时间
另外不会影响闭合时间

网友:
淘宝买了个这传感器,闭合的时候瞬间导通,可以有低电平。
什么电路可以将低电平保持个500毫秒的?

若像1楼电路那样采用运放或比较器,
又将同相输入端的电位器改为两个等值电阻(例如10k或几十k)串联,
且传感器的低电平输出能够低到很接近零电平的话,
那么,所需延迟时间T同反相输入端的R、C有如下关系:
  T=RCxln2
   =0.693 RC

  T=500 ms
取 C=2.2 uF, 则 R=330 k
取 C=3.3 uF, 则 R=220 k
。。。。。。

网友:
555最简单,

网友:
若用555电路,则有
  T=RCxln3
   =1.0986 RC

  T=500 ms
若取 C=1.0 uF, 则 R=453 k
若取 C=2.2 uF, 则 R=205 k
若取 C=3.3 uF, 则 R=137 k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回复我的吧
去掉LED和1k电阻 的原因在于 让电容只有1M电阻一条充电支路 保证大约500mS的低电平时间 ...

393的输出需要再反向串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93的输出需要再反向串接一个二极管

不是很理解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闭合的时候瞬间导通,可以有低电平”
如果没有二极管,瞬间的低电平过后,393的驱动能力足以瞬间拉高下 ...

请问您知道393的输出结构么? 开漏OR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我把393比较器看成358运放了,忘记393的输出级是开漏的了,这里不需要加二极管的,抱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知道393的输出结构么? 开漏OR推挽?

还是您回复的速度快,刚才的回复刚发出我就意识到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您回复的速度快,刚才的回复刚发出我就意识到我错了

只是讨论而已 共同学习 一起进步
另外感觉基础不错

网友:
你这个震动灵敏度如何?可以用在电动车报警器上吗?

网友:
回复CPLD的是什么心态

网友:
555经济好做。

网友:
还是直接用555做单稳态电路吧。

网友:
LZ做安慰棒?

网友:
那个震动传感器是两脚的 一脚是铜针  另外一脚是钢丝弹簧  弹簧套装铜针外面 一敲就能使弹簧和铜针导通
看题目这个500ms也不需要很精确 按照楼上那样 用RC充电来延时应该最实用了

网友(2017-05-22):
楼主买的这个振动传感器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D:
电路我不多说了,网上搜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我不多说了,网上搜峰值保持电路

有几分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