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纯电流放大电路,无电压放大.

楼主(2014-05-16):
请教高手,一个纯电流放大电路,无电压放大.最简单的,一直在网上搜没有答案,就是把0-5V微安级电流的电压放大一下电流,这样用采集模块采集才准确,请问有这样的电路吗?谢谢

网友:
有,当然有了。不客气。

网友:
用射极跟随器

网友:
找个运放,搭成IV转换器

网友:
电流放大,难道不是先转换成电压吗?
然后用仪表放大器或者普通的放大器,放大电压,AD采集。

楼主:
看了几位的回复,1,射极跟随器小于0.5V能测吗?
2,电压本身就有,只是电流小了,如果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不行,因为这个电压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你就是算放大倍数都没法算.谢谢

楼主:
最简单的实验方法,找一个5V电源,然后用两个电阻20M的来分压,正常的应为2.5V测量,可是一般的万用表测出来都是1.5V,我的更惨测出来0.2V.

楼主:
只有用安捷伦那台5000元的才可以测到.

网友:
静电级运放,不用谢!

网友:
当然有了。不客气。

楼主:
谢谢LearningASM ,有相关资料吗?或简单的电路我搭一下看看,谢谢

楼主:
相信这也是一种挑战,挑战高精度测量

楼主:
运放作电压跟随器为什么有电流放大作用?越详细越好。
2012-08-24 14:40 2008zhangfei | 分类:工程技术科学 | 浏览1234次
真心求教。多多指点!谢谢 分享到:
   2012-08-26 08:21 提问者采纳
电压跟随器是全负反馈放大器,反馈系数是1,反馈形式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运放是高增益器件,用运放做跟随器,增益约等于1,输入阻抗约等于无穷大,输出阻抗约等于零,表明跟随器的作用是阻抗变换。跟随器输出阻抗趋于零,在运放允许的输出功率范围内,输出电压不会受负载阻抗变化的影响,相当于恒压源,可以提供负载所需的电流,所以说跟随器是电流放大器。而内阻大的放大器,输出电流变化,输出电压就不能保持不变。跟随器输入阻抗趋于无穷大,对前级输出而言如同开路,意味着不会吸取前级电路的功率。所以跟随器一般用在输入或输出级,起隔离作用。

网友:
就是把0-5V微安级电流的电压放大一下电流
这句话真心看不懂 不知楼主是否想表达“ 就是把0-5V的微安级电流放大一下,电压不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个JFET输入的运放(eg TL082 IiB 典型值为30pA)连接成 跟随器的方式 就可以了 JFET输入的电阻高达上GΩ
另外表测出来的电压不是2.5V是因为一般表的输入阻抗也就是M欧级而已

网友:
难到楼上的都明白楼主在说什么?
我怎么越看越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电路。

网友:
以为lz要小电流进大电流出呢

搞个小电流进大电压出不就OK了? 跟我们扯啥不需要放大电压.... 存心把群众往沟里带.
搜索夸阻放大器

网友:
其实是测量的原理没搞明白。 测电压理想内阻是无穷大,测电流理想内阻是无穷小。所谓的放大也是就是缓冲级,增加输入Z

网友A:
楼主把大家带沟里去了,其实电压跟随器就是放大电流用的,相反电流跟随器是放大电压用的。

网友:
三极管:Ic = Ib × Hfe

楼主:
仿真可以了,就是实搭电路不行,8572干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earningASM ,有相关资料吗?或简单的电路我搭一下看看,谢谢

去TI上面进入 →放大器和线性器件→低输入偏置电流 放大器 (<=10pA)
像OPA347也不贵,$0.2,也就是¥1.几,就是没什么输出电流,只能做前置放大。

网友:
就是把0-5V微安级电流的电压放大一下电流

这是啥个意思。

网友:
楼主意思这样的吧,0-5V 电压信号,输出阻抗太高不利于测量。是测量电压信号,因此要保证电压信号不失真并放大电流来保证测量。
电压跟随器就是来做这个。选个输入阻抗高的共模抑制高的运放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放大内阻很高的信号,找个高输入阻抗的运放即可,如OPA129之类的

网友:
纯电流放大的意思是不是uA级输入,mA到A级输出,保持设计比例,电压范围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放大内阻很高的信号,找个高输入阻抗的运放即可,如OPA129之类的 ...

OPA129真猛,10^-13,0.000000000000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大家带沟里去了,其实电压跟随器就是放大电流用的,相反电流跟随器是放大电压用的。 ...

我这会儿算是看明白了,估摸着要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A129真猛,10^-13,0.0000000000001A

别这样好吗,还有fa级别的运放呢

网友:
opa634,缓冲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不明白的看一下7楼,实际操作一下就知了,就是电流太小了,用一般的低阻抗表来测,等于把电流变的更小了,当然测不准了.

楼主:
最简单的实验方法,找一个5V电源,然后用两个电阻20M的来分压,正常的应为2.5V测量,可是一般的万用表测出来都是1.5V,我的更惨测出来0.2V.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让我用万用表测出来就是2.5V就可以.这是目的.刚看了一个资料,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和上面说的有点自相茅盾哈:普通运放如LM324构成的电压跟随器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而输出阻抗接近零,跟随器性能非常优越,但缺点是输出电流小;

楼主:
OPA129,634 手头没有,不太方便,后面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实验方法,找一个5V电源,然后用两个电阻20M的来分压,正常的应为2.5V测量,可是一般的万用表测 ...

电流有1mA就足够对付一般的万用表了。

网友:
TL082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流有1mA就足够对付一般的万用表了。

貌似这里是0.1μA吧

网友:
LZ应该换台不一般的万用表,例如Agilent 34401,Keithley 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里是0.1μA吧

LM324输出只有0.1uA?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这里如果5V用20M电阻来分压,电流大概在0.2MA左右,所以普通万用表测不了,我这里不是说找个好的表来测,而是想用来自已做AD采样来测,用万用表都测不了,AD更难测.

楼主:
可能要10G输入阻抗,还要差分才可以的,没想到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