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节小车的左转、右转

楼主(2014-05-16):
以右转为例
方案一:左电机正转,右电机正转,左电机速度<右电机【占空比分别为30%,100%】
方案二:左电机正转,右电机反转,左电机速度>右电机【占空比分别为100%,30%】

万向轮【车轮形状】

万向轮【滚珠形状】

我正在使用的是车轮形状的万向轮,方案一右转时候和左转效果一样,现在采用的方案二实现的右转;
不知道大伙有没遭遇过这问题,如果用滚珠形状的万向轮是否好些?
在考虑是继续采用方案二,还是买个滚珠似的万向轮,大伙给些建议哈~

网友A:
滚球容易卡死,不适用

网友B:
滚球的要加润滑油,而且一进沙子就卡死,很难用的,我们现在都用第一种的,没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球容易卡死,不适用

如果第一种万向轮在前,则小车后退效果不理想;如果在后,则相反。
总之,第一种万向轮总有一种状态会达不到理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球的要加润滑油,而且一进沙子就卡死,很难用的,我们现在都用第一种的,没烦恼 ...

我试着用手转过,第一种阻力也很大

网友C:
左右两边轮子距离远一点,也就是轮距大一点,电机力矩大一点,差速转向会容易一些。  要不然如果轮距太小,电机力矩达不到的话,电机转弯的那个力矩还抵不过轮子转弯时候的侧向静摩擦力,就转不了弯。  还有那个万向轮转动摩擦力要足够小,要足够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着用手转过,第一种阻力也很大

阻力是大了点,不会很大,像滚珠有时就是在磨,一点灰尘就变慢

倒退不好我倒没怎么遇到过,你是不是想原地转弯?这种轮了转方向时是有点半径大,但转过来之后就不会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力是大了点,不会很大,像滚珠有时就是在磨,一点灰尘就变慢

倒退不好我倒没怎么遇到过,你是不是想原 ...

边走边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两边轮子距离远一点,也就是轮距大一点,电机力矩大一点,差速转向会容易一些。  要不然如果轮距太小 ...

用的第一种,主要是阻力大,转弯不灵活

网友D(2014-07-14):
楼主,你用PWM控制左右两个电机,能不能控制成走直线?用的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PWM控制左右两个电机,能不能控制成走直线?用的是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 ...

蓝牙遥控,编程控制指转弯精度;
直流电机。

网友(2014-09-19):
建议用第一种轮子,第二种用的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