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板子怎样打样最划算?

楼主(2014-05-16):
画了一块2.3x2.45的小板,不知道把它拼成10x10(16个)的板子要不要加钱,加多少?自己拼还是PCB板厂拼?

网友A:
除非你不打邮票孔  不开V切线  否则JLC都算拼版 或小批量 昨天我也这么干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不打邮票孔  不开V切线  否则JLC都算拼版 或小批量 昨天我也这么干来着。。。 ...

拼板加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板加50?

15*50=750拼版费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要批量生产吗还是只打样验证功能;
要是批量就有必要好好计算计算了,要是打样,我觉得直接发过去,50块钱做十块回来就足够用了,

网友:
可惜我现在都不知道打邮票孔  开V切线,不过现在做PCB应该不贵吧!

网友:
同一种小板 拼成一个大板 应该是不用加拼板费的。

网友:
2.3*2.45CM 单片出货,打样10PCS,常规工艺常规交期的话是50元的特价板。

可是:2.3*2.45CM 需4*4拼板连片出货的话,至少需要做5大片(SET)即80PCS; 虽然拼后尺寸在10CM范围内,但小片数量超出了10PCS,不再属于50元的特价板了(是特价尺寸范围内的特殊情况),会正常收费(有工程费+板费+菲林费等)

同线路的板子拼板连片出货,没有拼板费(系统上的拼板个数:通常指的是2-3款不同线路的板放一起打样的情况,含同线路与不同线路混拼的情况;这类多为拼板尺寸与款数报价,并不拼板连片出货,多为锣单片出货)。

只要符合样板或小批量工艺制程能力等的板子可帮顺着画拼板文件,连片出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不打邮票孔  不开V切线  否则JLC都算拼版 或小批量 昨天我也这么干来着。。。 ...

淘宝找华强,可以拼!嘉立创,无解

网友:
刚刚16*65的两种板子,打了2*50元的飘过,相对于10*10算是有点不划算,但是想一下,100元,要经过那么多人,那么多工序,还包快递,你叫我手工做,我才不干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华强,可以拼!嘉立创,无解

华强不同的板也要收拼版费的,我室友打了一次,58元10*10以内,还要自己割板

网友D:
连片出货,什么意思?给V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强不同的板也要收拼版费的,我室友打了一次,58元10*10以内,还要自己割板 ...

嘉立创同样板拼不是50是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同样板拼不是50是200

胡说,你做过吗

网友:
原来是元老啊,你最近这样做过,收2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片出货,什么意思?给V切吗?

打样连片出货,就是指:同线路的板子拼板V-CUT出货(注:需要小板的边长均在2CM以上);同线路的V割出货没有拼板费。

温馨提示:
下单时,很多选项都有说明的,可以点开来看看,一般在选项的右边。
有些选项,光标在他上面多停留一会儿,他也自己也有提示自动显现出来,后续您可留意一下,谢谢!

网友D:
第一段:
2.3*2.45CM 单片出货,打样10PCS,常规工艺常规交期的话是50元的特价板。
可是:2.3*2.45CM 需4*4拼板连片出货的话,至少需要做5大片(SET)即80PCS; 虽然拼后尺寸在10CM范围内,但小片数量超出了10PCS,不再属于50元的特价板了(是特价尺寸范围内的特殊情况),会正常收费(有工程费+板费+菲林费等)
同线路的板子拼板连片出货,没有拼板费(系统上的拼板个数:通常指的是2-3款不同线路的板放一起打样的情况,含同线路与不同线路混拼的情况;这类多为拼板尺寸与款数报价,并不拼板连片出货,多为锣单片出货)。
只要符合样板或小批量工艺制程能力等的板子可帮顺着画拼板文件,连片出货。

第二段:
打样连片出货,就是指:同线路的板子拼板V-CUT出货(注:需要小板的边长均在2CM以上);同线路的V割出货没有拼板费。

前后矛盾啊,不知道我理解力低还是什么原因,这样说吧,我只想弄明白的是,大于2cm的小板,比如2.4*2.4的,4*4拼版,你们给V切,做10张拼后的,也就是160块,是不是也是50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强不同的板也要收拼版费的,我室友打了一次,58元10*10以内,还要自己割板 ...

这个情况,跟楼主所述的:同线路拼板V-CUT出货的情况不一样。

这里指的是不同线路的2-3款板子打样需按拼板款数等来报价,一般锣铣单片出货。

不同线路的板子放在一个文件中打样(小板最多放5款)也分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板间有V-CUT线(即小板的外形线)或长槽或邮票孔,会按款数(同线路与不同线路混拼也会当不同线路来处理)加收拼费;但是若为同线路V-CTU出货,没有拼板费。

还有一种情况是:把V-CUT线放到丝印层(到时自己切开时参照用),按一款整板做,锣铣大板外形出货(不V-CUT);收到后自己想办法切开,没有拼板费。
                板间长槽尽量改短些,或邮票孔尽量少放些,板间连接位尽量留宽些;看上去不能用手掰开;收到后自己想办法切开,没有拼板费。

怎么说呢,各有各的难处。需方希望最节省费用;供方呢希望在确保品质与交期的同时,价格尽量能实惠些。

曾见过大大小小拼了40多个板子的文件(截图为文件的部分内容),要求只按面积不按款数算价。像这种情况,就没办法进行嘛。互相理解,都不容易。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任!谢谢!

网友:
直接拼,不做V-CUT和邮票孔这种,自己回来想办法割开,不会收费.
我自己都是这么干,做板的时候板材选择薄一点的.回来用钩刀划开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段:
2.3*2.45CM 单片出货,打样10PCS,常规工艺常规交期的话是50元的特价板。
可是:2.3*2.45CM 需4*4 ...

拼板,虽然只有2个字,但这两个字包含的信息量特别大,他包含很多种情况。

比如2.4*2.4的,4*4拼版,你们给V切,做10张拼后的,也就是160块,是不是也是50元钱。

这个情况,前面说过,160PCS,它虽然尺寸在10*10CM以内,但是数量超过了10PCS;是特价尺寸内的特殊情况,不是50元。说的是这个情况虽然没有拼板费,但会有其他费用,不止50元。具体以专门审核价格的同事的审核回复为准。

50元套餐特价的要求是:一款单面或双面板边长均在10PCS内,且数量也要在10PCS内,常规工艺常规交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拼板,虽然只有2个字,但这两个字包含的信息量特别大,他包含很多种情况。

有些时候也会有很小的板子,但是远远小于10*10,或者刚做的两款1/6都没有也是50元,只有10张,但是想要多点板子就不行了,对于小面积的板,如果能给20片那就好了

网友(2014-07-17):
建议嘉利创给出个说明指导文件,给我们这些客户图文并茂的说明一下做板要注意的问题,如:如何拼板及收费问题等,其他注意事项等。单发个总结贴也行。这样大家心理都明白些,也就不会去别的“更明白”的地方做板了。

网友:
不进行切割的话就不收费,人家拼的话 好像加点钱

网友:
我是顺易捷PCB这样拼过板,同款拼3个在5*5的板面,做出来是30块小板,给切好了。

网友:
说实话,不管是JLC还是其他PCB商家,赚的就是拼版的钱,我是指把大家的PCB拼到大板上,然后切割出来,除了定价有一定利润外,主要赚的就是大家PCB不足10x10的钱,如果大家都搞成10x10,还需要额外进行很多物理的加工(V-CUT,邮票孔),肯定要多收钱的。
如果单价贵到一定程度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是拼价格,还是很敏感的,怎么回答,其实答案都是固定的

网友F:
10*10以内, 相同板拼, 10片 不用加钱,   JLC 50做不了,  用 顺易捷 吧, 厂代V割  48, 就是丝印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10以内, 相同板拼, 10片 不用加钱,   JLC 50做不了,  用 顺易捷 吧, 厂代V割  48, 就是丝印差些 ...

我只能说不比JLC差,因为我同款二厂各打10块做过几次,每次都不是JLC胜出。

网友:
自己买台小切割机,回来自己割 一下就OK了。

网友(2014-08-21):
算是看懂了

网友:
拼板在他们家做非常不划算。

网友:
大厂拼板收钱的,小厂无所谓。呵呵。

网友:
我也画了一个小板,打算拼板打样,不知价格会怎样

网友:
mark 不过拼版还是淘宝吧。。。

网友:
还是没弄明白怎么收费,怎样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