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orrior10.6 DEBUG如何设置断点与取消断点(已解决)

楼主(2014-05-16):
请问codeworrior10.6 DEBUG如何设置断点与取消断点?

网友A:
在你想停的代码地方,前面空白处双击,会有个小点,如果小点打钩,说明可用。
取消也一样,双击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想停的代码地方,前面空白处双击,会有个小点,如果小点打钩,说明可用。
取消也一样,双击就没了。 ...

必须要双击前面 行号那个位置,双击后面的位置都不行。
这奇葩编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双击前面 行号那个位置,双击后面的位置都不行。
这奇葩编译器

有人回答你问题给你支持已经很好啦,呵呵,希望以后别人问到你会的问题也花两分钟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双击前面 行号那个位置,双击后面的位置都不行。
这奇葩编译器

亲,各个编译器都有自己的特色嘛!
我们的编译器设置就是在前面双击加断点的呢。
或者你通过菜单也能加。
另外,我们编译器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想查看函数或者变量定义,只需要按住CTRL+左击那个变量就可以跳过去了,不需要一定右击找定义。
所以说每个编译器都有自己的特点,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就及时帮我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