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种单片机,资源同ATMEGA169差不多,但价格要在2元左右。

楼主(2014-05-16):
ATMEGA169 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电池供电的液晶显示的系统。开BOD,50uA;不开BOD,EEPROM会改写。
价格也高。

寻一单片机:4~8K Flash,128~512个RAM,32~128个EEPROM,4 x 25段LCD(最好软件可调对比度),10位AD,1~2个USART,电源1.8V~5.5V,44~64脚LQFP
主要是单价2元左右(年需求量30~50万片)

追加:价格合适的话,裸片也行。

网友:
觉得不容易,可以翻翻台系的,和近年国内的片子,flash的几率不大

网友:
LCD 这一项打死一大片Flash的MCU。

网友:
找到了,ABOV MC96F6432。LCD 21*8,其它都比你的指标高。片上EEPROM你得去看看手册。
价格:零售3块多,你可以去谈谈。要是做到2元,记得在这说一声。

楼主:
三星单片机 S3F9488
现代单片机 MC96F6432

好像都不带EEPROM

网友A:
可以用STM8S+HT1621来实现,完美了

资源比楼主要求的要多很多。价格也预算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M8S+HT1621来实现,完美了

资源比楼主要求的要多很多。价格也预算要低 ...

谢谢。

STM8S003F3P6  只要1元多点,22个脚。  美国人做的吗?不可思议的低。

HT1621裸片0.5元。

只是STM8S+HT1621,低功耗不好做。

网友B:
大胡子,STM8L052C6T6,可以做到2.X,你要的都带。

网友:
MSP430F425看看

网友:
1.8-5.5的供电范围就打死一大片了

网友C:
bod在休眠前关掉,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MSP430F425的价格能到2元吗?5元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d在休眠前关掉,是不是就可以了

BOD好像是熔丝位设定的,软件好像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430F425的价格能到2元吗?5元以下吧

TI 的就不要考虑了,价格太贵,国产的要到你这规格的,价格也是高高在上,
瑞萨估计有适合你的,瑞萨的MCU价格便宜、型号众多。

网友:
STM8L系列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低电压和LCD的,但是价格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STM8L052C6T6,可以做到2.X,你要的都带。

请问,STM8L052C6T6能做到2元左右吗?

楼主:
STM真是秒杀很多台系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BOD好像是熔丝位设定的,软件好像关不了。

软件可以关掉的,但估计pa后缀的才可以,用过atmega48pa确认可以关掉,还有禁用jtag可能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程序用isp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可以关掉的,但估计pa后缀的才可以,用过atmega48pa确认可以关掉,还有禁用jtag可能可以进一步降低功 ...

ATmega48PA还有JTAG,真JB扯啊,呵呵。

网友:
楼上的,18楼说的是Mega169的JTAG,别激动。

BOD确实可以在休眠中关掉,Atmel有一个APP Note 说明这一点。一般来说,掉电模式下,电池的电压都较工作模式略有上升,BOD确实没有多少用处。

不过,本帖讨论低成本芯片也有它另外的价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STM8L052C6T6能做到2元左右吗?

2.5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可以关掉的,但估计pa后缀的才可以,用过atmega48pa确认可以关掉,还有禁用jtag可能可以进一步降低功 ...

谢谢。
169PA可以在睡眠时关掉BOD。
169P不行。

网友:
看来现在的芯片都不只是白菜价了

网友:
STML152R6 、 STML152R8  这两个都上5块了  含税8L152R8 得10块以上差不多

楼主:
MSP430,开液晶,一般是小于10uA。

现在,ATMEGA169PA,熔丝开BOD,睡眠前关BOD,液晶显示,RTC,1/16秒唤醒一次,28uA。
不知是不是电流还是大?

楼主:
ATMEGA169PA,液晶显示,RTC,1/16秒唤醒一次,有没有可能小于28uA?

网友:
MEGA169我用过一次,驱动液晶。没测电流。
你可以降低电压试试。工作电压降到1.5V试试。也许,1.3-1.5V也可以工作。
手册上提供的最高频率8M,可是,我加上3.6V电压,20M晶振,连续开好几天也没有事。

网友:
可以试下 LAPIS 的单片机,好像也不带 EEPROM ,低功耗都有的。价格应该也可以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想找个带LCD32*4 低功耗的MCU,不过看了一款,ST  要比 TI 贵些,不知道为什么   STM8L052C6T6   资源不 ...

看看LAPIS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SP430F425的价格能到2元吗?5元以上吧

425价格太高了

网友:
stm8s003 stm8s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左右吧。。。。

STM8L052C6T6的32.768KHz晶振,容易起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L052C6T6的32.768KHz晶振,容易起振吗?

注意stm8L系列的电压是到3.6V的

楼主:
价格合适,性能高,BUG少的话,
可以改为3V液晶了。

网友E:
哥们,我在做一款1T的8051 MCU,1.8~5.5v,256eeprom,1k sram,8k otp,12bit adc,除了没有LCD外,你说的其他都有,当然可以考虑添加LCD,预估10月份出不带LCD芯片,价格低于1元。如果你能出NRE费用的话,可以考虑帮你定制一款带LC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在做一款1T的8051 MCU,1.8~5.5v,256eeprom,1k sram,8k otp,12bit adc,除了没有LCD外,你说的 ...

楼上的老板厉害,8K OTP ,1K RAM,可以低至1.8V 的工作电压,还1元以下,非常期待,
请问老板此MCU能公开出售吗,

网友(2014-06-15):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在做一款1T的8051 MCU,1.8~5.5v,256eeprom,1k sram,8k otp,12bit adc,除了没有LCD外,你说的 ...

关注一下你的单片机

网友:
楼上的老板厉害,8K OTP ,1K RAM,可以低至1.8V 的工作电压,还1元以下,非常期待,
请问老板此MCU能公开出售吗,

我也是一打工的,这个是要出售的,谢谢!

网友E:
这个价格是不带封装的费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价格是不带封装的费用呀

噢,你说的是裸片的价格是吧,那TSSOP20 封装的,大概到啥价格呢,

网友:
刚完成了一款产品,用MEGA329,现在一看价格13块,超出预算一大截.
悲催了,打算模具开好换单片机

楼主:
找到一个单片机:
现代单片机 MC96F7616A  64脚LQFP、裸片,16KFlash,512个RAM,FLASH仿真EEPROM,4x26或8x22段LCD(16级对比度),12位AD,1个USART,1.8~5.5V,

可惜功耗不给力:RTC+LCD: >50+20uA,无RTC+LCD: >28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单片机:
现代单片机 MC96F7616A  64脚LQFP、裸片,16KFlash,512个RAM,FLASH仿真EEPROM,4x26或8 ...

我可以帮LZ解决EEPROM在 不开BOD时乱写的BUG...纯软件方案, 非常可靠....不是CRC校验多份保存之类...
我仔细查了datasheet后独家研究出来的方法....可惜后来AVR阴人, 就没用AVR,但以前 ATMEGA16做的工装还有些产品多年使用至今, EEPROM一直OK

愿意出点小钱, 我就详细教你...省钱可以去找我以前回别人的帖子, 也有发过方法, 具体有没贴过代码我自己也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STM8S003F3P6  只要1元多点,22个脚。  美国人做的吗?不可思议的低。

能发个消息给我 告知代理的电话吗

网友F:
HT69F30A/HT69F40A/HT69F50A -- TinyPowerTM I/O Flash 8-Bit MCU with LCD & 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69F30A/HT69F40A/HT69F50A -- TinyPowerTM I/O Flash 8-Bit MCU with LCD & EEPROM

HT67F488 功能很好,只是合泰的价格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