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78L24 哪个牌子好一些..求推荐..

楼主(2014-05-16):
我现在的产品用到的78L24  15  和05 ,用过一批国外的质量还不错,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只说原装进口... 后来批量采购用了国内某几个品牌,78L05和15关系不大,但78L24有一点几率输出电压严重偏低,或者某些牌子,上机就有挂了的....求推荐靠得住的牌子...KEC,JRC怎么样?谢谢....

网友A:
先说是smt还是插件的? 如果是smt的 直接上 78MXX,国产的价格差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是smt还是插件的? 如果是smt的 直接上 78MXX,国产的价格差不多少。

您好...体积原因...没法上M系列的...是贴片封装

网友:
smt那可以用 1117, xc6200 多了,自己选。 进口的只要是大厂都不错。on,fairchild,rohm,jrc。我原来有一些 JRC用不了,要转掉1个1块多大家都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