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正交编码增量计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16):
     我的正交编码增量计数配置如下:
           ftmx->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ftmx -> QDCTRL &= ~FTM_QDCTRL_PHBPOL_MASK;
            ftmx->QDCTRL |= FTM_QDCTRL_QUADMODE_MASK;
            ftmx->CNTIN = 0;//FTM0计数器初始值为0
            ftmx->MOD = 50000;//结束值
            ftmx->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 ;     //使能正交解码模式
            ftmx->MODE |= FTM_MODE_FTMEN_MASK;                    //FTM2EN=1
            //ftmx->SC = FTM_SC_PS(1) | FTM_SC_CLKS(1);
        ftmx->CNT = 0;
   使用的是FTM2。PHB接5V  很奇怪的是 PHB接5V 无读数,PHB悬空 反而能正常读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无读数是什么无读数?读出来的情况是什么?请描述详细点。

楼主:
恩 无读数 就是全部为0,读出来的情况是转动编码器,就能正确读出转速。
This Qdvalue = 27

This Qdvalue = 25

This Qdvalue = 30

This Qdvalue = 30

This Qdvalue = 31

This Qdvalue = 29

This Qdvalue = 24

This Qdvalue = 22

This Qdvalue = 21
这是5msPIT中断一次的正确读数.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K60的芯片全称是什么?那么你PHB接低电平或者3V会有读数吗?

楼主:
我用的是K60DN512.PHB接3V么试过,明天可以试一下,接0V 也是一样没读数的。有点小纠结,是不是我对datasheet的理解有误

网友:
还是好好看下芯片手册吧,虽然是英文的

网友A:
转速采集是个比较纠结的问题,特别在车上,硬件干扰对采集效果影响很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采集是个比较纠结的问题,特别在车上,硬件干扰对采集效果影响很大哦 ...

其实外部计数器也是挺好用的  只不过要把周边的辐射干扰或者传导干扰处理一下  有时候丢相会比较严重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过输入波形,是不是超电压范围,或是超过逻辑电平范围之类的?

楼主:
嗯,这个倒没注意,明天我用示波器看下,我怀疑是不是加了一个244的问题,这个明天也要试一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把输入端直接接到PHA,和PHB端口,就能正常实现PHB接高电平(3.3V和5V)就能判断增量计数。估计是加了HC244的问题。
但是我让PHB悬空也能计数,我测了十次都能正常计数,按道理讲悬空状态不明,会有一定几率出现不能计数状况的,这点很奇葩。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把输入端直接接到PHA,和PHB端口,就能正常实现PHB接高电平(3.3V和5V)就能判断增量计数。估 ...

楼主你好,解决了就好。
在输入状态下,内部也是有上下拉的,看你使能了哪个,如果悬空,会因为内部上下拉的情况,有个固定的电平。
这点,你可以通过读取GPIO电平查看,在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GPIO查看电平的,这点我之前有篇经验分享说明了这点: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613-1-1.html

网友:
另外,以后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可以在您的标题结尾处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恩,好的,我结贴。嘿嘿,刚发现您们已经帮我修改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