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DSP28335的核心板

楼主(2014-05-16):
过几天再传打样回来的实物图

网友A:
手上有几片335 334.。楼主有剩余的板子么?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赞一个~~~~~~~~~~

网友C:
布的不错啊~!

祝你调试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几片335 334.。楼主有剩余的板子么?

有多余板子,可以给你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赞一个~~~~~~~~~~

谢谢,为了节约成本,删了很多东西,尽量做得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的不错啊~!

祝你调试顺利。

谢谢,第一次画DSP的板

网友:
预祝楼主成功。

网友D:
电源似乎不太合适。
功耗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似乎不太合适。
功耗很大的。

是因为电源芯片采用的是1117还是因为其他的设计问题?

网友D:
1117的问题。个人简介。无论从3.3V还是1.8V 1.2V。虽然有些开发板是这样的设计。
你先试试吧。
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7的问题。个人简介。无论从3.3V还是1.8V 1.2V。虽然有些开发板是这样的设计。
你先试试吧。
我只是发表 ...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功耗很大,板子电源部分温度很高,大概有40-50°

网友E:
一般同类DSP板子多用的TI自家的电源芯片,而且是支持多路那种。还有这个DSP C2000系列要跑150Mhz的话,内核电压要到1.9V才行。

楼主:
板子简单的调了下,现在能够下程序,流水灯已经跑起来了,把原理图和PCB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同类DSP板子多用的TI自家的电源芯片,而且是支持多路那种。还有这个DSP C2000系列要跑150Mhz的话,内核 ...

确实这样用,我现在用的是1117-3.3和1117-ADJ,计算好了,输出的电源是1.91v,还比较稳定,主要为了节约成本啊,能省就尽量省了

网友:
必须顶一个!!!!!!!!!!!

网友F:
搞不懂为啥要 弄成四层板的样子呢? 你的中间层没有添加ne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不懂为啥要 弄成四层板的样子呢? 你的中间层没有添加net啊?

不是四层板,两层的,中间层忘删了

网友G:
28335的3.3用1117的确是会比较吃力,温度也比较高。1.9那里倒是还好没有 多热。大批量用的话还是考虑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335的3.3用1117的确是会比较吃力,温度也比较高。1.9那里倒是还好没有 多热。大批量用的话还是考虑开关的 ...

稳定确实比较高,也不批量,就自己学习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确实比较高,也不批量,就自己学习用的

裸着板子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我用TI的PS767D301做电源,也是很热,已申请到凌特的LT1764,3A的,散热面积大了,估计效果会好。

网友I:
楼主还有空PCB吗,借一个我玩玩

网友:
用1117的LDO没有问题  我们公司的产品没见到那个是LDO坏掉的 就是温度高一点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的空pcb有多余的吗?

网友:
发重复了  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楼主的空pcb有多余的吗?

PCB有多余的,最近有点忙,还没调完,只是点了个流水灯

网友J:
学习了。 个人感觉楼主的PCB画的挺好看的。  有多余PCB吗,求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TI的PS767D301做电源,也是很热,已申请到凌特的LT1764,3A的,散热面积大了,估计效果会好。 ...

1117温度真的很高了,我跑了一下午,手背几乎一秒钟就得拿开,手面还能凑合几秒钟,能把这个电源芯片的使用情况?发热情况和大家分享一下吗?方便大家以后设计与改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有空PCB吗,借一个我玩玩

板子还没调完,只调了一个流水灯,最近复习六级没时间调其他,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给你寄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个人感觉楼主的PCB画的挺好看的。  有多余PCB吗,求一块。

板子还没调完,只调了一个流水灯,最近复习六级没时间调其他,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给你寄块

网友K:
不错的板子,建议楼主的过孔不要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的板子,建议楼主的过孔不要开锡

是过孔盖油吗

网友:
是的,有的厂家是你开锡也给盖上,但有的厂家是按文件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没调完,只调了一个流水灯,最近复习六级没时间调其他,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给你寄块 ...

楼主寄给我一块吧 怎么联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板子还没调完,只调了一个流水灯,最近复习六级没时间调其他,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给你寄块 ...

我需要一块玩玩。 怎么联系楼主

网友L(2014-06-22):
楼主,还有空板吗?给我寄一块,到付。如何联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有空板吗?给我寄一块,到付。如何联系啊?

现在手上已经没有了,可以去嘉立创做几块,也不贵,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寄给我一块吧 怎么联系?

不好意思,现在手上已经没有了,下次做的话给你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需要一块玩玩。 怎么联系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手上已经没有了,下次做的话给你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手上已经没有了,下次做的话给你寄

赞一个,大几?

楼主:
引用 网友M:
赞一个,大几?

大学已经成为过去了,研二

网友:
板子很简洁的啊,不错

网友N:
不晓得现在你调的怎么样了,分享分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晓得现在你调的怎么样了,分享分享呀

基本都调完了,今天晚上调flash,除了有几个电阻的阻值换下,其他的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不过现在1117的发热有点大,是个问题啊!

网友:
学画板子,mark

网友:
板子布的漂亮,点赞!

网友:
赞一下,做的不错。28335

网友:
板子画得挺不错的

楼主:
板子都调完了,最小系统,外部ram和flash都没有问题,程序正常运行,过几天重新开给贴,把资料都传上来

网友:
给出的原理图貌似跟图片不符合啊,楼主帮忙更新下,最近想弄一下这个,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学已经成为过去了,研二

这明显还是大学进行时嘛。

网友O:
楼主的去耦电容似乎删掉了几个吧,很多引脚都没去耦。而且有去耦电容的引脚距离电容有点远啊,建议用下图方式布线
这是我自己画的28335最小系统
3.3V电源网络

1.8V电源网络

图中黄色方框为电源引脚与去耦电容引脚位置
还有就是电源楼上说用767D301热的话可以吧封装做成下图这样,中间不涂绿油,用导热胶把767的散热焊盘和他连上就可以通过底层GND网络进行散热,我实际用的就不热了

还有听实验室同学说335在用AD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热,所以我用了PTPQ的封装,就是芯片下边有散热焊盘的,封装上也类似上上述767的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去耦电容似乎删掉了几个吧,很多引脚都没去耦。而且有去耦电容的引脚距离电容有点远啊,建议用下图方 ...

学习了,布线确实没有考虑好

网友(2014-10-02):
电容摆放明显不太合理啊

网友:
持续关注!正准备学DSP

网友P(2014-12-04):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去耦电容似乎删掉了几个吧,很多引脚都没去耦。而且有去耦电容的引脚距离电容有点远啊,建议用下图方 ...

想咨询您还有多的DSP空板吗?想学习下

网友:
几层板?这个顶你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TPS767D301PWP这个电源芯片给dsp,这个电源芯片可以输出1.9,3.3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去耦电容似乎删掉了几个吧,很多引脚都没去耦。而且有去耦电容的引脚距离电容有点远啊,建议用下图方 ...

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很不错丫,有没有dsp28335的学习资料啊?我最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去耦电容似乎删掉了几个吧,很多引脚都没去耦。而且有去耦电容的引脚距离电容有点远啊,建议用下图方 ...

这个布板还漂亮啊,研究研究走线。

网友:
电源芯片还是用TI自产的吧,用1117感觉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P:
想咨询您还有多的DSP空板吗?想学习下

没有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Q:
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很不错丫,有没有dsp28335的学习资料啊?我最近也想学习学习  ...

就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就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您的板子可以发我一份吗?我想打样一块回来学习下?不知道您愿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您的板子可以发我一份吗?我想打样一块回来学习下?不知道您愿意吗?

这个是我帮同学画的哦,文件都给他了,不在我手里,你可以自己画画学习一下,不懂得可以到阿莫这里来讨论,这样有助于学习

网友R:
实物图呢?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实物图呢?发上来看看啊~

板子没在手边,过几天回去后拍照上传

网友R:
引用 楼主:
板子没在手边,过几天回去后拍照上传

好,等着欣赏你的美图~

网友:
手头有2810没有28335

楼主(2015-01-14):
引用 网友R:
好,等着欣赏你的美图~

都是自己焊的,好长一段时间了,有点吃灰了

网友S:
拍实物图要跟阿莫学。

楼主:
引用 网友S:
拍实物图要跟阿莫学。

哈哈,手机摄像头不行啊

网友(2015-03-02):
焊接应该也很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去耦电容似乎删掉了几个吧,很多引脚都没去耦。而且有去耦电容的引脚距离电容有点远啊,建议用下图方 ...

您好,能否分享下你画的PCB,学习下?

网友(2017-12-04):
赞一个,整准备学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