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30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4-05-16):
淘宝买的TPS61030,按照上面的图搭的电路,R1,R2,R3,R4的值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Vbat我选得是3.7V。LBO我悬空,我一上电,芯片就烧了,开始以为我哪里焊接错了,于是又重新焊接了一块,还是烧了。大神们,是电路有问题么?

网友A:
去TI 哪里申请样片吧,你买到的假片可能性好大。

网友B:
这几个电容很重要 尤其是输出端的,希望你没有省

网友C:
中间的接地焊盘接地没?

网友:
QFN的芯片焊好了没?升压芯片还烧了……

网友:
楼主买的 是什么封装??有QFN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TI 哪里申请样片吧,你买到的假片可能性好大。

嗯嗯,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电容很重要 尤其是输出端的,希望你没有省

输出端接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接地焊盘接地没?

这个应该是会影响输出的稳定性吧,跟烧不烧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D:
R3,R4分别是多少?Vref是多少?

这个一般就这么几种原因:
  焊错引脚,短路,开路(FB,电容等)
  参数算错
  电容达不到要求,lz用的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会影响输出的稳定性吧,跟烧不烧应该没有关系的!

你这个不清楚,我之前遇到过不稳定发热比较大的

网友E:
你的电感是不是离芯片太远了。。这个片子布局不好很容易烧的

网友:
我是从嘉立创买的片子, 应该不会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R4分别是多少?Vref是多少?

这个一般就这么几种原因:

VREF=0.5,R3=1.62M,R4=180K,电容用的是铝电解电容,应该不会是接错把,我检查了好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感是不是离芯片太远了。。这个片子布局不好很容易烧的

我是手搭的电路,没有画板!

网友F:
我好像曾经也烧过升压的片子。时间太久有点记不得了。和你的现象应该一样,上电就烧。

关注一下你的问题。

还是在找找是不是焊错线了,短路了等等。确定无误,再看电容参数什么的。

电容不省,怎么选?手册上写没写?然后再看看Layout方面有什么要求?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G:
如果 焊接没问题  没有短路 之类的 问题  那么 输入 输出电容  和 电感 很重要  我一般用陶瓷电容  线艺 公司的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VREF=0.5,R3=1.62M,R4=180K,电容用的是铝电解电容,应该不会是接错把,我检查了好几遍! ...

要求是低ESR的,是否注意?

输入输出都有并联陶瓷电容吗?
输入用一个10uf的陶瓷,输出用一个2.2uf和两个10uf试试。

另外,这个电路的电容还是尽量用低ESR...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好像曾经也烧过升压的片子。时间太久有点记不得了。和你的现象应该一样,上电就烧。

关注一下你的问题。 ...

电容我用的都是电解电容。我一直认为电容只会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所以没有怎么在意电容的选取,都是用的铝电解电容,不过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手搭的电路,没有画板!

输入、输出电容(尤其是输出电容)一定要靠近芯片,否则ESR、ESL大了瞬间就把芯片烧了。

PS:事实证明,电源电路必须留心选电容。

网友:
这种芯片烧的可能性很小。有过热保护。

网友D:
对了,还有一点忘记说了,不知lz的焊接条件如何?
61030是著名的一摸死,一定要用有效接地的焊台焊接。

网友:
这种芯片烧的可能性很小。有过热保护。

正常工作时能保护,非正常工作时就不能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是低ESR的,是否注意?

输入输出都有并联陶瓷电容吗?

用的都是铝电解电容。你说的ESR,等效串联电阻?这个联系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都是铝电解电容。你说的ESR,等效串联电阻?这个联系大么?

600kHz的频率你准备让随便抓出来的一个电解电容吸收?

从不读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还有一点忘记说了,不知lz的焊接条件如何?
61030是著名的一摸死,一定要用有效接地的焊台焊接。 ...

要这么精细啊?我是用镊子随便焊接的。上电的时候我没有摸!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这么精细啊?我是用镊子随便焊接的。上电的时候我没有摸!

谈不上精细,一摸死是有些夸张,意思就是人体感觉不到的静电放电(尤其在升压工作时)就可能击穿芯片,以前一些人 做移动电源的时候 亲身经历了。
但是侧面也说明怕静电,如果烙铁/焊台接地不良,是可能击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这么精细啊?我是用镊子随便焊接的。上电的时候我没有摸!

搭的电路很容易烧的。。我是画的板子电感和芯片离得远了点,一上电芯片就烧。最好换芯片吧,这个芯片网上挺多人说容易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的电路很容易烧的。。我是画的板子电感和芯片离得远了点,一上电芯片就烧。最好换芯片吧,这个芯片网上 ...

嗯嗯,确实要换芯片了!哥们有什么好推荐的升压芯片么?电池3.0-4.2转5V的!效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谈不上精细,一摸死是有些夸张,意思就是人体感觉不到的静电放电(尤其在升压工作时)就可能击穿芯片,以 ...

发现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是用可调电源供电的,上电的时候可调电压的电压立马减下来了,从3.7减到2.0V。唉,一个那么简单的电路既然这么折腾,准备换IC了。电池3.0-4.2转5V的,高效率,输出电流500ma左右的,有什么好推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 焊接没问题  没有短路 之类的 问题  那么 输入 输出电容  和 电感 很重要  我一般用陶瓷电容  线艺 公 ...

电容都是铝电解电容,电感我自己用铜线绕的。

网友:
有点一模死,上次也是焊好上电,结果就烧,后面又重新焊,才用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是用可调电源供电的,上电的时候可调电压的电压立马减下来了,从3.7减到2.0V。唉 ...

都告诉你了必须用低ESR 你都不听 非要随便找个铝电解

这样的态度 做不出高效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都是铝电解电容,电感我自己用铜线绕的。

你这样 不行的   低电压 升压 对器件 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不像 降压 dc dc 很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告诉你了必须用低ESR 你都不听 非要随便找个铝电解

这样的态度 做不出高效率的 ...

嗯嗯,说的也是,我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