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正式发布LGTSDK Builder集成开发环境(测试版)

楼主(2014-05-16):
LGTSDK Builder 1.3beta
-----------------------------------------------------------------------------------------------------
LGTSDK Builder是我们为LGTMCU定制的快速高效集成开发环境;
开发工具的初衷是让不了解LGTMCU的用户快速的使用LGTMCU开发产品,而不用
一开始就要阅读枯燥的编程手册;

LGTSDK Builder本身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可以配置第三方工具链(WinAVR, ICCAVR, IAR等)
SDKBuilder也支持自动生成第三方工程,比如直接生成和启动AVRStudio 4工程,便于程序的在线调试;

如果你不了解LGTMCU的使用,或者想找一个快速简单的项目开发方式, LGTSDK Builder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目前SDKBulder已经支持非常多的实用功能,涉及从了解芯片功能,外设配置,代码生成和API自动帮助等等,
我们目前发布的测试版,已经包括了对LGT的LGT8F0XA系列所有封装,已经LGT8F88A的支持,SDK部分测试;
希望大家在使用LGTSDK Builder后,给我们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会努力将它做的更加方便易用。

系统需求:
        .net framework 4.0
        Windows XP/7 32/64

建议安装:WinAVR
可选安装:ICCAVR, AVRStudio 4, IAR Embedded Workbench 5

支持硬件: SWDICE_mkII调试器

LGTSDKBuilder 快速使用指南
LGTSDK Builder 1.3beta
版本更新:
LGTSDK Builder 1.4beta
更新内容请参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710-1-1.html

界面简介:
1. 创建新项目:

2. Device View配置视图

3. 模块配置界面

4. 基于demo创建工程

5. PinView 引脚使用与快速配置界面

6. 关键字API函数搜索

7. SDK自带函数的使用帮助

8. 编译

9. 程序烧写

网友:
这个东西好,支持.

网友:
界面看起来很特别
体验一把去

网友:
支持  !  还没用过LGT  MCu   有机会要用一下

网友:
试试~貌似没有看到仿真的界面啊,虽然我的下载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
感觉棒极了

网友A:
真漂亮啊!
------------------------------
更新:
1,建议允许工程自定义保存位置。
2,API View窗口没有关闭按钮。
3,子窗口建议从父窗口继承坐标,现在的是点开以后就跑到屏幕左上去了。

WIN8 64bit,不在支持范围内,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
LGT这次要碉堡了。

网友:
这个SDK真心赞啊,就看那个配置视图就好喜欢啊
可惜我没用LGT
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B:
加个中/英文切换吧。
IO 批量设置页,选了INPUT还能选OUTPUT, 我觉得最好选了INPUT 可以自动取消OUTPU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啊!

更新:

多谢哈, 那么快就有反馈了! :)

1,建议允许工程自定义保存位置。
    >>> 是可以的, 你点那个问号,可以选目录

2,API View窗口没有关闭按钮。
    >>> 双击标题栏可以关闭

3,子窗口建议从父窗口继承坐标,现在的是点开以后就跑到屏幕左上去了。
    >>> 这个很好做,里面的很多提示窗口就是已父窗口为坐标的;
           不过有些窗口不是临时窗口,弹出来就覆盖了父窗口,也好像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中/英文切换吧。
IO 批量设置页,选了INPUT还能选OUTPUT, 我觉得最好选了INPUT 可以自动取消OUTPUT吧。 ...

目前配置里面只有配置某个I/O为输出, 下面是设置I/O的初始状态;
如果这个IO被设置为输出, 初始状态就是被直接驱动的为1或0, 如果I/O被设置为输出关闭,
初始状态为1就是打开内部的上拉电阻;

I/O在工作时,无论是否配置为输出, 都是可以作为输入用的。
输入状态只有被一些特殊的控制关闭,比如sleep.
关闭I/O的输入状态,就是不用这个I/O, 为了节省功耗,一般是设置为输出,或者开上拉

网友C:
界面真漂亮,支持avr单片机吗?

网友:
需要安装.net吗

楼主:
你看下你系统里面(控制面板,程序管理里面), 有没有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一般情况下,都应该随其他程序安装过, 如果没有, 可能需要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界面真漂亮,支持avr单片机吗?

理论上是可以支持AVR的, 但目前我们没有提供AVR相关的SDK包

网友:
界面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D:
下载看了一下,界面不听使唤,缩来缩去的,明明最大化主窗口了,建立工程自动缩到一边。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E:
怎么配置WINAVR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看了一下,界面不听使唤,缩来缩去的,明明最大化主窗口了,建立工程自动缩到一边。 ...

为了保持Device View配置界面的紧凑, 限制了Device View下的窗口宽度。
其他视图的界面大小会保持不变。 如果在Device View下不限制窗口宽度, 布局会留下很多空白区, 显得不协调。
当然这个感觉因人而异, 如果能找到好的自动布局方式, 我们也倾向于选择不限制窗口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配置WINAVR的路径?

如果你系统里安装了WINAVR, WINAVR的路径默认会写到系统环境里, 不需要配置路径也可以工作。
如果你改变了WINAVR的这种默认设置, 可以在SDKBuilder的Device View视图, Settings分支里,设置WINAVR的路径:
在winavr tool chain path设置里,点输入框的“?”号, 指定目录到\winavr/bin/目录即可。

网友:
LGT碉堡了~~~强烈支持~~~

网友:
希望多点支持IAR方面的东东~~~

网友:
LGT压力也大,sTm8也很便宜呵呵,找时间支持下

网友:
我现在用ATMEGA128A,想升级成ATMEGA2561,LGT有没有PIN2PIN的器件?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但是还是希望早点把调试时跳转指针大于4K不能断点的BUG给解决了才是完美的.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绝对是好东西,界面设计用心良苦。

网友:
界面好漂亮,看着就想用的欲望呀

网友F:
界面看着真不错,等会下载试下。
另外问下,用什么语言编写的?想学学

网友G:
写代码的时候有没有自动完成呀?

网友:
扁平化风格,很潮啊

网友H:
可以出一个可以直接替换avr的型号列表就好了 比如替换mega128有什么,替换m16有什么

网友:
支持楼上,直接给一个替换表最好了

网友I:
界面设计得不错, 像是用VC#开发的...

网友:
这UI完爆常见的IDE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哈, 那么快就有反馈了! :)

1,建议允许工程自定义保存位置。

考慮到應讓Windows下的應用保持界面的一致性,強烈建議更改前兩項。
https://developer.gnome.org/hig- ... consistency.html.en

网友:
真是好消息!

网友:
看着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K:
这个有点象STM8的库的味道。最好添加对IAR的支持。

网友:
界面清晰 支持

网友E:
几点建议:
   子窗口建议可以DOCKING 到主窗口。
   编译器路径这些可以设置为全局设置,不需要每个项目都设置。
   输出窗口没法拖动改变大小,稍微一动,整个窗口就变扁平了。
   WINAVR的 Makefile 模板有点错误  ,@$(TCHPATH)avr-size 应该是 @$(TCPATH)avr-size 吧。
   时不时会出错退出,不知道啥原因, WIN7 X64/8G.

网友L:
还没出5V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界面看着真不错,等会下载试下。
另外问下,用什么语言编写的?想学学

是用VS2012, 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写代码的时候有没有自动完成呀?

目前只支持SDK自带接口函数的自动完成, 后面会考虑做项目的自动完成, 实现这个复杂度相对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出一个可以直接替换avr的型号列表就好了 比如替换mega128有什么,替换m16有什么 ...

替换M128的目前还没有计划, M16/32替换的在计划中, 可能要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网友M:
很漂亮的仿真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考慮到應讓Windows下的應用保持界面的一致性,強烈建議更改前兩項。
https://developer.gnome.org/hig-bo ...

嗯, 多谢建议, 我们会在后续版本中做些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点建议:
   子窗口建议可以DOCKING 到主窗口。
   编译器路径这些可以设置为全局设置,不需要每个项目 ...

多谢,
DOCKING布局的建议有在考虑中, 会在不增加界面复杂度的情况下做些改进;
全局设置这个会在以后的更新中实现;
输出窗口目前需要用点鼠标右键拖动, 这是个BUG, 会修复掉;
WINAVR路径会尽快修复;
另外, WIN7 64B的错误退出有没有出错提示? 或者之前有什么操作,请将具体信息反馈到:zhoufan@lgtic.com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有点象STM8的库的味道。最好添加对IAR的支持。

IAR的支持在下个更新版本中就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没出5V的芯片??

LGT8F88A是1.8V~5V工作的。兼容M88

楼主:
引用 网友I:
界面设计得不错, 像是用VC#开发的...

这个界面是内部错误的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漂亮的仿真界面啊!

目前还没有支持仿真功能, 但可以直接调出AVRStudio或IAR进行在线调试, 不过我们自己的调试功能也在计划中, 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支持仿真功能, 但可以直接调出AVRStudio或IAR进行在线调试, 不过我们自己的调试功能也在计划 ...

这款单片机是咱们国内的吧?为啥没有中文呢?

网友:
等IAR版本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是内部错误的提示吗?

是的, 我的是XP SP3系统,  在点击Demo,simpleUART选项时出现的。

另外,还有几个小问题,如下:
1. 点New, 进入Device View界面, 最大化不能自适应屏幕大小。

2. 语法着色的问题, 宏定义的颜色为绿色,很容易被看作注释了, 建议改成与winavr一样的颜色(绿黄色)

3. 保存功能, 试了一下, 文档修改后,好像是自动保存的,且保存后无法撤销。 在关闭界面时,被修改的文档,也没有任何提示,直接就关闭了。

4. 中文注释变乱码 ( 在编辑时可以输入中文,保存打开后却变成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我的是XP SP3系统,  在点击Demo,simpleUART选项时出现的。

另外,还有几个小问题,如下:

1. Demo那个错误应该是模板文件里面有些错的定义, 多谢反馈
2. 无法着色这个我也注意到了, 下个版本里面修改掉;
3. 目前保存功能都做的是自动的, 为节省内存程序内部公用了一个编辑环境,这个可以考虑改善的更人性化一些
4. 中文部分是因为保持设置了ASCII的编码,我们测试下Unicode编码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5. Device View是内部限制了界面的宽度, 等我们实现一个好的配置页的自动布局算法, 就会放开这个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款单片机是咱们国内的吧?为啥没有中文呢?

中文版会有的

网友:
希望早点出中文的版本!

网友N:
这类IDE的软件,建议还是少一些创新,多一些与其它软件通用的地方。
创新越多,上手就越费时间,用起来反而不方便。

1,建议允许工程自定义保存位置。
    >>> 是可以的, 你点那个问号,可以选目录
//为什么要用问号呢?看功能这个好像是个设置项,用一个小板手不是更好理解么?

2,API View窗口没有关闭按钮。
    >>> 双击标题栏可以关闭
//因为可以双击标题栏能关闭就不做关闭按钮了?这样做好像很少见。
3,子窗口建议从父窗口继承坐标,现在的是点开以后就跑到屏幕左上去了。
    >>> 这个很好做,里面的很多提示窗口就是已父窗口为坐标的;
           不过有些窗口不是临时窗口,弹出来就覆盖了父窗口,也好像不舒服。
//可以参考有些软件弹出新窗口后,比父窗口向右下偏移多少个像素,这样不影响来回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类IDE的软件,建议还是少一些创新,多一些与其它软件通用的地方。
创新越多,上手就越费时间,用起来反而 ...

建议合理, 会考虑改善

网友:
界面真心不错

网友:
好东西!!!不过要做稳定~~~~~

网友:
期待中文版~·感谢作者的努力

网友:
真漂亮,下下来试一试

网友:
这是一个大的工程,涉及的细节很多,多谢各位多多测试,找出bug,以供我们完善。
就差调试了,我相信不久就会有的。

网友:
Device View 界面也是可以最大化的,先切换到SDK View界面最大化再切换到Device View就可以了,不过窗口失去焦点再重获后还是会变小。最大化后也没觉得不好看,楼主多虑了
期待中文版

网友O:
建议加上“另存为”菜单或者自定义建项目路径
每次保存都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实在是有些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加上“另存为”菜单或者自定义建项目路径
每次保存都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

你在创建工程时, 填写工程名称的地方, 有个?号, 哪里可以选择工程存放的路径;
看来这个提示提前有点不好使, 以后考虑换一个通用的提示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在创建工程时, 填写工程名称的地方, 有个?号, 哪里可以选择工程存放的路径;
看来这个提示提前有点 ...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还没有熟悉这个开发环境。
我直接填了一个“项目名称”。看来我搞错了。但是后面那个“?”确实不够明白。建议改成文字“路径”或者“...”
不过,还是建议加上“另存为”“另存副本”。做备份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还没有熟悉这个开发环境。
我直接填了一个“项目名称”。看来我搞错了。但是后面那 ...

恩, 下次更新考虑增加类似功能。

网友:
支持一下,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实在是好的设计,全新的开发理念

网友:
已经装上使用,感觉还不错,忘中文版

网友:
貌似WIN8的风格啊。。。

网友:
从楼主的操作界面看,这才是玩单片机人的思路,直接对应端口进行相应功能配置,赞一个!!

网友(2014-06-28):
感觉不错 支持一个

网友(2014-09-26):
我下载用了,怎么我的IAR5.11用不了,生成的项目提示说是新版本的。要什么版本的,正在为中断头痛,有这个可以省好多时间。

网友P:
版主你好,我用LGTSDK生成的项目,提示是新版本建立,我把项目文件删除重建,编译不过,请问是什么问题。附图片。

网友(2015-10-05):
有没有中文版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版主你好,我用LGTSDK生成的项目,提示是新版本建立,我把项目文件删除重建,编译不过,请问是什么问题。附 ...

没有设置iar的运行路径,你可以在SDKBuilder的device view下,settings里面,设置iar的运行路径即可。

网友:
有中文版就好了,

网友(2015-11-07):
这个东西非常好用 上手太快了 我只用来建立工程 对程序进行初始化 调用API函数 其他的都用Source Insight来完成 再用AVRStudio来完成

网友:
WDT的头文件里面关于时钟分频少了256的枚举 需要修改头文件和xml文件

网友:
方便使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