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单片机?TCS1301

楼主(2014-05-16):
这个单片机20脚 可3.3V供电,网上搜了一把,就是没发现他的datasheet

网友A:
估计是定制类的,丝印也可定制,这种很难找到具体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定制类的,丝印也可定制,这种很难找到具体的型号

我猜也是,这个型号网上一般是sot 23 封装的mos管之类的

网友:
明显是STC嘛

网友:
这个不是的磨吗?还定制?画出电路图看下功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