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ib编译出错,求解决,系统Ubuntu 9.04 32bit

楼主(2014-05-16):
make: ***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td-utils/compr_lzo.o] Error 1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usr/L3.0.35_4.1.0_130816_source/lgq/ltib/tmp/rpm-tmp.76412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usr/L3.0.35_4.1.0_130816_source/lgq/ltib/tmp/rpm-tmp.76412 (%build)
Build time for mtd-utils: 4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mtd-utils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Fri May 16 17:38:22 2014
Ended:   Fri May 16 17:38:26 2014
Elapsed: 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mtd-utils

Build Failed

网友A:
楼主发问题出来发,这里经常被忽略。请问你这个问题是I.MX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问题出来发,这里经常被忽略。请问你这个问题是I.MX的吗?

用的IMX6,按照说明来的,现在解决了,重新装的系统,重新安装的ltib。应该是我这里面有个包没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IMX6,按照说明来的,现在解决了,重新装的系统,重新安装的ltib。应该是我这里面有个包没装好 ...

好的,感谢分享经验,如果下次问题解决了,还请您帮我们结贴,直接在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

楼主:
可参考下面方式:
解决方案:
1) Clean up from the failed ltib build:
  $ rm -fr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mtd-utils
2) In the ltib distribution there is an older version of mtd-utils, so let's use that one instead
  $ cd /home/user/ltib/dist/lfs-5.1/mtd-utils
  $ mv mtd-utils.spec mtd-utils-201006.spec
  $ ln -s mtd-utils-20060302.spec mtd-utils.spec
3) Build ltib again and this will use the older version which built correctly.

http://bbs.rosoo.net/thread-139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