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交作品了,可我的TOP225还是一直重启动

楼主(2014-05-16):
学校的电子设计大赛,本来寻思着做个数控电源来着,现在程序和线性稳压基本搞定了,就差我的开关电源部分了。
先用的3842做,抄的论坛里精品贴的板子,上电之后管子直接炸飞了,芯片也炸糊了,目测反激电压过大。
后来想着不搞那么复杂,拿TOP225做一个,刚开始还能工作,稳定在18V(可是我分压电阻设置的是24V),波纹是100KHZ,Vpp400mv。
之后不知道动到什么了,它就一直重启动,变压器发出1.2HZ的叫声......
看来比赛要泡汤了,431和光耦一直弄不好,请教下这种问题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好恐怖的样子

网友A:
MOSFET都不会选的话,劝LZ还是珍惜生命远离开关电源吧。

网友:
同楼上,记得通电时戴好眼镜。记住不要戴玻璃的

网友:
你仔细看下你的电路图是否按IC的典型电路做的,没有把握和经验别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另外TOP对变压器的要求比较高,建议你用TNY的IC,似乎不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FET都不会选的话,劝LZ还是珍惜生命远离开关电源吧。

MOSFET看上去倒没有什么问题,500V的VDS,330V的AC电压(整流,峰值)够了。怀疑是变压器的事。LZ需要检查电源电路工作条件,电感是不是工作在电流连续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3842那个器件不全,变压器也只是按照EXCAL表格缠的。
后来的TOP是自己一点一点算的,缠好之后原边电感6.6mH,和计算的6.9差不多。应该没什么问题。
现在我把TL431换成稳压管,只有3.3V的稳压管可以工作,但是变压器响的厉害。
应该是TOP225在0.7S时间内无法将输出电压达到稳压管的击穿电压,光耦没有电流通过,自动重启动。
现在应该通过什么办法让电压上去呢?加大TOP的47uF电容?但这样好像也改变了增益。

网友C:
那个3842的图我做成功过就是你说的那个帖子,就是按照那个步骤来的,建议先用直流稳压电源带动(限流模式),测试过后再接2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3842的图我做成功过就是你说的那个帖子,就是按照那个步骤来的,建议先用直流稳压电源带动(限流模式) ...

有点不太明白怎么用直流稳压源带,直接上直流400V的吗?还是先低电压带,可以带的动吗

网友:
6.6mH?这么大。。。楼主的电源功率多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FET看上去倒没有什么问题,500V的VDS,330V的AC电压(整流,峰值)够了。怀疑是变压器的事。LZ需要检 ...

220V的反激用500V的管肯定不够的,因为输入电压还要叠加反射电压和RCD箝位电压才是MOSFET要承受的耐压,加上20%左右的余量,基本上是要翻倍的,一般最低都要600V,你看他参考的原图用的是8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3842那个器件不全,变压器也只是按照EXCAL表格缠的。
后来的TOP是自己一点一点算的,缠好之后原 ...

计算肯定有误,10W的小电源初级电感也才2~3mH,你的变压器最少可以做到50W,怎么可能算出来初级电感6.9mH?690uH还差不多。

网友D:
power int. 有设计所有电源芯片的设计软件,不会的话照着软件设计就行。

网友E:
反激变压器电感量6.9MH,气隙多少?匝数比多少?

网友:
460 500V20A 做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激变压器电感量6.9MH,气隙多少?匝数比多少?

初级160匝,次级18匝,反馈16匝,气隙0.4mm。功率40W,输出24V,占空比设置0.45。请问您可以看出来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int. 有设计所有电源芯片的设计软件,不会的话照着软件设计就行。

是PI EXPERT软件吗?我试了下,算出来和我算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160匝,次级18匝,反馈16匝,气隙0.4mm。功率40W,输出24V,占空比设置0.45。请问您可以看出来什么问 ...

这说白了就是瞎折腾,浪费时间精力,也积累不了什么经验,还是要先搞清楚基本理论

网友:
给你手算一个:
Pin = 24V * 1.5A / 80% = 45W
Dmax = 0.45
Fsw = 100kHz
Krf = 0.5
VDCmin = 250V
Bmax = 0.25T
Ae = 86mm^2

Vro = VDCmin * Dmax / (1 - Dmax) = 205V
Lp = (VDCmin * Dmax)^2 / (2 * Krf * Pin * Fsw) = 2.8mH
ILpk = Pin / (VDCmin * Dmax) * (1 + Krf) = 0.6A
Np = Lp * ILpk / (Bmax * Ae) = 78T
Np / Ns = Vro / (Vo + VD) = 8.3
Ns = 9T

考虑到VDCmax + Vro = 547V对MOSFET电压应力较大,把Dmax降低至0.35重新计算:
Vro = 135V
Lp = 1.7mH
ILpk = 0.77A
Np = 62T
Ns = 11T

其余自己接着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FET看上去倒没有什么问题,500V的VDS,330V的AC电压(整流,峰值)够了。怀疑是变压器的事。LZ需要检 ...

这位兄台,不懂电源就不要害人家,出人命是要负责任的。

网友:
为什么感觉开关电源好难的样子,没接触过啊

网友(2014-06-24):
用PI的软件来设计啊,出来的数据照着做吧,安全点

网友:
楼主,我会告诉你自从我自己做电源爆了一个电容以后,我就马上买了一副防护眼镜吗,悠着点。

网友:
用PI的软件吧(PI Expert 9),完全照它的参数来,其它的事就是开关变压器了。变压器不是只把线圈绕好就行的。你还要选择它的材质,还要开气隙。最好是找个厂家打样好了。
看你的描述,你的要么是负载太大,带不动。要么是RCD钳位的那个TVS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