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8节锂电池串联充电管理IC

楼主(2014-05-16):
因项目需要,目前急切想寻找一种能够解决8节锂电池充电管理的方案或者IC,麻烦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给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maxim,ADI,Intersil,LT,lapis-semis 都应该有吧

网友:
8S电池,做平衡充???

网友B:
万能的淘宝,买现成的吧

网友:
TL494可以解决

网友C:
BQ有款,型号好像是970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im,ADI,Intersil,LT,lapis-semis 都应该有吧

恩,之前有做过这方面的案子吗?能否给点具体的型号或者参考!我QQ:401459470,请多多指点!

楼主: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呢?QQ:4014594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BQ有款,型号好像是970117

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淘宝,买现成的吧

恩,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

网友D:
顺便问下,有否三节,充电IC,有否平衡充电的IC或是方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之前有做过这方面的案子吗?能否给点具体的型号或者参考!我QQ:401459470,请多多指点! ...

都给你说厂家了,你去搜索一下就有了,如果懒得搜索,那么我上传一个资料你也许会说看不懂,总不能再要求给你从头到尾讲一遍吧

网友:
TI的 BQ77910  BQ77908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给你说厂家了,你去搜索一下就有了,如果懒得搜索,那么我上传一个资料你也许会说看不懂,总不能再要求 ...

靠,我也觉得奇怪,留个QQ,等着别人加你给你详细讲解一番,想啥呢

网友F:
这种情况,直接用开关电源设计成恒流恒压结构加上保护电路就可以了,专门针对8节串联充电的IC不多,LTC4000可以实现,但电路复杂,成本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下,有否三节,充电IC,有否平衡充电的IC或是方案呢?

我之前做过三节串联的充电方案,有机会一起谈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直接用开关电源设计成恒流恒压结构加上保护电路就可以了,专门针对8节串联充电的IC不多,LTC4000 ...

恩,好的,我先查一下这个芯片看一下再说,目前开发阶段暂时不考虑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我也觉得奇怪,留个QQ,等着别人加你给你详细讲解一番,想啥呢

跟你有毛线关系啊,你不知道就不要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给你说厂家了,你去搜索一下就有了,如果懒得搜索,那么我上传一个资料你也许会说看不懂,总不能再要求 ...

只是问问而已,不想说可以不说的!不过谢谢你提供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BQ有款,型号好像是970117

恩,好的,我再找找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做过三节串联的充电方案,有机会一起谈论一下!

好啊,多谢,发消息加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啊,多谢,发消息加你把

好的!上面回复有我的QQ,可以一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