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数组是什么意思?? 帮忙解释一下怎么用?

楼主(2014-05-16):
uchar const CODE[][2] =
{{0x1f,0x08},{0x06,0x00},{0x1b,0x10},{0x0f,0x10},{0x06,0x18},{0x0d,0x18
},{0x1d,0x18},{0x07,0x00},{0x1f,0x38},{0x0f,0x18}};

for(i=0;i<4;i++) //发送显示数据
{
send_8bit(CODE[i][0]);
send_8bit(CODE[i][1]);
}

网友:
普通的二维数组啊

网友A:
二维数组啊...  行数组没定义,看初始化多少个就是多少个.列就两列.. 我一般这么看的.  下面循环体首先显示第0行,第0列数值,再显示第0行第1列数值..依次是显示4列

网友:
机内码机内码机内码

网友:
发送前4行的二维数组数据,C的基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维数组啊...  行数组没定义,看初始化多少个就是多少个.列就两列.. 我一般这么看的.  下面循 ...

这是TM1618 LED驱动器厂家例程里的让四个数码管显示0-3数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数码管码表里有20个数,一般都是0-9十个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TM1618 LED驱动器厂家例程里的让四个数码管显示0-3数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数码管码表里有20个数,一般都 ...

   虽然我没用过..不过我见过其同系列的驱动器. 一行数据两个数才能显示一个数.这里面是20个数.一共10行2列.也就是0-9.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TM1618 LED驱动器厂家例程里的让四个数码管显示0-3数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数码管码表里有20个数,一般都 ...

也就是说.一个数据.要送两次码值才能显示.不然就显示一半.

网友:
3楼正解。另code是在 0000H .. 0FFFFH 之间的一个代码地址。data区空间小,所以只有频繁用到或对运算速度要求很高的变量才放到data区内,比如for循环中的计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TM1618 LED驱动器厂家例程里的让四个数码管显示0-3数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数码管码表里有20个数,一般都 ...

看看这个地址,SEG1-SEG8是用的一个地址,SEG9-SEG14是用的另外一个地址,假如你所有SEG口都用的话,就需要把所有的地址填充数据,做成数组的话可以更方便使用。比如:i=0,code[0][0] ->就是取里面第一组数据给0x1f->00H,code[0][1] ->就是取里面第一组数据给0x08->01H地址,以此类推。

网友:
你这数码管是什么传输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地址,SEG1-SEG8是用的一个地址,SEG9-SEG14是用的另外一个地址,假如你所有SEG口都用的话,就需 ...

学习了,好久没用数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地址,SEG1-SEG8是用的一个地址,SEG9-SEG14是用的另外一个地址,假如你所有SEG口都用的话,就需 ...

谢谢了,是我没仔细看pdf惭愧 1618没有SEG6-8口要使用就必须送两字节数据

网友:
很简单的数组啊 楼主C语言还要下功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