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可靠得接收串口数据呢?

楼主(2014-05-16):
如题,怎么可靠判断数据的起始位呢?例如fpga刚上电收到的串口的第三位开始传

网友A:
楼主,您先不要考虑高端的FPGA,只想如果只有74或40系列IC的情况下,您如何拼凑一个能收UART数据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先不要考虑高端的FPGA,只想如果只有74或40系列IC的情况下,您如何拼凑一个能收UART数据的电路。 ...

靠自己去综合那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用开发工具综合就是告诉它你要什么,它来帮你优化。论坛有一个哥们写了一个,写的很好,有时间就下载下来细细的读,学习人家的思路,学会设计FPGA,FPGA不是单片机,切忌不要用它来干单片机的活。

网友:
当然是先抛弃啊直到超过一定长度的停止位(10个位)时间重新同步字节,你别说你上电前串口就是一直背靠背着输入串口流不间断,异步通讯肯定的要有识别起始特征的,不满足先把输出串口流的那个工程师JJ割掉

楼主:
我就怕出现背靠背的方式传。例如有16字节fifo的单片机串口发送时  停止位与开始位间有多长的位或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怕出现背靠背的方式传。例如有16字节fifo的单片机串口发送时  停止位与开始位间有多长的位或时间呢? ...

停止位就是停止位,开始位就是开始位,他们之间可以没有间隔也可以任意长度间隔。
如果有FIFO,那基本上都是没有间隔,直接发下一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