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人四轴悬停 求解用什么传感器测距比较好 超声波除外

楼主(2014-05-17):
之前用超声波来测四轴飞行高度,采回来的数据不是很好,求解用什么传感器测距?

楼主:
您能说下激光传感器的型号么

网友:
超声波效果其实不错,加个PID来控制高度就行了
悬停定点不飘才是重点,光流传感器吧

网友:
光流受光线和地面的影响。感觉不好

网友(2014-11-15):
光流(单目视觉)传感器做位置,超声波做高度

网友A:
有人用过淘宝上的100多的光流吗? 有没有测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用过淘宝上的100多的光流吗? 有没有测评

我想入手一个试试,用的鼠标传感器ADNS-3080,SPI接口。自己写个驱动应该还算简单。不过没时间哈

网友:
光流,声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入手一个试试,用的鼠标传感器ADNS-3080,SPI接口。自己写个驱动应该还算简单。不过没时间哈 ...

同没时间  ~ 最近搞摄像头

网友:
摄像头也分好多。大家都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gps  可以的

网友:
高度还是融合气压计,室外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