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高低温特性的电池

楼主(2014-05-17):
本人现在在做室外工作的东西,外壳是金属的,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电池温度范围能达到-45-80度?或者有什么方法把盒内温度控制在45或者是50度以下?拜谢!!!

网友:
我也来找电池,-20°C~+70°C内保证容量不低于额定值的80%

网友A:
功率型,还是能量型?是一次性还是充电?都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型,还是能量型?是一次性还是充电?都没说啊

能量型,可充电池,给3.3V的设备使用。

网友:
低温特性

常见锂离子电池低温下内阻明显提升
充放电时内阻损耗增加所以显得容量变小
实际上用极低倍率充放(如0.1C甚至更低)充放的话
能保证可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型,还是能量型?是一次性还是充电?都没说啊

能量型,可充电的

网友B:
用半导体制冷片来降温,用发热板来升温,用风扇来循环空气,用DS18B20来测温,最后达到恒温。

网友B:
东北那里使用的汽车电池相信符合你的低温要求,不知高温要求是否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半导体制冷片来降温,用发热板来升温,用风扇来循环空气,用DS18B20来测温,最后达到恒温。 ...

谢谢你,不过我希望不通过耗能来降温,在室外环境这样的耗能应该少不了,最好还是电池本身的性能。主要是烈日下金属壳温度过高,通过热辐射,金属盒内的温度会比盒外温度高很多,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壳内温度跟外部的气温一致就行,外壳结构之类的可以改变,但是要防雨,本人不是结构设计方面的,怕直接打孔散热了会漏水。有没有什么不耗能的办法可以让金属壳里面的热量散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北那里使用的汽车电池相信符合你的低温要求,不知高温要求是否符合。

您指的是那种卷绕的铅酸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希望不通过耗能来降温,在室外环境这样的耗能应该少不了,最好还是电池本身的性能。主要是 ...

要不从室外的通讯基站获得思路?用工业级芯片、高温电容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从室外的通讯基站获得思路?用工业级芯片、高温电容等配件。

通讯基站??对于这个概念有点陌生,您的意思是从基站取能还是通过基站来控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基站??对于这个概念有点陌生,您的意思是从基站取能还是通过基站来控温? ...

拆一台来看看它是如何在高温环境长时间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一台来看看它是如何在高温环境长时间工作的。

这个。。。。恩,我了解一下,多谢您的解答

网友C:
汽车用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用的电池吧。

汽车用的电池我查到的大多是铅酸电池,一般的没有对电池的温度参数做多的介绍,提到工作温度的也就是-20-60了,您所说的汽车电池是?比如材料,或者是您了解的电池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用的电池我查到的大多是铅酸电池,一般的没有对电池的温度参数做多的介绍,提到工作温度的也就是-20- ...

就是铅酸电池,老毛子那边大冬天都可以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用的电池我查到的大多是铅酸电池,一般的没有对电池的温度参数做多的介绍,提到工作温度的也就是-20- ...

全密封的胶体铅酸电池,会稍微好点,像东北蓄电池公司的代理商打听打听

网友(2014-06-20):
找一下LR的电芯,-40度时电池容量为常温下电池容量的60%,高温能够做到60°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可以工作到-20~70左右,所以高温基本上不用担心,主要就是低温下放电的问题。再低的温度一个是需要通过保温手段,另一个就是加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