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面板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17):
制作的双面板 两面都能  放元器件  那么焊接 往那里焊啊。。。如果是双面板  那就只能看成贴片的了吧。。。  如果是直插的 不就到另一面了吗??     走线 上层和下层是怎么连接的   好不解????

网友A:
楼主的积分196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积分196是怎么来的

哥哥。。。  说点有用的 好吗?

网友B:
我靠。。。你百度个双面板图片一看就知道了 这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一下子深深击溃了我,我内心万种情绪奔腾喷涌,终于一声长叹:楼主,你这问题实在是太他喵的难了,深深击败了我三年的经验,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一种问题,可以问到我哑口无言双目发直十只手指不停地颤抖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简直就是狗血剧里面的男主和小三出轨被正房发现了然后说的那么一句: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你百度个双面板图片一看就知道了 这问题。。。

嗯。。。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一下子深深击溃了我,我内心万种情绪奔腾喷涌,终于一声长叹:楼主,你这问题实在是太他喵的难了 ...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你百度个双面板图片一看就知道了 这问题。。。

还是不太清晰。。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0ODg5MjA4.html

看这个

再看这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1NzU4NTIw.html

网友:
表示深深震惊到了!!

网友D:
楼主这是闹哪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闹哪样啊?

真不懂。

网友E:
双面板是两面都有铜的,这样还不知道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面板是两面都有铜的,这样还不知道吗?= =

这个知道  就是 两面如果焊直插式的   那么元器件的头 不就到另一层了吗??  怎么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  就是 两面如果焊直插式的   那么元器件的头 不就到另一层了吗??  怎么焊接。  ...

既然两面都放元件,还有不能焊接的吗??

网友:
自己画块板就知道了!

网友F:
如果是贴片的就在放贴片元件的那一面焊,如果是直插的就在放元件的另一面焊。直插的可以到另一面,只要对面没有元件就没关系。上层和下层是通过过孔连接的,如果是直插的,直插元件的焊盘也可以连接上下层。可以看看EEVBlog的视频

网友:
表示这种问题太有难度,坐等论坛元老前来解答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贴片的就在放贴片元件的那一面焊,如果是直插的就在放元件的另一面焊。直插的可以到另一面,只要对面 ...

那两面走线 引脚 两头都有。。。  这样。。

网友G:
一块板上又不是到处有走线和焊点,只要插过来的不碰到就能用直插了,很多这种例子啊
话说楼主这种问题放到飞思卡尔论坛是闹哪样,赚飞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块板上又不是到处有走线和焊点,只要插过来的不碰到就能用直插了,很多这种例子啊
话说楼主这种问题放到 ...

不是这个意思。。以前发过一个帖子 关于 PCB 的也可以来提问。。有大神回答。。。我就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以前发过一个帖子 关于 PCB 的也可以来提问。。有大神回答。。。我就过来了。 ...

楼主这是闹那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一下子深深击溃了我,我内心万种情绪奔腾喷涌,终于一声长叹:楼主,你这问题实在是太他喵的难了 ...

生动,贴切。10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0ODg5MjA4.html

看这个

好东西,刚刚看了,大开眼界,多谢分享。但是感觉小作坊的感觉。

网友:
没事找块板看看就知道了,手头上电路板很好找的,比如你手机充电器拆开看看,还比如你家的电器拆开看看电路板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接触到的电子这个行业的呢?是学生吗?如果是本科了,实验室找找要块板子看看就懂了~如果是爱好,欢迎加入啊,其实就是直插过去了另一测避开他的管脚布线和放置器件。对于楼上那些牛人的话不用放在心上。

网友:
找块PCB,看看就知道了。先能手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怎么接触到的电子这个行业的呢?是学生吗?如果是本科了,实验室找找要块板子看看就懂了~如果是爱好 ...

是学生。。。。但是从没做过双面板。。。现在知道了。。。。感觉这回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太厉害了!

无知者 无罪。。。。 嘎嘎。。。。 虽然说问题很RZ。。。但还是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J:
伸出来的脚剪断就行了啊,最好直插的放在一面,避免安装部方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伸出来的脚剪断就行了啊,最好直插的放在一面,避免安装部方便问题。

嗯。。。。。。。。。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个pcb制板的视频看看,或者找本书看,这问题真没法回答,太难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

是学生就多看看书了,图书馆应该有AD(altium designer)的工具书吧

网友L:
楼主不要浮躁,你看你在论坛里问的那些问题有几个是你认真思考过的?

网友:
可能楼主表较年轻,大家不要这样嘛!既然搜双面有铜箔了,看一看做两个单片板背靠背合在一起,两边都可以放直插的和贴片的元件,两个面可以过孔瞳孔什么的连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学生就多看看书了,图书馆应该有AD(altium designer)的工具书吧

好的  接受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要浮躁,你看你在论坛里问的那些问题有几个是你认真思考过的?

接受批评。

网友M:
这种问题,找个学长问问就行了………… 不过我觉得学长都未必愿意回答你

网友L:
以后有这种问题,先试着自己解决一下,实在搞不定在求助于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问题,找个学长问问就行了………… 不过我觉得学长都未必愿意回答你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后有这种问题,先试着自己解决一下,实在搞不定在求助于别人

好的。。。。。。。。。。。。。。。。。。

网友:
不懂就要问,LZ做得没错

网友N:
楼主可以找些相关的画板资料或者书看看,而且,也有很多网友回答你了,相信你已经明白,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可以找些相关的画板资料或者书看看,而且,也有很多网友回答你了,相信你已经明白,如果问题解决了,还 ...

行。。怎么结贴。。

网友:
第一:双面板指的双面都有铜箔,双面走线,并不表示一定要双面放元件。
第二:如果想双面都放置元件,那就要考虑焊接工艺,是回流焊还是波峰焊。回流焊对应于贴片元件,波峰焊对应于插件元件。所以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波峰焊,什么是回流焊。由于焊接工艺的特性,所以没有哪个正式量产的板子会双面都放置插件元件的,因为这样就无法批量生产,只能手工焊接了。所以如果双面放元件的话,通常背面也只放贴片元件。
第三:如果你只是自己做手工板,可以双面都放插件元件,那也没什么。但不明白你说的这个“往哪里焊”是什么意思,当然是焊在焊盘上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行。。怎么结贴。。

就是在你问题的标题后面加上(已解决),这次我先帮你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在你问题的标题后面加上(已解决),这次我先帮你改了吧!

谢谢。。。。。

网友:
lz 态度不错。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