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2单片机编译提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楼主(2014-05-17):
程序的data只有125怎么也会提示编译不过的呢?用XDATA编译是可以的。

楼主:
补个图,求大神们帮下忙

网友A:
实际已经超过128了,堆栈和寄存器组也要算的

网友B:
4组工作寄存器已经占了32,所以一般不要超过90,否则,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组工作寄存器已经占了32,所以一般不要超过90,否则,你懂的。。。

哦哦,谢谢,看来还要优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已经超过128了,堆栈和寄存器组也要算的

哦哦,这样呀,谢谢,优化试试吧

楼主:
这种情况换90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呀,谢谢,优化试试吧

这个情况换STC90C52的单片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