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ADJ 如果输入\输出端都接的是5V, 1117会坏么..有图

楼主(2014-05-17):
输入端是必需是5V的, 不能变动
电路需要根据情况使用5V, 2.5V, 1.8V进行跳线(通过双排针, 跳线帽)

ADJ脚不通过电阻接地时, 输出电压4.7V, 存在压差, 所以考虑直接让输入端和输出端短接, 得到5V

问: 如果1117-ADJ 输入和输出 都接的了5V (因跳线短接两端)
时间长了1117会坏么...

网友A:
这样电流不就直接从p1 5-6走了么,相当于跳过1117了,理论上不会坏的,实际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流不就直接从p1 5-6走了么,相当于跳过1117了,理论上不会坏的,实际没试过 ...

但也有电流入 1117啊,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蔽端...

网友:
没看到有电流流入1117啊,你再看看,此时IN OUT  G都是5V,R2 R3一端悬空,不会有电流的。

网友:
放心用好了,不会坏

网友:
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这个我试过,短时间没发现什么问题        就不知是否长时间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必要像7805那样加个防倒灌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短时间没发现什么问题        就不知是否长时间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必要像7805那样加个防倒 ...

这还试过呢

网友:
相当于io两脚并在一起, 显然不会损坏。 自行分析一下可能的电流路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