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cyclone能不能通过verilog直接读写epcs?谢谢!

楼主(2014-05-17):
如题,使用verilog直接读写epcs的剩余空间,当eeprom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怎么读写,EPCS的管脚是确定专用的,不能给它分配

网友:
在器件设置里有设置选项的

网友(2014-09-24):
可以,也能使用IP核实现

网友:
nios加个epcs  直接写就行了

网友:
不用,用语言+ IP核就可以了,IP 是Altasmi_parall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