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怎么控制转向

楼主(2014-05-17):
如题,我的平衡车已经可以站了,而且挺稳的。可以前进和后退。有速度环(速度,位移)角度环(角度,角速度)。现在可以让小车前进后退,不会倒。但是不会转弯。我试着差速PWM,左电机加个值,右电机减个值这样。但是问题是可以转,但是容易倒。是转的时候车子开始剧烈抖动,然后倒下。求教大神们,怎么样才能让车子转向,但是不倒,或者不容易倒。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能顶一斤多东西不倒,但转弯不利索一卡一卡的。

楼主:
....就没人来解答?

网友:
平衡是基础功能,控速和转向都是在平衡基础上做的,近视当作三个功能是线性无关联的,三个控制量累计叠加在电机上,便可同时实现三个功能,而控速和转向控制必然会对平衡造成干扰,所以输出时做平滑处理。。可以参考下飞思卡尔智能车的官方文档。

网友(2014-10-02):
楼主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我在用STM32做主控制作小车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小车带角度环和速度环,直立非常稳定,运动中转弯也流畅稳定,但是原地转弯却一卡一卡的,难以转动,导致失去控制甚至倒下。暂时也在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
转向信号给错了  一边电机方向信号和速度没有对应起来   左边的对到右边去了   改改就行了

网友(2014-11-10):
楼主你的电机转速比多少啊

网友:
感觉转向和平衡需要综合起来进行控制,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