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PMSM控制的相电流问题

楼主(2014-05-17):
  在BLDC/PMSM控制中,每一个桥臂都采用一个电流传感器,共3个电流传感器,每个相电流与母线电流有什么数学关系啊?

网友A:
想了想,3个电流传感器的数值,应该是两个值的平方和等于另一个值的平方,以保证三个电流矢量和为零,然后这个两边相等的值就是母线电流的幅值。当然这是我个人臆想。。。

网友:
看一下microchip的电机控制文档,上面有推导。看一下各个桥臂的通断情况。来推导不同的情况的下的电流的关系。  看看单电阻电流重构这份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想,3个电流传感器的数值,应该是两个值的平方和等于另一个值的平方,以保证三个电流矢量和为零,然后 ...

ia+ib+ic=0不用谢

楼主:
相电流肯定是这样的,那相电流跟母线的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电流肯定是这样的,那相电流跟母线的关系呢?

母线电压?没有关系;母线电流?条件不足无法解答,另外求母线电流有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