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C8051F020 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05-17):
做了个板子 给C8051 供电3.3v 但是板子不工作,
插上仿真器 板子就正常了
这时候测c8051 vcc 电压 为3.3v
拔掉仿真器 给c8051从仿真口供5v 也正常工作…… 有遇到的么 求解

网友A:
可能你搞错 供电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搞错 供电口了。

37 64 90 都接在一起 3.3 输入…

网友A:
11脚没接。导致 晶振电路 没电源,不起振。内部,外部的振荡器都是 模拟部分的电源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脚没接。导致 晶振电路 没电源,不起振。内部,外部的振荡器都是 模拟部分的电源供电的 ...

。。。3个AV+引脚都是 3.3  倒是 AV+接上去5v 就工作正常了。、、、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