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最小系统 有PCB和原理图

楼主(2014-05-17):
在网上下载的一个dsp2812最小系统有PCB和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样,我以前弄单片机的。我想知道  这个我哪去做板,自己买元件的话   下载器等等要用什么样的呢。还有那个哥们能给个dsp2812最小系统资料链接啊   ,最好是教程的那种 谢谢了    这个我哪去做板,并买好所有的元件  大约需要多少银两呢  灰常感谢嘿嘿

网友:
找一下28335的吧。

网友:
我刚画了个28335的,你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1、不建议你使用2812了,可以考虑一下低成本的TMS320F280xx,或者高性能的TMS320F283xx。
2、初学者不建议你自己做pcb买元件自己弄,可以考虑一下taobao上的各类开发板,你自己做跟买板价格不会差多少,但板子做出来能否用这个是值得考虑的,因为--你是DSP的初学者,
     很多朋友做不来连不上仿真器,或者DSP引脚太密弄短路,或者... 七七八八的问题反而让你不能集中在DSP本身。
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祖宗的话不能不说经典!学DSP还是花点钱去买个仿真器吧,低成本的XDS100够用,银子多的话可以考虑SEED的XDS510,正版高性能让你欲罢不能;或者那些
     山上的XDS/TDS等等,一般来说也都用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