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小四轴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4-05-18):
采用如图1驱动,一个MOS管,SI2300,Datasheet说漏源极最大3.6A电流。实际使用时发现一个很奇葩的现象。。PWM引脚即使给低电平,四个电机依然转的飞快。试过测试单片机PWM引脚,发现实际电位与程序设定无出入,排除是单片机的问题之后。干脆直接断掉单片机PWM引脚与MOS管门极的链接。。奇葩的是电机依然飞快的转。。于是怀疑是MOS管烧坏了,用万能表测了下D-S电阻,无论是机机上的那四个MOS管还是全新未使用的MOS管,阻值都是20K左右。。于是再次傻眼了。。这下再用万能表测下电机工作电流,单个仅为0.4A左右。全部也就1.6A。当然这时自己也有发现万能表测的有问题,应该是回路串联了个表头,电阻大了,电机没充分发挥,反正转的时候就是没有没接万能表时来滴激烈、暴力(撞断过桨的哦!!)总之,菜鸟(本人读机械的。。。)在此请教各路大神:
1、问题出在哪?
2、看过有些大神的电路是采用双MOS管驱动的。。好处在哪?
3、图1 ,图2有什么不同。。

网友A:
R11应该是栅级下拉电阻。
应该没有两个MOSFET的方案,要不是四个MOSFET构成一个H桥(当然四轴不用H桥)。要么是六个MOSFET用来驱动无刷电机的。

LZ应该用示波器看看MOSFET的栅级波形。

网友B:
………………sot-23 封装。LZ,你太狠了。用蚂蚁去拉火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应该是栅级下拉电阻。
应该没有两个MOSFET的方案,要不是四个MOSFET构成一个H桥(当然四轴不用H桥)。要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23 封装。LZ,你太狠了。用蚂蚁去拉火车。

我看过不少小四轴的原理图,都是用这种封装的MOS管驱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t-23 封装。LZ,你太狠了。用蚂蚁去拉火车。

这种封装的是没问题的,电流和电压都能满足716电机的电流电压需要。

楼主:
只有自己再顶顶了。。

楼主:
呀呀呀,问了问大神,搞定了!!!原来是自己用图一电路,没有加下拉电阻的缘故。。。不过也真是神奇的,栅极不加下拉电阻时电机真的不可控。。。
不过现在觉得还是学好模电知识才是正道啊!

网友C:
电机没有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百度查找“续流二极管”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没有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百度查找“续流二极管”你就懂了~~~

已经弄过一个上去了,本来是要快恢复二极管的,只有贴片整流管M7,将就下用了。谢谢!

网友(2014-06-29):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手工板的小四轴

楼主:
丫丫,被你发现了。。感光板双面手工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