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四轴,飞起来直接翻转180度

楼主(2014-05-18):
自己做的四轴,姿态的算法没有问题。PID调试的时候,飞机是倒下180度稳定的,,我当时没有什么注意这个问题。这几天起飞,飞行器离地1、2厘米到时到处飘,一加大油门,飞行器直接翻转180,倒地。。。。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求大神指点下啊。。。。

楼主:
桨的正反没有问题,旋转的方向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去 可以倒过来飞了

网友:
你这情况跟我没用PID一个效果,你应该确认PID参数是否调好了?有PID的话再烂也不至于这样。。。。

网友:
先用一根杆从中间穿起来,调单轴的pid,稳定后再放开飞,单轴稳定后一般直接飞问题不大,只需要微调一些,最后飞的时候再调偏航pid

网友:
显然p太大了

网友(2015-05-04):
什么情况?

网友:
P过大了吧!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传感器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我的那个传感器不加油门很正常,一加油门有一个加速度值输出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