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求教啊。。

楼主(2014-05-18):
由于没学过php,现在想在微信公共平台上做个简单的功能,就是类似如下逻辑
static a = 0;
if(a == 1)
{
     if(key == 1)
   {
        fun(1);
       a++;
}
}

if(a == 2)
{
     if(key == 2)
   {
        fun(2);
       a++;
}
}
.
.
.
我在函数里申请了一个static变量,好像在PHP里这个变量不能相加???就是说a = 2的情况执行不不到。

网友:
你是在php里面写C吗?

static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好扯,这个是php吗?php变量不是要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扯,这个是php吗?php变量不是要加$的吗?

我只是想用C来表述一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