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Kinetis KE02 40 MHz MCU做板子,但是代码库不支持(已解决)

楼主(2014-05-18):
只能在FRDM-KE02Z40M的下载页找到这个驱动库,但是打开一看,顿时傻眼

虽然KEIL有启动文件,但是,仅仅只是启动文件而已……

怎么破?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说不支持是什么意思?
在src包中不是有模块驱动干嘛?而且还是很全的啊,
你要到driver文件夹下找,路径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src\driver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工程,要到这个路径:KEXX_DRIVERS_V1.2.1_DEVD\kexx_drv_lib\build\keil\ke04

他说的是MKE02Z64VQH4,不是KE0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MKE02Z64VQH4,不是KE04

呵呵,其实KE02 的40M就是在20M的基础上提高了频率,外设驱动可以一样的用的。
使用40M的时候,需要换掉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其实KE02 的40M就是在20M的基础上提高了频率,外设驱动可以一样的用的。
使用40M的时候,需要换掉 ...

是仅仅将
startup_MKE02Z2.s
替换成
startup_MKE02Z4.s
就OK了吧?

我上周已经申请了几个样片,然后上午联邦快递说地址偏远……给我转EMS了

TO:wangpengcheng
买一个小包装要不要查户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仅仅将
startup_MKE02Z2.s
替换成

启动文件应该可以直接使用的,因为地址什么的基本都是一样,只是主频变大了。
我认为需要把common.h中的头问题件换一下,换成MKE02Z4.h的。
对比了下头文件,有点区别,但是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文件应该可以直接使用的,因为地址什么的基本都是一样,只是主频变大了。
我认为需要把common.h中的 ...

这里也有引用头文件,也要改吧 过几天我板子打样了,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也有引用头文件,也要改吧 过几天我板子打样了,就知道结果了

你这个是官方的例程吗?
反正是头文件的地方都要改掉。
我这边没有40M的板子,有我就帮你转一个试试了。
到时候,如果遇到问题,欢迎上来多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官方的例程吗?
反正是头文件的地方都要改掉。
我这边没有40M的板子,有我就帮你转一个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反正到时候要搜索一下,遇到头KE02 20M的头文件都替换掉。
到时候,你测试遇到具体的问题,我们再交流,我这边也会想办法争取弄到板子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反正到时候要搜索一下,遇到头KE02 20M的头文件都替换掉。
到时候,你测试遇到具体的问题,我们再交 ...

好的,我这抓紧时间layout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这抓紧时间layout去

到时候用PE配置时钟,把那几个重要的变量拷出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4-09-05):
学习了,也想换主频高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