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电波钟,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14-05-18):
最近家里的液晶闹钟坏,而且这个时钟老是不准,用得越久误差越大。
上淘宝一搜,发现电波钟可以自动校时,但都比较贵,看到有二手的,几十块钱,但是只能接收日本的制式。想着应该有改造的余地,就买了两个。

拆开一看,有一个电波钟的接收模块。这个淘宝可以买到接收中国制式

但如果换上中国制式的接收模块,时钟自带的CPU肯定不能解码。那就只能把整个电路板换掉,重新画个PCB。或者大家的什么好的想法,可以跟贴,谢谢。
1.设想是用MSP430单片机,低功耗。
2.PCB的尺寸要与自带的板一致,特别是PCB与导电橡胶接触那部分,尺寸要精准。

上图中有个三脚 的东西,不知是什么来的。有高手知道的吗?

图片传不了,等下再看看

网友A:
GPS岂不是更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岂不是更方面

GPS成本还有功耗问题啊。。闹钟是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B:
中国制式的电波钟不也就100零点么。自己做买元件,制板什么的就要超过这些钱了。

网友C:
做过电波钟,开发板调试OK。根据地区差异,可能信号各不一样

网友:
什么是电波钟?

网友:
自己做个家用着,可以自己扩点功能,主要是壳子不好弄。。拿出来用总不能裸板吧。lz壳子怎么考虑的?

网友:
学习了,期待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制式的电波钟不也就100零点么。自己做买元件,制板什么的就要超过这些钱了。 ...

淘宝上看了一下,价格还是蛮高的,一般二百以上。我是想自己diy一下。总成本控制在一百以内

网友:
期待LZ做出来看看

网友D:
自己做成本不下100块, 大学里用很多,看看有没有的卖。 不然家里有不用的手机, 自动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成本不下100块, 大学里用很多,看看有没有的卖。 不然家里有不用的手机, 自动对时。 ...

尽量控制成本在一百以内。淘宝上新的都比较贵。
用手机校时还是不方便,闹钟就是一直放在固定的地方,自己校时,而且一两年不用换电池。

网友B:
像这种不是蛮便宜的吗?要想拿来用的话,自己做的真的不能和商品化的东西比。
要是想自己DIY玩玩,自己做做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看了一下,价格还是蛮高的,一般二百以上。我是想自己diy一下。总成本控制在一百以内 ...

diy成本高过买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不是蛮便宜的吗?要想拿来用的话,自己做的真的不能和商品化的东西比。
要是想自己DIY玩玩,自己做 ...

因为我的要求是要有温,湿度显示,有背光 ,屏幕大,还有电波校时。
搜来搜去,只有二手的日本货才满足要求。但就是不能收中国的电波钟,所以才想改造下,主要是想DIY下好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不是蛮便宜的吗?要想拿来用的话,自己做的真的不能和商品化的东西比。
要是想自己DIY玩玩,自己做 ...

再问下,我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呢,老是说提示出错。

网友E:
解码不难,干扰要求苛刻,布线多实验,注意时钟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码不难,干扰要求苛刻,布线多实验,注意时钟的频率。

看来是高手啊。。到时请教下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我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呢,老是说提示出错。

有时网速慢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F(2014-08-01):
引用 网友C:
做过电波钟,开发板调试OK。根据地区差异,可能信号各不一样

你的接收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电波钟,开发板调试OK。根据地区差异,可能信号各不一样

你的接收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码不难,干扰要求苛刻,布线多实验,注意时钟的频率。

大神,您能指导指导我么?

网友G:
我家里TB上买了一个现成的成品
就是放在客厅无法对时,不过走时还是很准的
换了电池,就放在阳台,等他自动对时,对完了再挂回客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家里TB上买了一个现成的成品
就是放在客厅无法对时,不过走时还是很准的
换了电池,就放在阳台,等他自动 ...

这样就没意思了,那自己换完电池,再校准一下,也不费多少事。电波没必要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就没意思了,那自己换完电池,再校准一下,也不费多少事。电波没必要的感觉 ...

是,电波手表还是可以的,校准起来容易
电波钟放家里,稍微隔几堵墙,信号就不行了。
按说北京离电波发射站也不是很远。可能我家后面有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接收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用的什么单片机?

接收用淘宝的模块就OK了,用51单片机解码也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控制成本在一百以内。淘宝上新的都比较贵。
用手机校时还是不方便,闹钟就是一直放在固定的地方,自 ...

总是放在固定的地方,何不外接个电源?这样就不用担心功耗问题,可以上GPS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用淘宝的模块就OK了,用51单片机解码也不难。

你 请问你有没有接收部分的原理图或者相关的参考资料什么的?

网友:
马克一个

网友(2014-12-27):
LZ, 我好像还有一两片CME6005 和磁棒天线。 回去翻一下,找到送你一套。

网友:
哈哈  有人说要做一个送给我  不过据说室内信号可能也不怎么稳定  用中波天线

网友:
学习是一回事,如果为省钱,还是不要做了,大批量的工业品,再怎么暴利也比手工做划算。除非你的时间一文不值。

网友(2017-03-03):
我也是想拿来学习用的!

网友:
大家可能忘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信号,基本全国都有信号,还不需要室外天线
就是CDMA基站都有GPS授时,然后可以直接用一个CDMA的模块得到基站的授时,基本和GPS时间一致
可以不装手机卡

网友:
wifi 联接路由网络对时,还能推送天气。呵呵,有没有让人惊艳的显示面板?液晶?OLED?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