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引脚复位时和复位后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4-05-18):
RT,考虑使用GPIO控制MAX485使能端,如果复位时为高电平,那么485处于发送状态,会不会对总线造成影响?
复位后指的是复位后但是未初始化引脚的配置寄存器。
顺便问一下,485接插件使用RJ45和DB9,有没有相关的标准,像RS232使用DB9那样的引脚定义?

网友A:
有影响。
正确的做法是将 GPIO 信号与 RSTOUT 做 AND 操作后再用于控制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
正确的做法是将 GPIO 信号与 RSTOUT 做 AND 操作后再用于控制外设。

和RSTOUT与解决了复位“时”引脚电平不确定的情况,那么复位后到GPIO被正确初始化这段时间里面,GPIO的状态(输入?输出?高阻?)还是有会对总线造成影响的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RSTOUT与解决了复位“时”引脚电平不确定的情况,那么复位后到GPIO被正确初始化这段时间里面,GPIO的状 ...

不会。
复位完成前的状态是未定义,为非受控状态。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些不希望的状态输出。
复位完成后的状态与寄存器复位状态相关,是受控状态。这种情况下输出是不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