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贴片二极管型号确认,A6和KO

楼主(2014-05-18):
丝印图片如下图所示,均为SOD323封装,A6我找到了一个BAT316比较符合,KO字样的找不到对应上的,麻烦大家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A6是1N4148

K0你量一下压降,0.6-0.7v的是硅管,分析下电路如果没有高耐压要求,也用1N4148替代就行
如果压降是0.2V左右,多数是肖特基,随便找个替换。

网友:
这是抄板的节奏啊........

网友:
能通电吗?A6可能是BAS16-02W。KO两端电压多少,6.2V的话有可能是DIODES的稳压管DDZ6V2

楼主:
K0还是KO来着,0.313V的正向压降。不是稳压管,4M信号整流用。

楼主:
A6是0.6V的硅管,应该就是BAS316了。

网友:
A6应该是FM4006,但是你没有提供更多详细一点的资料,还不能确认,像这种问题应该提供元件所在区域的原理图,就算不能找到这个元件本身的型号,相信网友也能给你提供替代元件。

网友:
如果可以还是把拍照范围放大一点吧

网友:
A6 BAS16-02L Si-diode Sw, Fast, 80V, 200mA, 250mW, <6ns TSLP-2-1 13d 2a In f
A6 BAS16-02W Si-diode Sw,Fast,80V,200mA,250mW,<6n s SCD-80 6d 1a In f
A6 BAS16D Si-diode Sw, Fast, 75V, 200mA, 200mW, <6ns SOD-1235d1a Cen
A6 BAS16H Si-diode Sw, Fast, 75V, 200mA, 200mW, <6ns SOD-3235d1a Ons
A6 BAS216 Si-diode Sw, Fast, 75V, 250mA, 400mW, <4ns SOD-110 12d 1a Phi
A6 BAS316 Si-diode Sw, Hi-Speed, 85V, 250mA, 400mW, 1.5pF, <4ns SOD-3235d1a Phi
A6 BAV16W Si-diode Sw, Fast, 1 00V, 300mA, <2pF, <2ns SOD-1235d1a Gse,Pjt
A6 BAV16WS Si-diode Sw, Fast, 1 00V, 300mA, <2pF, <2ns SOD-3235d1a Gse,Pjt
A6 BZX884 -B3V9 Z-dio de 3.9V±2%, 250 mW SOD-882 13d 2b Phi
A6 MMSZ5 262B Z-dio de 51V±5%, Izt=2.5mA, Zzt=125Ω, 500mW SOD-1235d1a Eic
A6 MSCD1 06 Si-diode SBR, 60V, 1A, Vf<0.65V(1A) 0805 14d 1v Zow
A6 PTVS7V5S1UR TVS Vrwm=7.5V, Vbr=8.33..9.21V, 31.0A, 400W (1ms) SOD-123W 7d 1a Nxp
A6 SM4006SPT Si-diode Rectifer, 80 0V, 1A SOD-123S 7d 1a Chm
A6 SSCD106 Si-diode SBR,60V,1A,Vf<0.7V(1A) 1206 14d 1v Zow

网友:
KO DDZ 6V2B Z-dio de 6.2V±2.5%, Izt=20mA, 50 0mW SOD-1235d1d Di
KO DDZ6V2BS Z-dio de 6.2V±2.5%, Izt=20mA, 20 0mW SOD-3235d1d Di

网友:
K0 BZD27C9V1P TVS Vbr=8.5V, Vcl=13.3V, 11.3A, 150W(1ms) SOD123FL 7d 1a Lge
K0 MMPZ5 241SPT Z-dio de 10.78..11.22V, Izt=5mA, Zzt=18Ω, 225mW SOD-3235d1a Chm
K0 MMPZ5 264BPT Z-dio de 57.00..63.00V, Izt=2.1mA, Zzt=170Ω, 225mW SOD-3235d1a Chm

网友:
A6 BAS16-02L Si-diode Sw, Fast, 80V, 200mA, 250mW, <6ns TSLP-2-1 13d 2b Inf
A6 BAS16-02W Si-diode Sw, Fast, 80V, 200mA, 250mW, <6ns SCD-80 6d 1u Inf
A6 BAS16D Si-diode Sw, Fast, 75V, 200mA, 200mW, <6ns SOD-123 5d 1a Cen
A6 BAS16H Si-diode Sw, Fast, 75V, 200mA, 200mW, <6ns SOD-323 5d 1a Ons
A6 BAS216 Si-diode Sw, Fast, 75V, 250mA, 400mW, <4ns SOD-110 12d 1a Phi
A6 BAS316 Si-diode Sw, Hi-Speed, 85V, 250mA, 400mW, 1.5pF, <4ns SOD-323 5d 1a Phi
A6 BAV16W Si-diode Sw, Fast, 100V, 300mA, <2pF, <2ns SOD-123 5d 1a Gse
A6 BAV16WS Si-diode Sw, Fast, 100V, 300mA, <2pF, <2ns SOD-323 5d 1a Gse
A6 BZX884-B3V9 Z-diode 3.9V±2%, 250mW SOD-882 13d 2b Phi
A6 MM1Z5262B Z-diode 48.45..53.55V, Izt=2.5mA, Zzt=125Ω, 500mW SOD-323FL 5d 1a Eic
A6 MM1Z5262BH Z-diode 48.45..53.55V, Izt=2.5mA, Zzt=125Ω, 500mW SOD-123 5d 1a Zow
A6 MMSZ5262B Z-diode 51V±5%, Izt=2.5mA, Zzt=125Ω, 500mW SOD-123 5d 1a Eic
A6 MSCD106 Si-diode SBR, 60V, 1A, Vf<0.65V(1A) 0805 14d 1v Zow
A6 PTVS7V5S1UR TVS Vrwm=7.5V, Vbr=8.33..9.21V, 31.0A, 400W (1ms) SOD-123W 7d 1a Nxp
A6 SM4006SPT Si-diode Rectifer, 800V, 1A SOD-123S 7d 1a Chm
A6 SSCD106 Si-diode SBR, 60V, 1A, Vf<0.7V(1A) 1206 14d 1v Zow

网友(2014-07-05):
学习了,KO是6.2V稳压管吗?